请问nRF24L01连上单片机需要电阻吗??

楼主(2011-01-19):
今天在测试nRF24L01的时候怎么都调不通,一加上while(IRQ);这一句就不行了~~其实是加不加上都不行,但是加上这一句的时候程序貌似就停在那里不动了~~  大虾们帮帮小弟啊~~~

楼主:
请求大家帮帮小弟~~

网友:
我连5V的STC12C5616AD不用加电阻,直接连就行了。程序是直接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24575&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nrf24l01&bbs_id=9999
只是将NRF24L01的程序提取出来而已,一次调试,还要感谢  myqiang1990 切.格瓦拉
将图贴上来:

发送:

PDF: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12274XHXJ8S.pdf(文件大小:56K) (原文件名:NRF24L01_Send.pdf)

接收:

PDF: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12275A2P7WG.pdf(文件大小:55K) (原文件名:NRF24L01_Receive.pdf)

NRF24L01的测试文件,有程序、电路图,NRF24L01程序是照搬 网站上“myqiang1990 切.格瓦拉”
的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24575&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nrf24l01&bbs_id=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  谢谢hero245  已经调通了~~

楼主:
准备测试多点的了 有问题就找你帮忙啦~~(*^__^*) 嘻嘻……

网友:
请教
用什么仪器调试呀,只有示波器能行吗?我用的freescale单片机内带SPI不用模拟,但是就是不能正常通讯。
麻烦给位指点下,谢谢

网友(2011-05-11):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啊?最后加电阻了?我用的是AT89S52,不加电阻以及加了1K的电阻都接收不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