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Roland DXY-880 绘图仪 然后就看到了下面的这些内容

楼主(2011-01-19):
http://www.rolanddga.com/products/engravers/egx20/default.asp#subNavTop
http://baike.baidu.com/view/1716163.htm
http://www.synthfool.com/laser/

楼主:
回复 楼主:

在贴一段视频

视频说明  激光在木板上画电路图

编辑原因:加视频说明

楼主: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12330OWA5TQ.jpg(文件大小:5.62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xy980schemo.jpg)

好像是对应的dxy980型号的原理图

楼主:
DXY 880A 控制器实拍图

楼主:
想试一试 它自身的电源没有了   网上也找不到说明书  不知道那个电源接口到底是怎么接的的。。
想用数控电源直接给它那边供电试试
-------------------------------------缺字修改-------------------

网友:
记号~记号~

网友:
哪里买的,还有没,这两天正在研究。

网友:
激光在木板上画的电路图,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买的  实验室以前的dd
翻东西的时候看到 就翻出来看了看

楼主:
今天动了动,xy轴都都还能够动。home键、P1 、P2 键、移动键都还行,但是pen down/up不行了。不知道是笔头那个电磁铁坏了还是控制板那边没有输出。
想拆下来笔头那个电磁铁看看,拆完发现Y轴那个传动钢丝不会装了。。。
无语  明天想办法再试试

网友:
这激光的是什么发射头的?

网友:
钢丝的安装确实有个巧,多琢磨下就可以了。
建议拆卸之前先拍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装回去了,就是有点涩。。

把那个拉紧螺丝拆掉之后重新拉紧在固定  应该是正常安装的方法  安装过后有点涩的原因应该是水平度没有调节好

网友:
好像可以DIY成SOLIDO SD300
原來是用這樣的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