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简陋的设备,以最简单的方法发送PDU短信。冬天好冷.....

楼主(2011-01-19):
要过年了,准备做个GSM-GPS系统放车上,发短信给GSM回复我GPS的位置。

没钱,只能买最便宜的设备。
没技术,正好是折腾的机会。

于是,50元买了个西门子6688手机(我最喜欢它的MP3功能,我听过的最好的MP3,那低频,啧啧。。。)
其实还有更便宜只要30元的西门子3508,3518,3568等黑白手机都可以用,但我喜欢6688,可以放MP3(还花了20元买了张1G的MMC卡,SD是不行滴)

还有个重要原因,因为是商品手机,所以我不用担心大电流供电问题,不用什么启动电路,不用考虑UI,手机可是有屏幕与键盘滴!!

因为6688只支持PDU格式,不支持TEXT格式,所以这几天研究PDU短信。

看了无数资料与实践,发现AT指令虽然是工业标准,但好像好多模块还真不大一样,像6688,AT+CMGS之后返回了">"后,输入的内容不需要短信中心的信息,但网上好多资料都需要。还有,PDU的内容后是“1A”结束,好多资料说什么CTRL~Z,搞不懂这个CTRL~Z是什么东东。(通常命令结束用“0D”结束)

先从电脑发短信开始,再连单片机M16,M16读GPS模块的GPRMC已经完成了,但要双串口程序还没有弄好.
(一串口读GPS数据--4800bps,另一串口控制手机--19200bps)

电脑连手机用的是一条早年13元买的SONY数据线(插上电脑后发现SONY XXX,我把PL2303芯片的我加EEProm-24C01断电,就认成了标准的PL2303)

GND RX TX分别连上6688手机的1、5、6插针,就OK了。

废话少说,以图片的形式,以最简单的方法发PDU短信开始。

网友:
顶楼主。6688是当年的神机啊,呵呵

网友:
记号记号

网友:
CTRL~Z的十六进制码就是0X1A

网友:
很冷,注意保暖

楼主:
MCU写个简单的程序就可以以号段的形式发垃圾_短信了。但我不是干这个的哈哈。。

网友:
大胡子叔叔威武!

网友:
回复 楼主:

50元成色还那么好,在哪买的?

楼主:
淘宝。还有70元收藏级的,成色更好

网友:
专门登录来顶大胡子叔叔。又学习了。

网友:
淘宝上有自称mtk方案的gps gprs的定位器,好像是用张5块包月上网卡,不停向主机发送位置信息,
用户登录后可查询绑定的设备的信息地图显示,路书显示等。
但感觉发在别人的地方,就暴露路了自己的行踪,而且另外收服务费,还不知道哪天他们关门了。

如果能做到他们产品的效果,并且能保证隐私和稳定性就实用了。

3508也想买个来发短信玩的。

网友:
我想知道lz是怎么把相关线从手机里弄出来的?

网友:
大胡子叔叔,用这个手机做一个 可以不停拨号的,这样我们搞电子的春运也不担心定不到票了,

网友A:
送给大胡子的, EDSport-v1.1.rar。
主要解决了以下问题:
1.蓝牙串口设备 和 USB转RS232,这两者在重复安装驱动时,有时候会找不到串口号,特别在是本本电脑上更容易出现。
2.换用Win底层IO来搜索串口号,这在Win7下也会同样好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胡子叔叔,用这个手机做一个 可以不停拨号的,这样我们搞电子的春运也不担心定不到票了,

只需要MCU写个
while(1)
{putstr("ATD95105105;");
}
就行了。

回复 网友A:
送给大胡子的, edsport-v1.1.rar。
主要解决了以下问题:
1.蓝牙串口设备 和 usb转rs232,这两者在重复安装驱动时,有时候会找不到串口号,特别在是本本电脑上更容易出现。
2.换用win底层io来搜索串口号,这在win7下也会同样好使。

谢谢村长的软件,我喜欢这个EDSport,因我发现串口调试助手发出的东东经常手机没反应,而这个软件百发百中。还可自己定义结束的字符,以HEX和STRING看输入输出非常方便。
其实还有个PORTMON作串口动作监视也非常好用,但无关信息有点多。

网友:
山寨Mtk手机也可以的,我用Pc试过,指令和主流Gsm模块基本兼容。mtk的还支持Gprs,好像还有读Tf卡文件的At扩展指令。嘿嘿,手机便宜,毕竟是新的,带充电管理,淘宝有卖200左右的新机,还有卖主板的,一片大概10-30.不过没找到合适卖家。

网友:
回复 网友C:

MTK是个好方案,集成度高,且开发的东西基本被公开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过年了,准备做个gsm-gps系统放车上,发短信给gsm回复我gps的位置。
V5

安装到LP的车上,随时知道LP的行踪,捉奸的利器啊!  做成商品化应该大有市场。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要过年了,准备做个gsm-gps系统放车上,发短信给gsm回复我gps的位置。
v5
安装到lp的车上,随时知道lp的行踪,捉奸的利器啊!  做成商品化应该大有市场。

好强的市场嗅觉啊。

也可以卖给公_安局的,当个简单的追踪器。

网友:
Mark,我也准备做个玩玩:)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要过年了,准备做个gsm-gps系统放车上,发短信给gsm回复我gps的位置。
v5
安装到lp的车上,随时知道lp的行踪,捉奸的利器啊!  做成商品化应该大有市场。
好强的市场嗅觉啊。
也可以卖给公_安局的,当个简单的追踪器。

阿莫,这玩笑可不是随便开的啊。
因为过年了要从贵州到山东过年,车放在不收费无人守的小区里,不放心。
晚上经常楼下车辆报警,也听不出是谁的车,做这个东西,可以连上报警器,报警器一报警就自动打我的电话再加发短信给我--可以由遥控钥匙的不同声响区别是报警还是按的钥匙,也可以用使用遥控钥匙时的不同声响进行设防或者撤防(响两声中开锁,即撤防,响两声是开锁,即撤防,用中断检测脉冲数就行了)。如果有不同的报警,短信还可发不同的内容,另外,车上还可以装个一键报警的按钮,有可按一下直接打我的电话(这功能对出租可能有用,家用出被劫的可能性不大)

昨天晚上思考了一下,以我的水平要写个M16模拟串口加物理串口程序,还要处理中断,可能费时较长,所以考虑用带双串口的M128来做。

网友:
和我现在开发的汽车防盗器差不多,哈哈哈哈

网友:
废物利用,强贴!!

网友:
http://www.gpsoo.net/index1.jsp
之前说的能在线查询的定位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http://www.gpsoo.net/index1.jsp
之前说的能在线查询的定位器.

之前我也看了这玩意。价格讲到最低是260一台,带一年费用。卡另买。

但我想自己搞一个,关键是可以在车报警的时候通知我。某晚在小区里停车,第二天早上一看,后保险杠擦掉了盘子那么大一片漆。

网友:
楼主的调试软件不错,能共享下么?

网友:
GPS外挂?正在实施类似的项目,用ZTE G660,手机软件别人整的。

网友:
6688是不是要涨价

网友:
俺有个6688坏了,但屏是好的。想要6688液晶屏的资料,

楼主:
6688的屏好像是SPI的。有电路图的。
手册没有,但可以从来6688固件中反编出屏驱动。。。

网友:
怀念一下,我曾经有11部6688,如今外壳都已经拆坏了.
6688数据线接口含义如下:
  1:充电IN- :充电负级或DATA地 GND
  2:AUDIO_L :耳机左声道
  3:充电IN+ :充电正级
  4:DC+   :3.6V供电正极
  5:DATA_OUT:数据输出 TXD
  6:DATA_IN :数据输入 RXD
  7:MODE  :线控MIC模式选择(接线控开关)
  8:CTRL  :线控按键输入端
  9:GND   :话筒地
  10:MIC_IN :话筒正极
  11:AUDIO_R :耳机右声道
  12:AUDIO_GD:音频地
大家也可以自己做个数据线,注意是TTL的

网友:
我的GSM手机就用了三个,西门子3508、2128、6688

目前2128还是服役,外壳带夜光,放床头晚上好找。

另外就是CDMA的手机了,漫游接听免费,就电信的门槛低,节约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要过年了,准备做个gsm-gps系统放车上,发短信给gsm回复我gps的位置。
v5
安装到lp的车上,随时知道lp的行踪,捉奸的利器啊!  做成商品化应该大有市场。
好强的市场嗅觉啊。
也可以卖给公_安局的,当个简单的追踪器。
阿......
昨天晚上思考了一下,以我的水平要写个M16模拟串口加物理串口程序,还要处理中断,可能费时较长,所以考虑用带双串口的M128来做。
搞个HC4053做串口切换就行

网友:
楼主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我想放在电动车上!

网友:
mark,  想买个城市自行车,所以也在构思一个GSM-GPS 方案

网友(2011-02-26):
等我把TC35I模块弄好了  也学习楼主 现在用别人的程序 实现了发短信 但是还没弄清模块和单片机的通讯  感觉程序上只发一个字节 怎么能把那个字符串全都传到模块上呢?

网友:
我也正在做这个,硬件已经弄好,M64+C370+西门子2128,下面是搜索到的发PDU方法:

本文以一个实例来解说AT指令发送PDU短信的全过程,假如我要发送下面的短信:
接收号码:+8613602433649  //+8613377720444
短信内容:工作愉快!
短信中心号码:+8613800200500  //+86138769500

一、短信中心号码处理:用字符串 addr 表示
1、将短信息中心号码去掉+号,看看长度是否为偶数,如果不是,最后添加F
即 addr = "+8613800200500"
=> addr = "8613800200500F"
      addr = "8613800769500F"
2、将奇数位和偶数位交换。
=> addr = "683108200005F0"
      addr = "683108709605F0"
3、将短信息中心号码前面加上字符91,91是国际化的意思
=> addr = "91683108200005F0"
      addr = "91683108709605F0"
4、算出 addr 长度,结果除2,格式化成2位的16进制字符串,16 / 2 = 8 => "08"
=> addr = "0891683108200005F0"
      addr = "0891683108709605F0"
二、手机号码处理:用字符串 phone
1、将手机号码去掉+号,看看长度是否为偶数,如果不是,最后添加F
即 phone = "+8613602433649"
=> phone = "8613602433649F"
      phone = "8613377720444F"
2、将手机号码奇数位和偶数位交换。
=> phone = "683106423346F9"
      phone = "683173770244f4"
三、短信息部分处理:用字符串 msg 表示
1、转字符串转换为Unicode代码,例如“工作愉快!”的unicode代码为 5DE54F5C61095FEBFF01,
(转换函数见最后附录)
2、将 msg 长度除2,保留两位16进制数,即 5DE54F5C61095FEBFF01 = 20 / 2 => "0A",再加上 msg
=> msg = "0A5DE54F5C61095FEBFF01"
        msg = "0A5DE54F5C61095FEBFF01"
四、组合
1、手机号码前加上字符串 11000D91(1100:固定,0D:手机号码的长度,不算+号,十六进制表示,91:发送到手机为91,发送到小灵通为81),
即 phone = "11000D91" + phone
=> 11000D91683106423346F9
       11000D91683173770244f4
2、手机号码后加上 000800 和刚才的短信息内容,000800也写死就可以了
即 phone = phone + "000800" + msg
即 11000D91683106423346F9 + 000800 + 0A5DE54F5C61095FEBFF01
=> phone = 11000D91683106423346F90008000A5DE54F5C61095FEBFF01
         11000D91683173770244f40008000A5DE54F5C61095FEBFF01
3、phone 长度除以2,格式化成2位的十进制数
即 11000D91683106423346F90008000A5DE54F5C61095FEBFF01 => 50位 / 2 => 25

addr+PHONE = 0891683108709605F011000D91683173770244f40008000A5DE54F5C61095FEBFF01

网友:
以下是经试验2128能支持的AT指令:

AT (测试连接)
OK
说明:发送的指令的16进制为"41 54 0D 0A",0D 0A是所有AT指令后要加的回车,
回复的内容为0D 0A 4F 4B 0D 0A。
如果前面设置了ATE1的话回复的则有前面的指令回显,为41 54 0D 0D 0A 4F 4B 0D 0A,下同。

AT+CSQ (查询信号质量RSSI)
+CSQ: 30,99
此处30表示当前的信号RSSI
可能的数值和对应的信号强度如下:
0                   -113dBm及以下
1                   -111dBm
2...30            -109...-53dBm
31                 -51dBm及以上
99                 错误

ATD*****; (拨号,"*"为需要拨的号码,如呼叫13973292929,则为ATD13973292929;
注意分号包括在指令内.)

电话呼入:先设置来电提示AT+CLIP=1,来电时TC35间隔周期发送
+CLIP: ,"13973292929",129,,,,0
16进制为:32 0D 0D 0A 2B 43 4C 49 50 3A 20 2C 22 31 33 39 37 33 32 39 32 39 32 39 22 2C 31 32 39 2C 2C 2C 2C 30 0D 0A 0D 0A

AT^SCID (查询SIM卡ID)
^SCID: 89860047183213202183
OK

AT+CSCA? (读短消息中心号码)
+CSCA: "+8613800732500",145
OK
16进制为:0D 0A 2B 43 53 43 41 3A 20 22 2B 38 36 31 33 38 30 30 37 33 32 35 30 30 22 2C 31 34 35 0D 0A 0D 0A 4F 4B 0D 0A

AT+CREG?  查询网络注_册情况
+CREG: 0,1
OK
HEX Format:0D 0A 2B 43 52 45 47 3A 20 30 2C 31 0D 0A 0D 0A 4F 4B 0D 0A
1表示已经注_册网络,其它可能的情况如下:
0   没有注_册
1   注_册本地网络
2   没有注_册,但正在搜索
3   网络注_册失败,限制服务
4  未知
5  已注_册,漫游
注意,在判断是否已注_册网络时要1和5都是已经注_册的,过去我写程序的时候就忘记5了。

AT+CCLK?  查询TC35的实时时钟
+CCLK: "00/01/01,00:35:15"
OK
HEX Format:0D 0A 2B 43 43 4C 4B 3A 20 22 30 30 2F 30 31 2F 30 31 2C 30 30 3A 33 35 3A 31 35 22 0D 0A 0D 0A 4F 4B 0D 0A
AT+CCLK=<time>可以设置TC35(i)的实时时钟,此处time的格式和用AT+CCLK读出的格式一样。

AT+CCLK="97/05/03,00:00:00"   设置实时时钟为97年5月3日,0时0分0秒
AT+CCLK? 查询当前时间
+CCLK: "00/01/01,00:56:49"
HEX Format:2B 43 43 4C 4B 3A 20 22 30 30 2F 30 31 2F 30 31 2C 30 30 3A 35 36 3A 35 38 22 0D 0A

网友:
牛人,膜拜一下,原来6688还能这么玩

网友:
我大学时,买过一部,密封性很差,不过功能刚刚的

网友:
很久(至少7年)以前做过M8驱动3508手机发短信,这个帖子勾起了我的回忆......

网友:
好像和蓝牙模块的指令集差不多
也可以用蓝牙模块控制哦

网友:
一定要顶啊

网友:
呵呵 做过这个东西
大胡子
你加上一个读取短信的功能
M128判断接收到的特定手机号码(你自己的号码)并且是特定格式的短信(最好长点)
确认收到这样的短信 就断油锁车(就是把油路的12V切断)
这样就不怕偷车了
呵呵···

网友:
高手如云!学习、学习。

网友:
大胡子叔叔擦掉的2位手机号码很容易还原

楼主:
回复 网友G:
呵呵 做过这个东西
大胡子
你加上一个读取短信的功能
m128判断接收到的特定手机号码(你自己的号码)并且是特定格式的短信(最好长点)
确认收到这样的短信 就断油锁车(就是把油路的12v切断)
这样就不怕偷车了
呵呵···

不敢,万一路上电路故障,在高速上自己断电断油就吓人了。

网友:
我就是做GPS的,哈哈

网友(2011-04-02):
手头有个联想的手机还有数据线,刚好试一下。

网友:
初步想法,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6688是支持Java的,6688是带串口的,用Java可以操作串口,用Java可以收发短信

6688直接接串口的GPS模块,6688上跑Java程序来读取位置信息,处理短信命令,发送位置短信。

6688很牛的,所以不用单片机了

网友(2011-05-17):
个人爱好,玩玩罢了

网友:
顶大胡子,莫大 你亮了~

网友(2012-02-07):
胡子大叔的神贴

网友:
fsclub 绿林好汉

东东做出来了吗?

网友:
mark 串口驱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Mark!

网友H:
发短信好贵的吧,这样搞的话,一个月是不是要发大几千的短信,没那么多钱吧?!!!!!

网友(2012-03-28):
楼主牛人啊,科技达人。

网友(2012-08-17):
移动的号好像是这样发,联通的不知道楼主实验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发短信好贵的吧,这样搞的话,一个月是不是要发大几千的短信,没那么多钱吧?!!!!! ...

正解!!!
走GPRS网络才是王道

网友(2012-11-24):
看上大胡子用的串口工具了,可否共享一下,么么

楼主(2013-11-11):
引用 网友A:
送给大胡子的, EDSport-v1.1.rar。
主要解决了以下问题:
1.蓝牙串口设备 和 USB转RS232,这两者在重复安 ...

这软件是村长写的?写得太好了!百发百中!功能完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软件是村长写的?写得太好了!百发百中!功能完善!

2年前的贴子,怀旧中。

网友(2014-03-11):
赞一个,大胡子

网友:
我还有一个6688,在家收着,话说当年买来要两千多快三千。本身带32M MC卡,后来花760大洋买了一张128M的。就是为了能够放2张CD。

网友(2014-12-02):
上次买的西门子3508,1元一个,还带com线充电器,看来是短信群发用的。

网友:
这么便宜的手机    搞测试相当值得啊

网友:
快四年的帖子了,大胡子太牛了,西门子手机确实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