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个调试nios时遇到的灵异事件,sdram可能有能力保存一会(大约5分钟)数据

楼主(2011-01-19):
最近在用nios,系统是ep2c5 + sdram,没有外部flash,直接用epcs了。
按照网上的方法,reset要设在epcs控制器中。完全按照黑金那本书来进行设置。
Jtag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下到epcs中就是不运行。
3天中换了几个版本的quartus,9.0 ,9.1 ,10.1,8.0,nios也是跟着换
偶然发现,把复位设在sdram中,jtag调试后,断电再上电,我靠,上帝出现了,系统在运行!!!估计sdram中的数据还是能保存一小会的……,神仙啊。
断电长点时间,比如1个小时后,上帝不见了。
各位,能解释下吗?
实在是搞不定这个epcs自举,难道说我欠缺什么文件不成?
初步判断问题可能出在epcs控制器,但如何查找解决方案。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顶一下,又遇到过类似问题的难兄难弟吗?

网友:
以前看过有人说SDRAM64ms刷新时保守的,实际存几个小时,从你的状况看,是几分钟,看来不同厂家不一样,规范一直说是64ms刷全部

网友:
唉。我来说个事吧。
当年调试VGA控制器的时候,SRAM里面的数据,断电以后能保持一天以上,而且几乎没有变化。开发板(就红色飓风那块)的电源都拔掉了。我们都认为见了鬼。
然后发现拔掉和显示器连接的VGA线以后,就1秒钟也存不住了……

网友:
没什么。RAM 内部只需要0.8V就可以维持了,RAM是电容工艺,如果电路上有电容,一般来说就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网友:
电路板在断电后,板子上的电容是有剩余电压的

网友:
是电容存储的,掉电后可以保持一段时间的

网友:
4 5 6楼好像没针对,SDRAM要不停刷新的,楼主的意思断电5分钟,此时难道靠电容还在不停动态刷新或是自刷新?还真有可能楼主电路比如JTAG送电或是电容储能,而SDRAM处于自刷新(注意不是自动刷新,自刷新时SDRAM自己做,不用外部干涉,只要初始化完成后,CS=1,此时耗电也很少的)。我想我的看法符合楼主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