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KEIL单步调试程序的时候遇到长延时时间的怎么跳过去啊?

楼主(2011-01-19):
请问在KEIL单步调试程序的时候遇到长延时时间的怎么跳过去啊?

问题比较弱,别拍我。

网友:
如果没进延时程序就用F10,进去了就用CTRL+F11。楼主不会不知道有个步越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没进延时程序就用f10,进去了就用ctrl+f11。楼主不会不知道有个步越吧

我之前用的别的编译器,最进才开始用KEIL的,谢谢。

楼主:
在论坛下了一个KEIL4 的也是破_解的可是好像代码过2K就过不去了。请问有没有好点的KEIL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