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302的4线接法的疑问

楼主(2011-01-19):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接DS1302的

ds1302的四线接法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实验证明,R9不能用100k,换成10k就可以了
问题是:数据从PB5窜进ds1302,DS1302准备好的数据再从PB6窜出来到单片机,PB5跟PB6为什么不会相互影响
已经成功从DS1302读出数据,用模拟SPI和硬件SPI都没问题
这样的话我是否可以把使用SPI的芯片接成3线的,这样单片机不是可以省个口?

网友:
当然可以别忘了数据线要加上拉

网友:
这样我真没有做过,从来都是三根个IO口驱动的

LS说的对,要上拉!!

楼主:
可以我知道啊,我都弄出来了,俺是问为什么可以这样啊

楼主:
之所以3线反而用4线接我觉得是充分利用了AVR的SPI接口吧,这样数据可以传的比较快?

楼主:
我明白了,好一个上拉,多谢两位

网友:
四线直接标准spi.
能工作的原因是
1302的数据输入时,内阻远大于10k
因此pb5的数据写得进去

输出时,内阻远小于10k
因此pb5不影响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