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网上下的MSP430的核心板电路图,其中包含了USB-BSL的电路,十分简单,不知道可用嘛?

楼主(2011-01-19):
文件请下载,USB就是用PL2303实现的,有熟悉这个的老鸟出来指点下~

楼主:
MSP430还真没人气啊。。。

网友:
此电路缺少TEST信号,不带TEST引脚的单片机可以用。给你传一个TI的原理图吧,这玩意实际就是利用串口信号(RXD、TXD、RTS、DTR)来下载的,而号称USB BSL的只不过弄个USB转串口芯片而已。想要用真正的USB BSL只有MSP430F55xx系列具有此功能。

MSP430F55xx USB BSL相关信息的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68906&bbs_page_no=1&bbs_id=3064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此电路缺少test信号,不带test引脚的单片机可以用。给你传一个ti的原理图吧,这玩意实际就是利用串口信号(rxd、txd、rts、dtr)来下载的,而号称usb bsl的只不过弄个usb转串口芯片而已。想要用真正的usb bsl只有msp430f55xx系列具有此功能。

呵呵,兄弟你是高校的人吧。<看到你淘宝的放假时间猜到的>。我知道就是个USB转串口。能用就行,下载软件用哪个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此电路缺少test信号,不带test引脚的单片机可以用。给你传一个ti的原理图吧,这玩意实际就是利用串口信号(rxd、txd、rts、dtr)来下载的,而号称usb bsl的只不过弄个usb转串口芯片而已。想要用真正的usb bsl只有msp430f55xx系列具有此功能。

这个电路俺有,toooooooooo 复杂~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都被你猜到了~~~~,这是利尔达的,支持到最新的CC430系列: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04298&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wanpujame&bbs_id=9999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官方电路是针对RS232电平而采取了一些电平转换措施,如果你使用TTL电平(3.3V的)、去掉串口取电电路,电路就会变得非常简单了,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TEST信号和TCK信号是相反关系的。

楼主:
我决定上淘宝和你细聊下,学习学习,多谢了

楼主:
旺旺不在线?
TEST信号只是在支持SBW仿真调试的器件上才有的吧?

网友:
有什么问题就在坛子上聊吧,也方便其他人学习。TEST信号存在于JTAG口和I/O口复用的器件上,并不是只是在支持SBW仿真调试的器件上才有。
建议你仔细阅读下我下面的这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87240&bbs_page_no=1&bbs_id=3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