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OK线?

楼主(2011-01-19):
刚才同事问我,为什么这种飞线卷叫OK线,难倒我了,问坛中高手。
百度,GOOGLE都没找到。

O与K是什么英文的缩写?

网友:
那牌子叫OK。

网友:
那种单芯很细的导线,一般工装夹具中绕探针有用到的

网友:
Wire-Wrap线

阿莫电子邮购里有这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wire-wrap线
阿莫电子邮购里有这东西。

为何不是WW线?而是OK线?

网友B:
是古老年代用作制作电路雏型的连线工具, 由于多数人均使用OK Industries 公司(1946) 的产品,
上面有大大的"OK" 标志, 所以大多数人会叫这些线为OK 线.

OK Industries 公司的网址, 其中Wire 那栏便是OK 线
http://www.jonard.com/jonard-ecommerce/control/main

Wire 栏的直接网址
http://www.jonard.com/jonard-ecommerce/control/category/~category_id=WIRE;jsessionid=95EC400AE376D3D1B8BB89B064403693.jvm1

所有元件均是用插座安装, 以这片板为例, 上面有20行x 81粒插座孔共1620粒, 以每粒插座孔1.5元算, 光是插座孔便要2430元了. (原文件名:alu_14.JPG)

每根线路上的连接, 便是真实的一根线了. (原文件名:control_11.JPG)

每根插座孔可绕三条到四条线的接点, 再多的话便要多一根插座孔来扩充了. (原文件名:bmow1.JPG)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膜拜 OTL

网友:
邮购部的绕线笔就是这个牌子。
另外求问,1000尺的线是英尺么?

网友(2012-09-06):
镀银铜耐高温OK线广泛用于电子烟雾化器,电子,电器,测试治具, 医疗设备等内部连接。

26#镀银厚(μ)≥1.0 芯线(MM)0.455±.005 完成外径(MM)0.69±0.01

28#镀银厚(μ)≥1.0 芯线(MM)0.3±0.005 完成外径(MM)0.55±0.01

30#镀银厚(μ)≥1.0 芯线(MM)0.25±0.005 完成外径(MM)0.42±0.01

32#镀银厚(μ)≥0.8 芯线(MM)0.195±0.005 完成外径(MM)0.35±0.01

34#镀银厚(μ)≥0.8 芯线(MM)0.155±0.005 完成外径(MM)0.29±0.01

      1、颜色有:黑、白、棕、红、橙、黄、蓝、绿、紫、灰

    2、外被(绝缘体):PVDF

      3、线芯(导体):镀银铜

网友:
我去。。。。8楼的那个图太强大了。。。。。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679646298

前一阵买过一卷,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古老年代用作制作电路雏型的连线工具, 由于多数人均使用OK Industries 公司(1946) 的产品,
上面有大大的 ...

太强大了

网友:
上面那图如果要查找故障,不是要搞死了?

网友:
世界太大,我太渺小!

网友(2014-02-18):
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