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我写的DDS芯片AD9833,请大家指正交流

楼主(2011-01-19):
AD9833的控制可以分为以下几步:
        1、写控制寄存器。复位等。
        2、写频率寄存器低位。
        3、写频率寄存器高位。
        4、写相位寄存器。
        5、写输出使能。
        6、延时后输出有效。
        百度了以下,控制字可以分别写入:0X2100,0X4A7C,0X4000,0XC000,0X0000。可以使芯片输出100HZ正弦波。如果需要调整频率,调整第二个和第三个控制字即可。
        所以,在编写verilog程序时候,考虑分:IDLE,START,WR_CTR,WR_F_L,WR_F_M,WR_PHASE,WR_EN,DEALY,OVER,这几个状态,依次为“空闲、开始、写控制寄存器、写频率低位、写频率高位、写相位、写输出是能控制字、延时、结束”。然后再用一个计数器,在每个状态开始的时候,由0计数到17,对应的在0-15,或者1-16的时候写数据。特别要注意每次状态转换时候要清零。
        程序如下:
module dds_ad9833(clk,rst_n,start_config,fsync,spi_data,spi_clk,out_cnt2,out_state,out_cnt1,state_flag,fsync_reg_r);

input clk,
        rst_n,
        start_config;

output fsync,
        spi_data,
        spi_clk;

output wire[4:0] out_cnt2;
output wire[9:0] out_state;
output wire[4:0] out_cnt1;

assign out_state = cstate;///////////////
assign out_cnt1 = cnt1;

parameter        IDLE =     10'b00_0000_0001,//--1
                        START =    10'b00_0000_0010,//2
                        WR_CTR =   10'b00_0000_0100,//4
                        WR_F_L =   10'b00_0000_1000,//8

                        WR_F_M =   10'b00_0001_0000,//16
                        WR_PHASE = 10'b00_0010_0000,//32
                        WR_EN =    10'b00_0100_0000,//64
                        DELAY =    10'b00_1000_0000,//128

                        OVER =     10'b01_0000_0000;//

//------------------产生分频信号------------------------
reg[4:0]cnt1;
reg spi_clk_r;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nt1 <= 5'd0;
        else if(fsync_reg_r==1)///////////++
                cnt1 <= 5'd0;
        else
                cnt1 <= cnt1 + 1'b1;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spi_clk_r <= 1'b0;
        else if(cstate==OVER)
                spi_clk_r <= 1'bz;
        else if(((cnt2==5'd16)||(cnt2==5'd17))&&(cstate!=WR_CTR))
                spi_clk_r <= 1'b0;
        /*else if((cnt2==5'd15)&&(cnt1==5'd16))
                spi_clk_r <= 1'b0;*/
        else
                begin
                        case(cnt1)
                                5'd0,5'd1,5'd2,5'd3,
                                5'd4,5'd5,5'd6,5'd7,
                                5'd8,5'd9,5'd10,5'd11,
                                5'd12,5'd13,5'd14,5'd15:        spi_clk_r <= 1'b0;

                                5'd16,5'd17,5'd18,5'd19,
                                5'd20,5'd21,5'd22,5'd23,
                                5'd24,5'd25,5'd26,5'd27,
                                5'd28,5'd29,5'd30,5'd31:        spi_clk_r <= 1'b1;

                                default: spi_clk_r <= 1'b0;
                        endcase
                end
end

assign spi_clk = spi_clk_r;

//----------------------------------------------

reg[15:0]ctr_reg;
reg[15:0]fsl_reg;
reg[15:0]fsm_reg;
reg[15:0]phase_reg;
reg[15:0]en_reg;

reg[9:0]cstate,
                nstate;

reg[4:0]cnt2;

reg spi_data_reg;
reg fsync_reg;
reg state_finish;

//----------------------------------

output wire fsync_reg_r;
reg fsync_reg_n;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fsync_reg_n <= 1'b1;
        else
                fsync_reg_n <= fsync_reg;
end

assign fsync_reg_r = ((~fsync_reg_n)&&(fsync_reg));//

//-----------------------------------

output wire state_flag;

assign state_flag = state_finish;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对分频的时钟上升沿计数,计满17次清零
begin
        if(!rst_n)
                cnt2 <= 5'd0;
        else if((fsync_reg_r==1'b1)&&(cnt1==5'd16))//
                cnt2 <= 5'd0;
        else if((cnt2==5'd17)&&(cnt1==5'd16))//++
                cnt2 <= 5'd0;//

        else if(cnt1==5'd16)
                cnt2 <= cnt2 + 1'b1;
end

assign out_cnt2 = cnt2;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操作状态机
begin
        if(!rst_n)
                        cstate <= IDLE;
        else
                        cstate <= nstate;
end

always@(cstate or start_config or cnt2)
begin
        case(cstate)
                IDLE:
                        begin
                                //state_finish = 1'b0
                                fsync_reg = 1'b1;
                                if(start_config==1'b1)
                                        begin
                                                nstate = START;
                                        end
                                else
                                        begin
                                                nstate = IDLE;
                                        end
                        end
                START:
                        begin
                                /*if(start_config==1'b1)//
                                        begin
                                                nstate = WR_CTR;
                                        end
                                else
                                        nstate = IDLE;*/
                                nstate = WR_CTR;
                        end
                WR_CTR:
                        begin
                                case(cnt2)
                                        5'd0:
                                                begin
                                                        if(cnt1==5'd16)
                                                                begin
                                                                        //state_finish = 1'b0;
                                                                        fsync_reg = 1'b0;
                                                                        spi_data_reg = 1'b0;
                                                                end
                                                        else
                                                                begin
                                                                        fsync_reg = 1'b1;
                                                                        spi_data_reg = 1'b0;
                                                                end
                                                end/*
                                                begin
                                                                        //state_finish = 1'b0;
                                                                        fsync_reg = 1'b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2: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3: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1;
                                                end
                                        5'd4: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5: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6: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7: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8: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1;
                                                end

                                        5'd9: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0: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1: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2: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3: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4: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5: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6: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7:
                                                begin
                                                        if(cnt1==5'd16)
                                                                begin
                                                                        nstate = WR_F_L;
                                                                        fsync_reg = 1'b1;
                                                                        //state_finish = 1'b1;
                                                                        spi_data_reg = 1'bz;
                                                                end
                                                        else
                                                                begin
                                                                        nstate = WR_CTR;
                                                                        fsync_reg = 1'b1;
                                                                        spi_data_reg = 1'bz;
                                                                end
                                                end

                                        default:
                                                begin
                                                        spi_data_reg = 1'bz;
                                                        nstate = WR_CTR;
                                                end
                                endcase
                        end
                WR_F_L: ////8state
                        begin
                                case(cnt2)
                                        5'd0:
                                                /*begin
                                                        if(cnt1==5'd16)
                                                                begin
                                                                        //state_finish = 1'b0;
                                                                        fsync_reg = 1'b0;
                                                                        spi_data_reg = 1'b0;
                                                                end
                                                        else
                                                                begin
                                                                        fsync_reg = 1'b1;
                                                                        spi_data_reg = 1'b0;
                                                                end
                                                end*/
                                                begin
                                                        //state_finish = 1'b0;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nstate = WR_F_L;
                                                end
                                        5'd1: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1;
                                                        nstate = WR_F_L;
                                                end
                                        5'd2: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nstate = WR_F_L;
                                                end
                                        5'd3: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nstate = WR_F_L;
                                                end

                                        5'd4: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1;
                                                        nstate = WR_F_L;
                                                end
                                        5'd5: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nstate = WR_F_L;
                                                end
                                        5'd6: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1;
                                                        nstate = WR_F_L;
                                                end
                                        5'd7: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nstate = WR_F_L;
                                                end

                                        5'd8: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nstate = WR_F_L;
                                                end
                                        5'd9: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1;
                                                        nstate = WR_F_L;
                                                end
                                        5'd10: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1;
                                                        nstate = WR_F_L;
                                                end
                                        5'd11: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1;
                                                        nstate = WR_F_L;
                                                end

                                        5'd12: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1;
                                                        nstate = WR_F_L;
                                                end
                                        5'd13: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1;
                                                        nstate = WR_F_L;
                                                end
                                        5'd14: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nstate = WR_F_L;
                                                end
                                        5'd15: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nstate = WR_F_L;
                                                end

                                        5'd16:
                                                begin
                                                        if(cnt1==5'd16)
                                                                begin
                                                                        nstate = WR_F_M;
                                                                        fsync_reg = 1'b1;
                                                                        spi_data_reg = 1'bz;
                                                                        //state_finish = 1'b1;
                                                                end
                                                        else
                                                                begin//+
                                                                        nstate = WR_F_L;
                                                                        fsync_reg = 1'b1;
                                                                        spi_data_reg = 1'bz;
                                                                end
                                                end
                                        default:
                                                begin
                                                        spi_data_reg = 1'bz;
                                                        nstate = WR_F_L;
                                                        fsync_reg = 1'b1;//++
                                                end
                                endcase
                        end
                WR_F_M:
                        begin
                                case(cnt2)
                                        5'd0:
                                                /*begin
                                                        if(cnt1==5'd16)
                                                                begin
                                                                        //state_finish = 1'b0;
                                                                        fsync_reg = 1'b0;
                                                                        spi_data_reg = 1'b0;
                                                                end
                                                        else
                                                                begin
                                                                        fsync_reg = 1'b1;
                                                                        spi_data_reg = 1'b0;
                                                                end
                                                end*/
                                                begin
                                                        //state_finish = 1'b0;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1;
                                                end
                                        5'd2: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3: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4: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5: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6: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7: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8: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9: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0: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1: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2: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3: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4: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5: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6:
                                                begin
                                                        if(cnt1==5'd16)
                                                                begin
                                                                        nstate = WR_PHASE;
                                                                        fsync_reg = 1'b1;
                                                                        spi_data_reg = 1'bz;
                                                                        //state_finish = 1'b1;
                                                                end
                                                        else
                                                                begin
                                                                        nstate = WR_F_M;
                                                                        fsync_reg = 1'b1;
                                                                        spi_data_reg = 1'bz;
                                                                end
                                                end
                                        default:
                                                begin
                                                        spi_data_reg = 1'bz;
                                                        nstate = WR_F_M;
                                                        fsync_reg = 1'b1;//++
                                                end
                                endcase
                        end
                WR_PHASE:
                        begin
                                case(cnt2)
                                        5'd0:
                                                /*begin
                                                        if(cnt1==5'd16)
                                                                begin
                                                                        //state_finish = 1'b0;
                                                                        fsync_reg = 1'b0;
                                                                        spi_data_reg = 1'b1;
                                                                end
                                                        else
                                                                begin
                                                                        fsync_reg = 1'b1;
                                                                        spi_data_reg = 1'b1;
                                                                end
                                                end*/
                                                begin
                                                        //state_finish = 1'b0;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1;
                                                end
                                        5'd1: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1;
                                                end
                                        5'd2: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3: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4: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5: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6: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7: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8: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9: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0: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1: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2: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3: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4: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5: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6:
                                                begin
                                                        if(cnt1==5'd16)
                                                                begin
                                                                        nstate = WR_EN;
                                                                        fsync_reg = 1'b1;
                                                                        spi_data_reg = 1'bz;
                                                                        //state_finish = 1'b1;
                                                                end
                                                        else
                                                                begin
                                                                        nstate = WR_PHASE;
                                                                        fsync_reg = 1'b1;
                                                                        spi_data_reg = 1'bz;
                                                                end
                                                end
                                        default:
                                                begin
                                                        spi_data_reg = 1'bz;
                                                        nstate = WR_PHASE;
                                                        fsync_reg = 1'b1;//++
                                                end
                                endcase
                        end
                WR_EN:
                        begin
                                case(cnt2)
                                        5'd0:
                                                /*begin
                                                        if(cnt1==5'd16)
                                                                begin
                                                                        //state_finish = 1'b0;
                                                                        fsync_reg = 1'b0;
                                                                        spi_data_reg = 1'b0;
                                                                end
                                                        else
                                                                begin
                                                                        fsync_reg = 1'b1;
                                                                        spi_data_reg = 1'b0;
                                                                end
                                                end*/
                                                begin
                                                        //state_finish = 1'b0;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2: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3: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4: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5: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6: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7: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8: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9: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0: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1: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2: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3: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4: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5:
                                                begin
                                                        fsync_reg = 0;
                                                        spi_data_reg = 1'b0;
                                                end

                                        5'd16:
                                                begin
                                                        if(cnt1==5'd16)
                                                                begin
                                                                        nstate = DELAY;
                                                                        fsync_reg = 1'b1;
                                                                        spi_data_reg = 1'bz;
                                                                        //state_finish = 1'b1;
                                                                end
                                                        else
                                                                begin
                                                                        nstate = WR_EN;
                                                                        fsync_reg = 1'b1;
                                                                        spi_data_reg = 1'bz;
                                                                end
                                                end
                                        default:
                                                begin
                                                        spi_data_reg = 1'bz;
                                                        nstate = WR_EN;
                                                        fsync_reg = 1'b1;//++
                                                end
                                endcase
                        end
                DELAY:
                        begin
                                fsync_reg = 1'b1;
                                spi_data_reg = 1'bz;
                                if(cnt2==5'd16)
                                        nstate = OVER;
                                else
                                        nstate = DELAY;
                        end
                OVER:
                        begin
                                spi_data_reg = 1'bz;
                                fsync_reg = 1'b1;
                                nstate = OVER;
                        end
                default: nstate = IDLE;//
        endcase
end

assign spi_data = spi_data_reg;
assign fsync = fsync_reg;

endmodule

注意的几个问题:

1、状态的划分要清晰
2、控制标志何时清零、清零信号的选择要注意
3、CASE语句中,每个case中对变量赋的值不会保持,综合出来是一个触发器,下一个case就会丢失,如果想让改变量保持住,在        每个case中都需要赋值。
4、时序仿真时,不知道为什么WR_F_L状态不稳定,故在每个case中加上了赋为本身状态的语句,再次仿真则稳定了。
5、控制信号都是相互关联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修改的时候要注意。往往改着改着自己都忘记这个是什么功能了。
6、检测信号上升沿可以用该信号下一个状态值与上当前状态值的非,检测信号下降沿,可以用该信号下一个状态值的非与上当前值。检测出来的信号可作为触发信号控制其他变量。
7、组合逻辑,只有触发变量发生变化时,下面的程序才会执行,时序逻辑在每个时钟内都执行一次,在编写控制电路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
服了,这么简单一个芯片,写这么长的代码

网友:
干吗不用个D/A直接出,还用9833

网友:
贴出来的程序太长了  要是打包一份就好了

网友:
是cpld控制dds?

我今天用dspbuilder弄了个类似dds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头一次用这个芯片啊,请指正,能不能说下你的建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D/A输出??能具体说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d/a输出??能具体说下吗?

您找一个速度高点的d/a,然后把sin或其他的什么三角的,方的等波形存在另一个并口rom里,然后不就是dds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这个很好啊,呵呵。回去试一试,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D/A都用不上,直接并行输出外接电阻接个加法器,注意运放用带宽较宽的,就是DA了

网友:
楼上些个,果真都是牛人啊,把做硬件电路都说的跟做软件似的。。。有集成芯片不用,居然要自己搭电路。

自己用DA做DDS,各种软件,硬件带宽、速率、稳定性等问题等意想不到问题会一个个的把你难道。。。如果你真的很牛逼,做出来了,好我服,但是试问成本几何??

楼主(2011-03-22):
回复 网友D:

嘿嘿,做大系统的,当然不能像楼上几位说的,不过自己玩玩的话还是可以

网友(2016-04-12):
楼主的程序用来学习状态机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