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II 启动怪现象

楼主(2011-01-19):
EP2C8 + SDRAM 跑 NIOS

程序都存EPCS中。 烧完后上电不正常启动, 但, 用捏子碰 JTAG口的 TCK TDI这几个脚,与GND短接竟然可以正常启动!  启动后松开手还是可以正常工作。

我感觉就是复位有问题,无法正常复位。 但为什么随便短接这几个脚可以复位了呢(无意中短接发现的)

网友:
确实怪异,我跑nios,c3的 板子正常,c2的板子epcs就是无法启动。想来想去,epcs controler可能有问题

楼主:
很头痛! 现在用这个做东西, 就差这一步! 致命的一步啊。。。。。

有时不启动, 有时碰一碰可以启动, 至少说明EPCS已经把程序加载到SDRAM了。

还有,CONFIG 脚很容易误动作,碰一下就重加载了。

楼主:
又有新发现。

专门写了一个小程序<6K , Nios里分配一个6K的RAM(onchip_memory),把程序在ram中运行。

下载到EPCS中上电可以正常启动!

只要用sdram来跑就不能上电启动了! 但,用JTAG口下载可以正常运行。 估计是不是在上电的时候sdram控制器有问题,或不稳定。 导致加载出问题不能工作呢?

网友:
对比一下你的配置线路和C2参考手册的配置电路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对比所有的配置用的引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比一下你的配置线路和c2参考手册的配置电路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对比所有的配置用的引脚啊。

配置应该没有问题, 现在是程序在onchip_memory中跑就可以正常, 转到sdram中就不行。 但通过Jtag口写入sdram中可以正常。

会不会是sdram的问题? 与时钟相位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