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哪里有FPGA芯片的中文手册呢,我连芯片的管腿定义都不知道

楼主(2011-01-20):
英文datasheet动辄好几百页,看见我就晕了

网友:
那就没办法了。。才几百页就晕了。
一般引脚信息在signal 那一章

搞FPGA ,读英文datasheet不跟中文一样,我看你怎么使用软件:)

网友:
没有中文,管脚一般在pin-out 里面,这个是独立的。我说的是altera的

网友:
才几百页就不行了?那几千页的你咋办。。。

楼主:
都是强人啊
我不愿意看英文资料,尤其不愿在电脑上看,一般页数较少的就打印出来,这个页数太多了,……

网友:
哥 你还是别搞FPGA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是强人啊
我不愿意看英文资料,尤其不愿在电脑上看,一般页数较少的就打印出来,这个页数太多了,……

不愿意看英文资料就别搞FPGA了,学学历史和文学什么的也可以的。

网友:
找下哪里有九星轮,穿越时空到元朝以前,那段时间汉语一直是强势语言,你就不用学洋鬼子的语言了。

网友:
一定要有耐性。对付这种大PDF,一看目录,二用搜索。

网友:
或者多打印出来看,电脑上看着累,看着晕,一个好处就是我随时可以用电脑翻译几个英文

网友:
共同努力,我也刚开始学习,耐着性子看

网友:
6楼说的对,我们都别搞FPGA了

网友(2011-02-27):
看见你们讨论,我头疼...
我想我要不要也改行

网友:
看多了,就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