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芯片是否对人体静电比较敏感?

楼主(2011-01-20):
尤其是冬天,人体静电比较猛,当手摸到芯片时,是否容易损坏NEC芯片?
另外,NEC的IO口如果坏掉了,一般会有什么表现,有办法测试IO口是否坏掉吗?

网友:
静电应该还好吧,我使用的开发板。经常用手摸没发现对静电很敏感。
坏掉的话情况应该有很多种吧。你看下IO口的电路

网友:
MOS工艺的特别怕静电

网友:
NEC的东西可靠,但是通不过6000V脉冲,IO很容易坏,但是只是坏相应的IO,内核工作正常

网友:
本末是否倒置了,咱们既然做这个,就应该给芯片提供一个闲适的环境吗,不要刻意去追求IC的那个耐压极限。

网友:
下载程序的时候,烧坏了三块IC,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总是说器件没有应答。

网友:
同感,最近NEC新片老坏,好几片了
烙铁上去会坏,编程器下载程序毁坏
最近身上静电确实多,常被电到

貌似老美的芯片没那么多问题

网友:
目前没有碰到什么问题,精良不要让IO暴露在手摸得到的地方吧

楼主:
有几个NEC的IO口是输入的,可是,外部10K上拉电阻到5V,去量IO口电压,只有0.7V左右,变成了低电平,是否说IO口已经损坏?

网友(2011-03-31):
感觉比TI的脆弱。但TI的也被静电打坏过几块。

网友:
ESD看你怎么打啦,如果你直接往芯片上加6000V的时候,应该会死的!!

网友(2013-05-22):
给你一个建议吧
在接触单片机的时候带上静电环,或者人体和地线接触下,就会避免,不然轻轻一碰,花火出现后,单片机个别IO就永久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