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反向放大器"+"端接一個電阻到地是什麼意思?

楼主(2011-01-20):
一般书上画的反向放大器正输入端都是直接接地,

但有时看到一些如附图所示的第 3 脚正输入端串一个电阻 R3 接地,

请问这样做的目的是什麼?这个电阻直要根据 OP 的哪一项特性来决定?

谢谢。

网友:
看这里,道理是一样的:运放作为跟随器时,负反馈上加电阻的作用?何时需要加电阻?

网友:
最佳匹配:
R3 = ( R1 * R2 ) / ( R1 + R2 )
一般应用误差大点没有关系

网友:
R3 = R1//R2 时 可以抵消一部分零点误差

根据  输入失调电压 决定

网友:
mark,好问题,值得关注

网友:
平衡电阻,上学老师很少有讲的。讲了学生估计也听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平衡电阻,......

也有称作“匹配电阻”。

网友:
是啊,还没有好好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