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trafire这个牌子的锂电池是哪个厂家产的,质量如何啊

楼主(2011-01-20):
要做一批手持设备,选电池,看到处都是这个牌子,问一下这个牌子的电池靠得住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传说中的“神火”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牌子假的超多。如果要质量可靠的建议选择三洋,不过也要注意真假,因为假的也是超多~~

网友:
常态产品的话不如自己找个厂定做呢?

网友:
据在手电论坛的了解,这乃是著名山寨品牌,随便一个寨厂都打这个牌牌。

网友:
不靠谱,都是假冒的自己套上的皮。
靠谱的三洋的用的比较多

网友:
用过,不靠谱

网友:
这个牌子一般容量严重虚标

楼主:
噢,那不用这个了,我担心有安全性问题。大家能给再推荐几个靠谱的品牌不?14500的电池

网友:
松下,三洋,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