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tspice IV报错,pspice通过,请问电路文件错在哪里?

楼主(2011-01-20):
如题,下面是电路文件:
*EXAMPLE 4.1
.TEMP 50
VS        1        0        PWL(0        0        10NS        10V        2MS        10V)
R1        1        2        RMOD        60OHM
L1        2        3        LMOD        1.5MH        IC=3A
C1        3        0        CMOD        2.5UF        IC=4V
R2        3        0        RMOD        20OHM
.MODEL        RMOD        RES        (R=1        TC1=0.02        TC2=0.005)
.MODEL        LMOD        IND        (L=1        IL1=0.1                IL2=0.002        TC1=0.02        TC2=0.005)
.MODEL        CMOD        CAP        (C=1        VC1=0.01        VC2=0.02        TC1=0.02        TC2=0.005)

.TRAN        5US        1MS        UIC
.PLOT TRAN        V(3)        V(1)
.PROBE
.END

ltspice IV报错,提示 missing inductance value for "L1"
error log:
Circuit: *EXAMPLE 4.1

Unknown model type "ind" -- ignored
Error on line 5 : l1 2 3 lmod 1.5mh ic=3a
         Unknown parameter "lmod"
Fatal Error: Missing inductance value for "L1"

报错文件说LMOD是未知参数,可该电路文件在pspice10.5中通过并仿真,请问究竟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
LT SPIEC里  描写电感器件的语句

Symbol Names: IND, IND2

Syntax: Lxxx n+ n- <inductance> [ic=<value>]

+ [Rser=<value>] [Rpar=<value>]

+ [Cpar=<value>] [m=<value>] [temp=<value>]

和Pspiece是不同的

网友:
你的RLC电路的器件要建模才能LTSPICE里跑

网友(2012-07-05):
Singular matrix:  Check node u1:n184075
   Iteration No. 1
Fatal Error: Singular matrix:  check node u1:n184075
   Iteration No. 1

This circuit has floating nodes.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n184075 模型里的一个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