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567卡写卡的问题,几天了,大侠帮帮忙吧!

楼主(2011-01-20):
写了好几天T5567卡了,一直写不好,非常郁闷啊,还请大侠能帮忙看看

我的目的是用T5557卡模拟EM4100的卡
下面是我的问题:
1.EM4100包括起始头+数据+校验等等共计64位,那么如果我要模拟EM4100卡,是否就要用T5567的第0页的第1块和第2块写入这些完整的64位数据呢?
2.如果我要模拟EM4100 就需要配置第0页的第0块数据,请问我这样配置是否正确?
0         0000 0000 0001 0100 1000 0000 0100 0000
锁定位  0x 0     0     1   4    8    0    4    0
附图:T5567的0块配置定义:

3.数据手册说:正常读模式下一个StartGap进入写模式,那么这个GAP是否就是关闭磁场?
附图:T5567写操作:

4.按照上面那个图,写数据的时候数据位之间是有一个gap,这个gap就是关闭磁场吗?
5.数据0和1的区别就是打开磁场时间的长短,按照上图:
     1 = 48 - 63 FC 125hz一个FC应该是8us?  那么就是384us—504us
     0 = 16 - 31 FC 那么就是128us—248us
    Sgap = 10-50 FC 那么就是关闭磁场80us—400us
    wgap = 8-30 FC  那么位间隔就是关闭磁场64us—240us

6.可是我按照上面的时序调整的非常精确,还是不行,这是为何呢
这是我的代码,参考了坛子里wxws 马建的代码:
#define           USER_DATA1   0xFF94A003
#define    USER_DATA2   0xD4C494DA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config =  0x00148040;
  system_init();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delay_us(2500);
          t5557_std_write(0,config);
          t5557_std_write(1,USER_DATA1);
          t5557_std_write(2,USER_DATA2);
          read_cardInfo(&g_rfid);

  }
}

void t5557_std_write(uint8_t block,uint32_t data)
{
         uint32_t Tbit;
         uint32_t i;
         WRITE_TAG_N(0);
         Contrl_RF(0,START_GAP);        /*起始间隔,开始写*/
         /*写操作码10,对0页进行操作 */
         Contrl_RF(1,WR_ONE);                /*写1,延时*/
         Contrl_RF(0,W_GAP);                /*写间隙,完成写1bit*/
         Contrl_RF(1,WR_ZERO);      /*写0,延时*/
         Contrl_RF(0,W_GAP);                /*写间隙,完成写1bit*/
         /*块锁信号 0:不锁 */
         Contrl_RF(1,WR_ZERO);    /*写0,延时*/
         Contrl_RF(0,W_GAP);          /*写间隙,完成写1bit*/
         //数据 共32bit 数据
         Tbit=0x80000000;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for(i=0;i<32;i++)
         {
                 if(data & Tbit)
                 {
                         Contrl_RF(1,WR_ONE);    //1
                 }
                 else
                 {
                         Contrl_RF(1,WR_ZERO);    //0
                 }
                 Contrl_RF(0,W_GAP);   //数据间隔
                 Tbit>>=1;    //右移一位,测下一个bit
         }
         //块地址
         Tbit=0x4;  //100
         for(i=0;i<3;i++)
         {
                 if(block & Tbit)
                 {
                         Contrl_RF(1,WR_ONE);    //1
                 }
                 else
                 {
                         Contrl_RF(1,WR_ZERO);    //0
                 }
                 Contrl_RF(0,W_GAP);
                 Tbit>>=1;    //右移一位,测下一个bit
         }
         STOP();
         delay_ms(60000);
}
void Contrl_RF(uint8_t state,uint32_t dtime)
{
        //控制载波时长  开/关,us
        if (state == 0)
        {
                RF_PH_DO_HIGH;
        }
        else
        {
                RF_PH_DO_LOW;
        }
        delay_us(dtime);        //延时
}

下面附上T5567的完整数据手册,请大侠帮忙,感谢感谢...

楼主:
补充一点,这个卡应该是没有密码的,按照数据手册的说法,当卡有密码,那么离开磁场后就会进入休眠模式,当再靠近磁场时仍然不会发送数据,必须用Stap 10 + 密码,唤醒,才能读取数据

而我这张卡,只要靠近磁场就有数据输出,虽然看不懂,示波器抓出来是一个周期256us,我猜测是RF/32的曼码

楼主:
再补充一张配置页0,块1的天线上面的波形配置字:0x00148040 前面三位100 (10,操作码,对0页操作;0不锁定)
Sgap = T1-T2之间的时间

修改原因:忘记上图片

网友(2011-04-24):
楼主解决问题了没有??
能否共享下解决方法??

网友:
竟然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