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开发PIC32分支,可不可以使用gcc?

楼主(2011-01-20):
sourcery g++支持MIPS架构,那可不可以使用它来开发PIC32?

网友:
PIC32的编译器是改自GCC,不过加了很多相应的扩展,你有见到codesourcery g++支持PIC32吗?

楼主:
codesourcery g++支持m4k(pic32的内核)啊,这样难道不能编译pic32 c源码?

网友:
我的意思是说,你是否见到过使用codesourcery g++ lite做PIC32系统的?如果见到过,当然就能够使用它来编译RT-Thread了。如果没见过,那就只能是自己尝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说,你是否见到过使用codesourcery g++ lite做pic32系统的?如果见到过,当然就能够使用它来编译rt-thread了。如果没见过,那就只能是自己尝试了。

目前还没找到应用例子,只有等哪个高手去尝试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