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任哲的uCOS书中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1-01-20):
任哲这书中uCOS的编译环境为精简版的BC3.1、、
第二章主要讲的是BC3.1的一些编译和链接的操作。

书中写道:当tlink命令很长时,为了程序设计人员的方便,BC3.1允许把连接命令的内容写入一个叫做连接文件的文本文件,这样,以后便可以对连接文件的引用来进行目标文的连接工作了。其命令格式为:
tlink @连接文件名

我把几个obj文件名按书上的格式写入了一个文件名为 testlink.txt的文本文档中,目录为C:\exp\testlink.txt。
然后在DOS命令控制台下 c:\exp\make @testlink 输入这个命令 。(设置了环境变量的,testlink.txt里面的内容也是严格按书上的写的).
命令输入后,提示不能打开文件 testlink。。。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上边写错了,在DOS命令控制台下 c:\exp\tlink @testlink 输入的是这个命令。。

后面的,用make这个命令也出现了这个情况。。我建了一个makefile的文本文件。。然后在DOS下输入命令make。也是出现这个错误提示,不能打开文件 makefile..
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2013-07-06):
小弟最近在学任哲的书也遇到了楼主的问题,不知楼主后来是如何解决这问题的。

网友:
试了一下,发现加上后缀,即“tlink @testlink.lnk”就能连接,生成EXE文件。此外,还发现,如果.lnk文件如果名字超过8个西文字符同样也会报错,比如,“tlink @testlinkk.lnk”,同样会报fatal:unable to open file "testlinkk.lnk",不知是何道理。希望楼主和路过的大神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