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血了真的吐血了,再求XP系统,

楼主(2011-01-20):
前些天发了个帖子,求系统.本以为随便下一个系统就行了.结果连着弄了四天了;

上海Z.F.版  WINXP SP2 WINXP SP3 原版本  新罗布家园   深度V6.2  我下了好多好多  这两天一共下了差不多六七个把.原版的缺少文件, 罗布家园的出现安装错误,有时候不好用  然后又回归深度V6.2下完了 无法解压提示CRC错误,我都快哭了,以前从没遇到过着情况,随便下个系统就能用;

连着4天啊 ,每天晚上都差不多干到十一二点,下系统,各种尝试;

实在没办法了.求大家把自己认为好用的系统贴上来把;

而且刻坏了 十张光盘 前五章啄木鸟的根本就是坏了不能用 后五章能用了,但是老丢失文件(装的原版)/我用PM新分的区

而且我发现最近装火狐老是出问题那,今天就连装360都不正常了.我把系统已经重新分区格式化.里边不可能存在病毒了

给个链接,你一定要用过,谢谢; 这连装四天系统的感觉可真痛苦.........

网友:
兄弟,花5块钱买张盘吧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我五块钱的盘已经买完了,系统都装完了,你知道进程里怎么写的吗  5555555

hkcmd.exe 我一看这不是hacker command 的缩写吗 电脑公司版本的,我哪敢用啊....................

网友:
装4天都没成功,一般来说不是硬件有问题,就是有病毒,建议你换个思路吧,别一棵树吊死了.

你说系统没毒,说不定你分区,格式化的时候就已经中毒了.

网友:
hkcmd.exe 好像是intel主板驱动带的一个程序吧,也不算什么病毒.不过有可能被病毒利用罢了.

楼主:
已经装了两个系统了.但是中途都会有出错,以前没这个原因啊.我新分区,新格式化的,硬盘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问题出在系统上.

网友:
你分区格式化的时候,需要保证你用的启动盘无毒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哎.我怎么能知道他有毒没有毒那......
毒啊.毒

我怀疑不是病毒啊.问题解压都会出错

网友:
系统内有病毒的时候,什么情况都能发生.
最彻底的方法,就是到隔壁mm家,找一个别的高手送给她的安装光盘(一般对mm都比较尽心,不会糊弄人),用这个光盘分区,格式化,杀毒,重装系统.

ps:顺便还能把mm

网友:
rp问题阿...
最讨厌重装系统了,所有软件都得重装.

网友:
内存问题

网友:
电源问题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

网友:
刻什么盘啊,直接用U盘做PE系统,这种问题不太可能是系统的问题。说不定是你的硬件出问题了。

网友:
很可能硬件出了问题,例如内存或者主板供电出了异常 。

网友:
刻录机出问题了吧,装个虚拟光驱安装系统吧,顺便装个PE

网友:
HKCMD说明硬盘要检查了

网友:
换内存,HKCMD是INTEL主板显卡的程序,怎么会是病毒呢?!!!!

网友:
用dmi修改bios的厂家标志,然后就可以装正版的oem xp了
比较好用的是hp的很小,只有400多M,这几天净给几个邻居修电脑了,无一例外都是装了网上乱七八糟的改版xp,木马肆虐,
不打补丁

网友:
就是,一般用ghost版的

网友:
前几年用过N多,有点名气的几乎都用过

最好用的感觉还是电脑疯子的XP3,据说是原版

用二年多了,非常好用,刻了好几张盘送人

好像现在下不到了,网上现在上面写的电脑疯子也是假的,此疯子非彼疯子

网友:
thunder://QUFodHRwOi8vZG93bmxvYWQud2luNDAwMC5jb20vVG9tYXRvV2luWFBfU1AzX1YxLjIxLmlzb1pa
TomatoWinXP_SP3_V1.21.iso
大小: 719345664 字节
修改时间: 星期四 2008年8月14日, 2:27:29
MD5: B78DD03B3B3934623C0E750DC1779373
SHA1: 2620951873387E84176AD4984AB5B07C2AF42300
CRC32: 14651875
我用这个几年了,帮我也用下看看有没有病毒的

网友:
请Google,关键词:MSDN,I TELL  YOU

搞不懂怎么怎么多人不知道怎么弄原版的MSDN系统呢

非要用什么Ghost之类的东西

网友:
楼主淡定啊!!不要急躁
去够死之家吧!!下载纯净版的XP

网友:
上海Z.F.版,楼主联系我,给你镜像,用U盘做光盘系统,很好用的,我公司现在用的所有系统都是我弄的,没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
内存坏了吧,我的以前也这样,换跳内存就好了。

网友:
别换盘了,该换的是主板。

网友:
内存可能坏了

网友:
就是呀,你这样子估计电脑硬件有问题了,你要查一查了。先用软件查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没有的话,拆下电源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没问题的话就换跟内存试试了(去电脑店吧)

-----
ps:改错别字

网友:
用win7的闪过!

网友:
下载个纯净完整版,ghost镜像的,直接搞,应该问题不大,不用下载那些什么什么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嘿嘿,怎么联系你啊,要不发到我邮箱lyml1@163.com 或者发到论坛让大家一起共享下~~

-------------------------------------------------------------------------------------------------------

PS:那么多说硬件坏了的同志们,我的硬件一直好好的,没出过问题的,现在装的系统也能用,但是问题是丢东西了感觉郁闷,可能我比较追求完美,有一个红色感叹号我就觉得不舒服吧;

网友:
自己下个原版,打SP3,加OEM,刻盘。我用N年了,很好用。OEM是IBM,哈哈……

网友:
还是原版的好用,放心

网友:
内存见马克思了

网友:
主板,或内存或硬盘出问题了

网友:
就是比尔送你个XP也解决不了问题
跟病毒也没关系,肯定是硬件故障.
疑犯:
no.1 内存
no.2 主板
no.3 电源
NO.4 CPU

楼主:
无奈了。我保持低调。沉默,淡定,先回家过年,回来再看看他

网友:
大地GHOST,全镜像方式安装,可以试试。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lusson 于:2011-01-22,11:11:48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9999]51单片机
即将移去的分区:[1004]电脑综合论坛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嘿嘿,怎么联系你啊,要不发到我邮箱lyml1@163.com 或者发到论坛让大家一起共享下~~
-------------------------------------------------------------------------------------------------------
ps:那么多说硬件坏了的同志们,我的硬件一直好好的,没出过问题的,现在装的系统也能用,但是问题是丢东西了感觉郁闷,可能我比较追求完美,有一个红色感叹号我就觉得不舒服吧;

13712239650@139.com邮箱联系,这么几天忙一直没有看消息,不好意思呀

网友:
为什么不用微软原版的windows xp sp3呢?
我用了两年的雨林木风xx版的xp,前阵子机器升级,重装后发现运行特定程序的时候必然蓝屏。索性用微软原版的xp,问题解决。
可以去verycd社区中的微软爱好者or操作系统爱好者小组里找到下载。

网友:
这个7.5是我从06年买电脑的时候给我装的系统 。用了那么多年,一直很稳定。 虽然是SP2的,也打了一些补丁不过感觉没什么。

网友:
别买深度的那种ghost方式的系统盘,  我用那种盘在别人的老笔记本上总是安装一半就失败。
用番茄花园的那种重新安装方式的系统盘,  一般兼容性强一些。

网友:
我也给个链接吧
http://hi.baidu.com/zxkh/blog/item/95657b31d457590bebc4afd8.html
以下是原说明:

~~~~~~~~~~~~~~~~~~~~~~~~~~~~~~~~~~~~~~~~~~~~~~~~~~~~~~~~~~~~~~~~~~~~~~~~~~~~~~~~~~~~~~~~~~~~~~~~~~~~~~~~
一些题外话(这个没有转载的必要):

做XP合集很久了,这是最后一个版本。XP后续需要的补丁和驱动会没完没了,不知何时是个尽头,我真不想一直跟着,也不知道一直跟着有多大的意义。现在确实是终了的时候了。

XP是个十年前的系统,老态龙钟。最近一些时间,我一直在WIN7的系统上制作XP,另外专门用一个本本来做测试,这种情况有时自己都觉得挺好笑的。我都不习惯XP了。

本人无法保证驱动的长期有效性,所以,万一或如果,你在GHOSTXP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你可以选择安装版的XP,千万不在一棵树上吊死。这种安装方式,时间会长一些,但除了SRS驱动外,没有另加别的驱动,装好XP之后,你可以自己安装设备驱动,以保证驱动的兼容性问题。当然了,XP自带的组件与驱动,一个也没有精简。GHOST版只有极少极简。

说这一段的意思,不是说GHOST版的驱动有什么大问题,自由天空的驱动包还是值得信赖的。但,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你总是在获得某些东西的时候,难免地要失去另外一些东西。比如,当我把XP做成DVD时,可以支持很多OEM版本,可以GHOST版和安装版的一起装进来,但体积变大了,一张CD是不行了。而你只想用一张CD,又想什么OFFICE、各种软件都要一一俱全,你必然在其他方面有所损失。XP是精简版的,OFFICE也是不完整的,在你不用某些组件的时候你觉得很正常,关键时要用到某一功能找不到此功能,你会跳起来的。

~~~~~~~~~~~~~~~~~~~~~~~~~~~~~~~~~~~~~~~~~~~~~~~~~~~~~~~~~~~~~~~~~~~~~~~~~~~~~~~~~~~~~~~~~~~~~~~~~~~~~~~~

一、摘要
1、支持开启AHCI模式安装GhostXP(PE3.0环境);
2、自动检测安装OEM版本,支持30多个品牌;
3、无需量产使用U盘安装XP(安装版)或GhostXP;
4、整合PE3.0,PE3.0支持vista、Win7、Server 2008(R2)等Windows版本的安装。

二、Ghost版XP 36in1(纯净版)
1、两个GHOST版本:

IE6.0搭配的是windows player 10 ,XP补丁更新至2010年7月,驱动更新为自由天空XP综合驱动包V11.1,首次登录可以自定义OEMLOGO,不想首次改的,以后可以到开始菜单调用。

IE8.0搭配的是windows player 11 ,XP补丁更新至2011年1月,驱动更新为自由天空XP综合驱动包V11.1,首次登录可以自定义OEMLOGO,不想首次改的,以后可以到开始菜单调用。

2、少量优化调整

3、若部分华硕笔记本不能正确识别BIOS中OEM信息,安装后看一下光盘根目录中VOL_OEM文件夹,里面有解决说明。操作:将VOL_OEM目录复制到某分区根目录下(必须是分区根目录)。重新启动时,按F8键,选择“安全模式”进入系统,运行VOL_OEM目录下的VOL_OEM.BAT,待执行结束后,重新启动。---注:VOL要转成其他OEM版本也是可以的,操作说明里也有说到。

三、安装版XP 36in1(纯净版)

1、整合至2010年7月的补丁、SRS驱动,整合Windows media player 10。在首次登录时选择安装或不安装Internet Explorer 8.0与Windows media player 11。未作任何系统组件精简。少量优化,主要是使用习惯的调整。

2、安装程序具有自动选择OEM版本功能,如果你的主板不支持OEM品牌,将自动转为安装MSDN免激活版。支持品牌有30多种。

四、其他说明

1、光盘根目录下4个CMD文件,注意这几个可执行文件的区别:

GHOSTXPIE6.CMD  --->GHOSTXP(带IE6.0)的安装批处理文件(PE3.0环境)

GHOSTXPIE8.CMD  --->GHOSTXP(带IE8.0)的安装批处理文件(PE3.0环境)

SETUPXP_V21.CMD --->安装版XP的安装批处理文件(PE3.0环境)

SETUPXP.CMD     --->安装版XP的安装批处理文件(XPPE、2003PE或WinXP、Win2003)

2、TOOLS目录下的几个软件

OEMLOGO自定义

IE8-WindowsXP-x86-CHS.EXE(IE8.0安装文件)

WINRAR39.3.EXE(系统未集成,需要的自己安装)

wmp11-windowsxp-x86-zh-cn.exe(Windows media player安装文件)

五、安装说明

(一)光盘安装

光盘启动直接安装,但如果开启AHCI模式且要安装GHOST版XP,则需要以下方法:

1、光盘启动进入PE3.0,硬盘已分好区的,注意看C盘数据是否需要备份,接着按下面第2点操作。如果硬盘未分区,先进行分区,运行桌面的磁盘管理器,参考这里:http://hi.baidu.com/zxkh/blog/item/8e298e54dcc3ea123a293584.html,分区之后最好重启一次,接着按下面第2点操作。

2、点击桌面的安装图标或光盘所在分区中的相应安装文件CMD。GHO被还原到C盘后,会自动重启,进入常见的GHOSTXP安装过程。

(二)U盘安装

本说明不含U盘量产,仅针对直接用ISO写入U盘的安装办法。

1、用UltraISO打开WinXP_36in1_Final_ForUSB.ISO。

2、菜单,启动,写入硬盘映像,一般选择USB-HDD+或USB-HDD模式(前提是主板支持这两种模式),写入(写入后U盘数据将被清空,要注意事先备份),时间很快。

3、将WinXP_36in1_Final.ISO中下列目录或文件复制或提取到U盘:

BOOT目录下的PE_X86.WIM              --->U盘boot目录 (必须)

根目录下的XPIE6.GHO或XPIE8.GHO      --->U盘根目录   (Ghost版XP必须,XPIE6指的是带IE6.0的XP版本,XPIE8指的是带IE8.0的版本)

根目录下的I386                      --->U盘根目录   (安装版XP必须)

根目录下的OEMBIOS                   --->U盘根目录   (若不安装OEM版,则不需要提取)

4、安装时,选择U盘启动(一般在开机时按ESC键即可调出设备启动选择菜单),进入“安装WinXP(WinPE3.0环境)”菜单,到PE3.0桌面后,点击桌面安装图标(或进入U盘分区运行相应安装文件CMD),确认后就会自行安装。

无约而来

http://hi.baidu.com/zxkh/home

2011.1.15

~~~~~~~~~~~~~~~~~~~~~~~~~~~~~~~~~~~~~~~~~~~~~~~~~~~~~~~~~~~~~~~~~~~~~~~~~~~~~~~~~~~~~~~~~~~~~~~~~~~~~~~~

网友:
硬盘问题吧,我三个月两次无征兆突然分区全丢,损失惨重啊,第一次后全盘就分了一个区,第二次楞是不能恢复数据,怪了,现在半年了还是那块硬盘,又没什么事了。吓的已经养成天天刻盘备份的习惯了。

网友:
哪有病毒说自己是病毒的病毒呢,hacker commond不一定是病毒

网友:
哪有病毒说自己是病毒的病毒呢,hacker commond不一定是病毒,建议你先换个内存在安装系统试试,这么多系统盘同时出问题的几率不是没有,只是太低了,不过你要确定你的刻录机没有问题,转移镜像时你的传输介质没问题,最好md5检验一下镜像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些天发了个帖子,求系统.本以为随便下一个系统就行了.结果连着弄了四天了;
上海Z.F.版  winxp sp2 winxp sp3 原版本  新罗布家园   深度v6.2  我下了好多好多  这两天一共下了差不多六七个把.原版的缺少文件, 罗布家园的出现安装错误,有时候不好用  然后又回归深度v6.2下完了 无法解压提示crc错误,我都快哭了,以前从没遇到过着情况,随便下个系统就能用;
连着4天啊 ,每天晚上都差不多干到十一二点,下系统,各种尝试;
实在没办法了.求大家把自己认为好用的系统贴上来把;
而且刻坏了 十张光盘 前五章啄木鸟的根本就是坏了不能用 后五章能用了,但是老丢失文件(装的原版)/我用pm新分的区
而且我发现最近装火狐老是出问题那,今天就连装360都不正常了.我把系统已经重新分区格式化.里边不可能存在病毒了
给个链接,你一定要用过,谢谢; 这连装四天系统的感觉可真......

不知lz的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我这里有个正版的xp sp3 的 还有序列号。不过太大了,没法上传呀.

网友:
有问号说明是驱动程序没有安装好,建议到主板厂家网页下载主板驱动。

网友:
http://www.7xdown.com/downinfo/2626.html
雨林木风 Windows XP SP3 安装版 YS8.0(绝版)

◆ 概述
本系统基于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3 MSDN 官方简体中文版制作,整合了最新的安全补丁和其它系统升级
程序,增加万能硬件驱动及软件安装程序均可自由选择,并集成了最新的 SATA/RAID/SCSI/CPU/Chipset 驱动。
免序列号,免激活。通过正版验证,支持在线更新。

★本系统完美解决黑屏问题,不用安装任何破_解程序都可以支持微软的正版验证以及在线更新,特此我们仅仅
集成了WMP10 的最新版和 12 月 18 日之前的高优先级系统更新补丁,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在系统中集成新版的
WGA 和 Microsoft Update,留给用户自己体验吧。

◆ 版本说明:
1 、系统确保达到原版 XP 100% 的功能及兼容性,清理了一些无用文件,不存在其它同类系统兼容性问题
2 、集成至 2008 年 12 月 18 日之前的系统关键更新以及其它系统更新程序(包括KB960714 IE 0-day补丁)
3 、集成最新 SATA/RAID/SCSI/CPU/Chipset 驱动包,支持更多串口设备,已解决华硕笔记本安装蓝屏的问题
4 、集成最新系统补充驱动包,系统安装过程中可选择安装
5 、集成常用软件选择安装工具,在首次进系统时可选择安装
6 、系统在稳定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注_册表以及系统服务优化调整,完美支持系统共享
7 、集成 WMP10 最新版、Flash Player AX 、IE风行者、微软 JAVA 虚拟机,支持 163 等聊天室
8 、集成 DirectX 08年11月最新版本运行库以及双核处理器更新程序,进一步增强了系统性能
9 、破_解了 UxTheme.dll,可直接使用第三方系统主题资源
10、修改 TCPIP 连接数为 1024,加快 BT、P2P 下载速度
11、光盘支持 WinPE 、光盘引导、DOS 三种安装方式
12、光盘启动菜单有12月最新制作的 WinPE 光盘系统、雨林木风 DOS 工具箱等实用工具

▲驱动更新详细信息:
1、主板芯片组驱动程序更新
  更新 AMD(ATI)、JMicron、nVIDIA 磁盘控制器驱动,加入 AMD HDC 驱动
  更新 VMware 系列驱动程序,加入 VPC 2007 SP1 驱动程序
2、显卡驱动程序更新
  更新 ATI 催化剂驱动 8.11,去掉可能导致兼容性问题的驱动 ID
  加入 Intel 4X 系列主板集成显卡驱动程序
3、声卡驱动程序更新
  更新 Conexant、SoundMax、Realtek 等一系列 HD 声卡驱动
  加入 Yamaha AC-XG 驱动程序
4、网卡驱动程序更新
  更新 D-Link、Intel、Realtek 本地网卡驱动
5、笔记本设备驱动程序更新
  更新指纹识别驱动程序
  更新蓝牙适配器驱动程序
  更新 Realtek、 Ricoh 读卡器驱动程序
  更新 ENE 总线控制器驱动
6、无线网卡驱动程序更新
  更新 Boardcom、Intel 无线网卡驱动程序

◆ 部分优化调整说明:
  ※ Internet Explorer-令 Internet Explorer 可同时接受 10 个连接
  ※ 开始菜单-移除 Windows Catalog 快捷方式
  ※ 启动和关机-禁止系统崩溃以后自动重启
  ※ 启动和关机-系统崩溃时禁止记录日志
  ※ 启动和关机-自动结束任务
  ※ 启动和关机-自动终止无响应的程序
  ※ 启动和关机-自动终止无响应的服务
  ※ 任务栏-禁用分组相似任务栏按钮
  ※ 任务栏-锁定任务栏-允许
  ※ 最佳视觉效果
  ※ 网络-登录时禁止还原已映射的网络驱动器
  ※ 网络-禁止自动搜索网络文件夹和网络打印机
  ※ 网络-远程桌面-禁用
  ※ 网络-允许用户远程连接到此计算机-禁用
  ※ 性能-处理器计划-程序
  ※ 性能-最少电源管理
  ※ 禁用 Internet 驱动程序更新提示
  ※ 桌面显示-“网上邻居”、“我的电脑”、“Internet Explorer” 、“我的文档” 图标
  ※ 资源管理器-禁用 “快捷方式 到” 前缀
  ※ 资源管理器-禁用自动运行
  ※ 资源管理器-在地址栏显示完整路径
  ※ 资源管理器-在所有的窗口上显示状态栏

◆ 安装说明:
1、光盘安装:
 首先用 NERO 的刻录镜像文件刻录本 ISO 文件,(建议使用NERO 6等高品质刻录软件,刻录这种可引导式的
ISO文件速度不宜过快,否则很容易造成刻录后无法引导等诸多小问题的问题,详细操作请看录像文件) ,然后
在 Bios中设置光驱优先启动,放入光盘重启后即可安装。当出现光盘引导菜单后,根据自己需要选择适合的安
装方式。

2、DOS 下硬盘安装:
 首先提取 ISO 中的所有内容到硬盘根目录或指定文件夹,比如 D:\XP(注意DOS安装难实现对NTFS分区的数据
读取,所以提取ISO的文件最好放在一个FAT32分区)。 然后重启计算机切换到DOS下进入XP安装文件所在目录,
运行批处理文件winnnt.bat 即可实现DOS下的无人值守安装(无需序列号)。
 通常我们不建议使用 DOS 下硬盘安装时运行I386文件夹中的winnt.exe程序进行安装,此安装方法无法调用
无人值守文件,导致有部分系统功能、特性无法实现!

3、PE 下硬盘安装:
 首先下载安装 PE(下载地址:http://soft.ylmf.com/downinfo/882.html),然后重启系统进入 PE,用PE
自带的虚拟光驱加载 ISO 文件,最后运行虚拟光驱目录中的 Setup.exe 根据指示进行安装即可。
论坛详细教程地址:
http://bbs.ylmf.com/read.php?tid=103085
http://bbs.ylmf.com/read.php?tid=102286
注意:无论用什么方法安装,安装前注意备份个人数据和驱动程序!另,请不要在正常的 Windows 系统下安装
本系统,以免造成新老系统共存的局面!

◆ 进一步加快开机速度:
  右键桌面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IDE ATA/ATAPI 控制器,把主要和次要 IDE 通道高级设置里的设
备类型里可以选择无的都设置成无(只有没接上相关硬件才有的选择无的),这方法比其它什么优化加快开机速度
效果都要好。不过以后要在其通道上添加新硬件就要把对应的打开,否则无法识别新硬件。
另外,如果是 ADSL 电信拨号的,建议给本地连接指定 IP 地址。IP:192.168.1.2,子网掩码:255.255.255.0

◆ 其它说明:
  系统和常用软件都安装好后,建议运行一次磁盘碎片整理程序整理系统盘,系统运行速度更佳;或者用
Ghost做系统备份然后还原一次,效果跟前者一样!

◆ 推荐使用版本
    首先推荐使用GHOST装机版系列,免安装过程,免安装驱动,免安装常用软件。免系统优化,安装好后,可以
直接使用,适合新手无基础知识或电脑城快速装机用户;如遇特殊偏僻类主板型号可能会引起蓝屏,一般蓝屏多
因驱动冲突,所以建议你使用GHOST纯净版系统列。可以快速安装好系统,手动安装驱动及常用软件,适合有一
定操作系统基础知识,喜欢自定义驱动和软件用户;追求更高级,更纯净的兼容性系统,建议使用安装版系列,
适合有一定计算机基础和追求性能的高级用户。

声明:此系统仅提供给雨林木风内部会员学习研究的测试环境,雨林木风不承担任何技术及版权问题;非法传播
或用于商业用途,自负法律责任。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删除,如果您觉得满意,请支持购买正版

更新日期: 2008-12-26
文件大小: iso:678MB  rar: 657MB
MD5:88524D781055119EBD144EBE7117FBD0

楼主:
谢谢大家了,这两天不能上网。我的笔记本和台式机器都装的深度V6.2。出问题的是台式机器。嘿嘿这坏的问题奇怪就在于进系统没问题。然后也没蜂鸣提示。然后现在QQ 火狐 讯累老是崩溃

我看我还是去电脑城那里修修吧  我也开始怀疑是内存问题了

电源航嘉冷钻王 的我不相信它出文题 硬盘软件检测没问题

网友:
最好能够一次安装ghost一下就ok

楼主:
结贴,电脑真的是硬件坏了

我就MEMTEST测试了一下,发现是内存坏了。心惊胆战的买了一条内存换上没想到好了~~ 谢天谢地啊~

网友:
雨林木风ghost9.9 绝版最好用

网友:
msdn sp3 弄个大客户的序号

网友:
用刻得系统光盘在别的电脑上试一下,如果成功则光盘没有问题(经常刻坏盘的话,建议用CD-RW)。

本机电脑最可能有问题的是硬盘有坏道或将有坏道,可用检测软件检测或修复,坏道多的话就买新的。

本机光驱不好,读碟能力差(如经常用电脑看视频光盘造成光头过早老化),也有可能。

主板及内存损坏的可能性极小,因为内存换了,机器开不了,有的有报警音。
一般情况,ghost盘中会有很多工具,用来修理常见故障;安装盘一定要找干净的,下载时要在知名的大网站找,而且验证MD5。

网友:
HKCMD.exe是正常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