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光耦PC817接220交流

楼主(2011-01-20):
PC817光耦可以直接串一个大电阻接经过整流的220交流电么?

网友:
pc817的输出vceo为35v,ac220峰值为310v

网友:
反向耐压不行,你最好还串一个1n4007,光藕两端再并一个比较大的电阻,如100k,这样就可以防止反向高压损坏里面的发光二极管了。

网友:
楼上的方法铭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反向耐压不行,你最好还串一个1n4007,光藕两端再并一个比较大的电阻,如100k,这样就可以防止反向高压损坏里面的发光二极管了。

串一个1N4007可以理解,但是并上一个大电阻做什么用的?

网友:
串联电阻的功率和耐压、散热也要考虑,假设5mA的电流,电阻功耗220x0.005/2=1.1W/2=0.65W,加上余量,至少得用1W电阻。
并联电阻的用处是因为IN4007会有微弱的反向漏电流,给漏电流一个通道。

网友:
我个人认为更安全的做法是在光耦输入端反向并联一个1N4007,而不是串联。不过这样,串联电阻的功耗要加大1倍。

网友B:
交流电过零检测?我一直这样用的,用得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交流电过零检测,是判断交流开关开/关状态的电路,另外你这个电路里面的D110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昨天看了一个帖子,感觉使用氖灯泡和光敏电阻也不错,不过可靠性和美观性没有使用光耦的看起来好

网友(2012-04-16):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过零检测?我一直这样用的,用得很好

(原文件名:TM截图未命名.png) ...

要求不严格的话,可以使用,因为光耦在一定的范围内截止,具体电压值我没有计算,

网友:
高手真多。反正我不明白,我直接就串了一个发光二极管,还不是反相的,用了快半年了。现在好像还没烧。

网友:
817的截止频率是不是就是指 如果交流电的频率超过这个截止频率,过零检测就分辨不出来了。

网友:
我想用51的端口检测,交流电是否接上。8楼的电路好像不行,通电的时候有时候也检出来的时低压。谁能帮我改改啊。电路越简单越好。

网友(2013-08-11):
半波整流  大电阻限流  我用的坛子里给的建议  130k的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