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疯了 串口通信中 如何判断接收到的换行符

楼主(2011-01-20):
我使用的是M32L 发送接收都正常 唯独无法判断这个万恶的换行符 0x0d 13 \n

SIGNAL(SIG_UART_RECV)
{
    UCSRB&=~(1<<RXCIE);//先关接收中断
    buff[buff_index++] = UDR;

    if (buff[buff_index - 1] == '\n')
    {
         buff_end = 1;
    }
    UCSRB|=(1<<RXCIE);//重开接收中断
}

if (buff[buff_index - 1] == 0x0d) 这样不行 判断不出来
if (buff[buff_index - 1] == 13)   这样也不行
if (buff[buff_index - 1] == '\n') 这样时 使用串口大师发送回车可以判断出来 但是我想用16进制模式 发送0x0d并判断

万恶啊 谁能指点我下啊 谢谢了

楼主:
问题解决 非常郁闷的原因 原来是通讯使用的数据位7 接收时最高位被置1了 导致部分数据接收错误。。。。。

网友:
搭车同求,我用的keil c51在发送回车换行符(\13\10)时串口助手收到的是(\11\08),不能换行,我改发送(\15\12)就好了,一直不明所以

网友:
不要疯呀

网友:
//  功能:通过UART接收字符串,回显,退格<Backspace>修改,回车<Enter>结束
//  参数:*s保存接收数据的缓冲区,只接收可打印字符(ASCII码32~127)
//        size是缓冲区*s的总长度,要求size >= 2(包括末尾'\0',建议用sizeof()来获取)
//  返回:接收到的有效字符数目
int uartGets(eUART_ch_t uartCh, cmdstr* pcmdstruct)
{
    char c,size;
        char* pchar;
   // pcmdstruct->str[0] = '\0';
        size=sizeof(pcmdstruct->str);
    if (size < 2) return(0);
    size--;
    //pcmdstring->UartProStart=0;
  //for (;;)

      if(  UARTReadByte(uartCh,&c)==0) //3???                                    //  接收1个字符
          {
            //Uart1_Printf("get %c\r\n",c);
            UARTWriteByte(uartCh,c);
                }//  回显输入的字符
      else
              {
              // Uart1_Printf("timer out\r\n");
         return 0;
           }

        if (c == '\b')                                   //  遇退格<Backspace>修改
        {
            if (pcmdstruct->num > 0)
            {
                            pcmdstruct->num--;
                (pcmdstruct->str[pcmdstruct->num]) = '\0';
                Uart1_Printf(" \b");                            //  显示空格和退格<Backspace>
            }
        }

        if (c == '\r')                                      //  遇回车<Enter>结束
        {
            Uart1_Printf("\r\n");                               //  显示回车换行<CR><LF>
            pcmdstruct->UartProStart=1;
                        pcmdstruct->num=0;

        }

        if (pcmdstruct->num < size)                                       //  如果小于长度限制
        {
            if (isprint_char(c))                                 //  如果接收到的是可打印字符
            {
                 //Uart_Printf("\r\nprint_ok!\r\n");
                 (pcmdstruct->str[pcmdstruct->num]) = c;                                 //  保存接收到的字符到缓冲区
                                 pcmdstruct->num++;
                                 pcmdstruct->str[pcmdstruct->num] = '\0';
            }
        }

    return(pcmdstruct->num);                                              //  返回接收到的有效字符数目
}

网友(2013-08-19):
mARK   正好用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