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AR中.asm和.s文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1-20):
在ucos提供的lpc2103例程中有.asm和.s文件,这两种文件是不是有区别?有什么区别?

网友:
帮顶,我还没入门呢,,哈哈。。

楼主:
确实是一样的,把asm改成s程序也能运行~~~~但是为什么会有两个后缀呢~~

网友(2012-07-27):
前者是dos和win下常见的源程序扩展名,
后者是linux内核源程序中用的扩展名
本质上都是文本文档,没区别。
有些linux下的编译器在产生汇编码输出的时候,也会生成.s的扩展名

来自百度

网友:
.s感觉是启动文件,.asm只是一般的汇编文件,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