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CS4.0写dsp程序,连了JTAG后,如何把程序下载到芯片里

楼主(2011-01-21):
小弟新手,只用过arm,刚学dsp,不知道ccs4.0如何把程序下载到芯片里面。
如果有大哥能提供个ccs4.0的使用手册就更感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片外flash的话,可以先生成dat文件,然后将dat文件,转换成boottable,写进flash里。

楼主:
感谢楼上大哥的回答,小弟是不明白怎么写入flash,需要其他软件?还是ccs4.0就行,以前用arm都是仿真器的驱动负责烧写程序的

楼主:
在线等啊,继续大牛帮助

网友: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望高手详细的说一下方法!谢谢!

网友:
看这个文档吧
C2000,CCSV4  使用指南ourdev_613241BW2NIJ.pdf(文件大小:970K) (原文件名:CCS4 GET STARTED.pdf)

楼主:
非常感谢,看看先

网友(2011-02-21):
我也是初学者 有没有高手在指点下呢 ccs4.0里也可以生成.dat文件吗 没找到呢

网友(2011-10-31):
只用过ccs3.3的

网友(2013-06-25):
非常感谢,受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