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这是ouravr共享中,目前最完美的STM32读写EEPROM驱动,硬件I2C中断加DMA方式(原创)

楼主(2011-01-21):
山寨一下标题,哈哈。
这个驱动是我花了一整天弄出来的,理论上支持AT24C02-AT24C512全部的型号,我只测试过AT24C16,AT24C32。
换型号改一下头文件定义就可以,调用也很简单,见头文件,支持任意地址读写任意长度,欢迎测试。

网友:
在RTT里面搞个device来试试

网友:
这个好,下来试试

楼主:
请测试过的朋友列一下能用的型号吧。

网友:
不管是不是能马上用到,但看到这种帖子总是很感动

楼主:
多谢楼上朋友顶贴。
我是看到网上STM32的i2C驱动几乎都是用模拟或者查询方式,所以自己就参考了很多资料,完成了这个驱动。之前从ourdev学到了不少,因此发出来,与大家分享。
我只测试过部分型号,请试过的朋友列一下能用的型号。
总是没人气,杯具。

网友:
STM32的硬件、i2C不是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M32的硬件I2C只是很难调,很多人都放弃了,最好要把中断设成最高优先级。
到底有没有问题试一下这个程序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STM32的IIC正常的时候一直都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时候就是那么一下,开机初始化就过不去。

网友:
给楼主增加点人气,顶一下。

网友:
试一下,做个标记

网友:
是按官方的解决方法?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版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原来的是用模拟的,多谢lz了

网友:
不错,没人气就帮你顶出人气来!

网友(2011-03-02):
MARK 以后用得上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一下先

网友:
昨天开始搞EEPROM,稍后测试再来汇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昨天开始搞eeprom,稍后测试再来汇报。

IIC没有成功,决定暂时放弃,先用模拟的实现功能再回来搞硬件IIC了。

网友(2011-04-15):
折腾1早上,楼主的代码用不了,硬件I2C真是唉..........

网友:
标记一下,学习了

网友:
下载不了,楼主能否发我一份啊?我邮件33164187@qq.com

网友:
下载不了,楼主能否发我一份啊?我邮件wangqiangabc@163.com

网友:
收藏备用,官方的经常卡住

网友:
楼主辛苦了,大致看了一下程序,花了很多功夫的!
我用的是AT24C215,自己写了一个驱动,用的也是DMA驱动,我的IIC管脚当CAN口用了,所以是重映射的IIC口,不用操作系统感觉可以,用了RT-Thread和UCOS以后会卡住,我加了一个count,当判定10000次以后,不管有无状态位相应,直接通过,就没有出过问题了,有时有机会帮你测试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stm32的硬件i2c只是很难调,很多人都放弃了,最好要把中断设成最高优先级。
到底有没有问题试一下这个程序就知道了。

为什么一个I2C要用最高级别中断,有这个BUG就够淘汰STM32的I2C了

楼主:
怎么这么多人用不了,我这个程序在一个项目上已经用起来了的啊。
不能用的先试试这个最简单的测试程序吧,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
我现在用STM32的IIC调试一个IIC接口的加速度传感器就出现通不过去的情况。不知道是否跟你描述的一样,加一个延时能否过去。

网友:
都在用软件模拟i2c,不知道硬件新版本bug更新了没!期待

网友:
有空帮你测试一下看 没看到中断文件,只看到了DMA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能否提供一下你测试的例程工程啊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没调通,,呵呵~~谢谢~~我邮件331641857@qq.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发个完整的工程吧!!524649290@qq.com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用的mirochip的24LC256搞iic也郁闷了,几天都没有弄出来,我也要份工程哈,xdpzxh@126.com,谢谢!

网友:
测试过稳定不? 像ST的 例子就。。。
不过思路不错,但是会耗掉一部份资源  必须要中断级别为 最高级。
这个在实时系统中,有些小小的问题。一般I2C在实时系统中为次要存储。
还是顶了。

网友E:
按照ST的官方ERRATA说明,要用IIC必须
1)最高优先级
2)启动DMA.

如果程序中频繁通过IIC读写的话,个人建议使用IO口模拟。
因为本人程序频繁读写,又不能设置最高优先级,
所以开始测试没问题,但是长时间运行96小时最低要求,发现ST的IIC根本不行。
改成IO口模拟,长时间运行24*30天,无问题。

小应用可以用用IIC,复杂程序下还是IO口模拟吧。

网友(2011-05-20):
回复 楼主:

网友:
晕。。。要是断开EEPROM一直中断的?根本不用干其他事。。一直总线错误的?

网友:
BUG海无涯,,模拟是崖!!

网友:
3x
STM32 硬件I2C中断加DMA方式

网友:
mark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2011-06-25):
保存一下,过几天会要用到

网友:
程序用不了啊,I2C根本没打开

网友F:
用楼主的程序测试24C02通过,不过可恶的是新版的库里面竟然把true ,false这两个bool宏定义删掉了,手工加上就好了。
看来之前的想法是错误的,这玩意不上DMA还真不行。

网友:
中间不能插入串口输出....

加了几句后,I2C中断就无限产生,因为优先度最高,别的任何事都不要干了

所以还是不安全啊

另外稍微修改了下等待函数
int I2C_EE_WaitOperationIsCompleted( )
{
  SysTick->LOAD  = 0xffffff;  //72M大概 1.8秒超时 ,基本上够了
  SysTick->VAL   = 0;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do
  {
          if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OUNTFLAG_Msk)
                return 1;//返回超时
  }
  while (  i2c_comm_state != COMM_DONE  );
  return 0; //返回成功

}

网友:
挺好的 以前总是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能否传一份完整的工程给我
691895434@qq.com

网友:
我准备用呢,原来准备模拟I2C的

网友:
先记号,以后用得到。

网友:
stm32里的flash可以模拟e2rom吧?

网友:
read buffer最后建议加一个1ms的延时,我在用的时候发现,如果read buffer后立即打印读出的字符串,会是乱码,但是延时1ms之后就OK了,DMA的执行和CPU的执行是并行的,打印的时候可能DMA都还在往字符串里写东西。

网友:
好东西,收了,多谢楼主了

网友:
先顶一下,下来学习下

网友:
写的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2011-08-13):
我来试试24C64

网友:
能提供一份完整的读写工程的例子么?我试了下,还是不行啊!yuyxz@139.com

网友:
高手就是多!!!

网友:
这个应该mark

网友:
同样的问题。。。

网友:
留个记号,以后方便搜索。

网友:
谢谢,非常有用的东西,收藏。

网友:
都是自带IIC是鸡肋,看看你这个用着怎么样

网友:
先收藏以后肯定用的上

网友:
一直没有用过硬件IIC,太多人反馈问题了。
还是模拟模拟吧。
如果硬件不给力,那么钻研也是无用的,还是省点精力多搞搞算法吧。

网友:
I²C进入关中阵列

网友:
以前用51的时i2C都是模拟的

网友:
六个爪印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试试

网友(2011-09-15):
测试过AT24C512,很好用的

网友(2011-10-20):
我只MARK,我不说话。

网友:
无论如何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东东~~

网友(2011-12-26):
请问LZ,IIC和FSMC是不是有冲突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都说STM32的IIC有问题,今天看到这个,嘿嘿,小小的兴奋,谢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2012-02-04):
STM8 可以参考不?

网友G:
其实这个也是有问题的,不过大多数都不会碰到,可是高可靠的情况下就肯定有致命问题。(家电级别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
这么多人MARK!我也来!

网友(2012-03-09):
感谢分享,卡在这了几天了。

网友:
iic很难调吗

网友:
最近在学习STM32的iic,这个要顶。。。。

网友:
有道理,STM32的I2C有问题,导致很多人采用查询方式。如果设置I2C高级中断就会改善。但仍让人心有不甘,小小的I2C,凭什么成为高级中断?所以未来理想的I2C一定是在机制上增加硬件,以降低对CPU的要求,将高级中断腾出来,真正用于紧急事件。

网友:
多谢LZ共享啊!

网友:
谢谢哈,竟然要十个字????够了没???手机待遇?

网友(2012-04-15):
这个要顶的,非常好。

网友:
测试一下,谢谢

网友:
下一个试一下!

网友:
看看这个最完美!~

网友:
先收下,再验证

网友:
硬件I2C研究中

网友:
mark,现在不能下载,等能下载了再来看吧

网友:
可惜不能下载阿,唉

网友:
这个得顶一下,多谢

网友:
我是奔着标题来的

网友:
我也是奔着标题来的

网友:
什么时候恢复下载啊............等待的日子有点煎熬

网友(2012-05-26):
还是不能下载

网友(2012-07-20):
我改了在AT24C128,只能一页一页写,不能跨页,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
做一个标记了..

网友:
试试看,想用

网友:
我见人家都是用STM32的FLASH当EEPROM用,就是不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
试一试咯

网友(2012-08-20):
很好,mark一下,顶楼主。

网友(2012-10-19):
硬件电路是如何设计的? 是这样吗? 我在调试I2C,加EEPROM

网友:
留个记号,可惜下载不了。

网友(2012-12-03):
先记下来,以后慢慢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这么多人用不了,我这个程序在一个项目上已经用起来了的啊。
不能用的先试试这个最简单的测试程序吧, ...

工程文件在73楼

网友:
暂时没用到,先收藏

网友(2013-03-04):
DMA读取一个字节的内容出现问题啊!!!

网友:
MARK TOO ,  采集一下

网友(2013-04-06):
下来试一试,多谢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读写stm32内部eeprom的资料

网友:
有无用M0做的例子,或者有硬件I2C和SPI这些单片机带注释的例子,想多看人家代码。

网友:
硬件iic还要研究一下不呢?

网友:
大哥,好赖你测试完整了就发出来,你就不能让他读写个1K左右的数据,浪费我时间!

网友:
看看先,能用的啊

网友(2013-05-09):
这个必须顶啊

网友:
谢谢分享,后面的没准工作用的到。先mark一下

网友:
楼主,你很流弊!

网友(2013-07-08):
楼主精神可嘉,迎难而上.

网友:
很好,我修改到stm32F407里来用

网友(2013-08-11):
正在学习I2C模块,准备自己写一个用硬件中断,DMA来实现 读写EEPROM(AT24C02)。

网友:
最终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H:
本来准备自己用IIC硬件+DMA写一个呢, 没想到楼主已经分享出来了,感谢一下...
我在野火STM32上测试, AT24C02测试通过... 反复测试了10次,暂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2013-09-27):
引用 网友I:
make

神一般的头像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其实这个也是有问题的,不过大多数都不会碰到,可是高可靠的情况下就肯定有致命问题。(家电级别应该不会有 ...

可以透露下,这个BUG是什么吗?
我要做的东西对可靠性要求很高。
先谢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本来准备自己用IIC硬件+DMA写一个呢, 没想到楼主已经分享出来了,感谢一下...
我在野火STM32上测试, AT24 ...

可否测试下读取一个字节时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否测试下读取一个字节时有没有问题?

一个字节,到是没有测试过。 但整个EEPROM空间读写或指定长度,是测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以透露下,这个BUG是什么吗?
我要做的东西对可靠性要求很高。
先谢了。 ...

实时性高就别用这个IIC了,bug手册里已经说得很详细了,中断问题比较严重。而且,硬件一直没有改,看样子是不准备改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可否测试下读取一个字节时有没有问题?

经测试读写1个字节也是OK的, 野火板上at24c02 测试通过... ,
但是有一点是要注意的, 如果使用DMA方式绕过IIC BUG, 的解是需要中断优先级最高,  如果你的系统要求实时性很高, 这个问题你自己要权衡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经测试读写1个字节也是OK的, 野火板上at24c02 测试通过... ,
但是有一点是要注意的, 如果使用DMA方式 ...

太感谢你了。

网友:
做个标记!

网友:
今天搞这个已经是要疯的节奏  我来瞧瞧这个

网友:
楼主  求你的程序能注释一下吗???????   看的好吃力啊

网友:
正好需要,试试,谢谢

网友:
不行顶一个。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精品文章,留名学习

网友:
IIC用不好,尽量不用!还不如用IO口模拟来的实际!

网友(2013-11-25):
好东西,刚学习,测试下,谢谢

网友:
顶一个,下来看看

网友:
下来试一试

网友:
这个太厉害了

网友(2014-03-01):
标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照ST的官方ERRATA说明,要用IIC必须
1)最高优先级
2)启动DMA.

mark STM32 硬件IIC使用注意事项

网友:
很好的现成资源

网友:
学习,吸取经验

网友:
仁者见仁。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4-04-14):
我也mark一个,Think you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等几天搭好板子验证下看看

网友(2014-07-11):
上面的I2C2_SLAVE_ADDRESS7是stm32的设备地址??具体值是多少?

网友(2014-08-22):
马克,此贴永不沉!

网友:
有升级版的吗?

网友:
IIC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谢谢分享,明晚试试读取I2C的其他传感器。之前的I2C通信老是死掉,看来使用DMA是必然了。

网友:
不错啊,可以用

网友:
不知道这个iic的bug改掉没

网友:
ST的IIC bug修改基本无望,我记得新出来的F4应该修改好了,demo板上用了几颗料都是iic的接口,这是要故意说明iic已经好用的节奏吗
楼主的程序使用了,不错,谢谢拉

网友:
感谢分享,感觉模拟的更方便些

网友:
标记一下备用

网友:
长期潜水员,躺枪了,努力发帖升级

网友(2014-09-30):
我开了定时器,5ms进一次中断,在中断中读取一次MPU6050的值(DMA硬件IIC),IIC的中断优先级设为最高了。但是总是卡在在中断中不出来,也就是卡在读IIC的那个函数中,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2014-11-26):
顶楼主,有用的资料

网友:
一直用模拟,这回用真的了

网友:
支持任何源码分享的人。

网友:
这个会经常用到,看这热度就知道非常有价值。

网友:
正在找着,学习一下

网友:
先收藏下,等有空来研究研究

网友:
谢谢楼主 标题很霸气 功能很实用

网友(2015-05-17):
试用一下

网友(2015-09-11):
顶一个,被标题吸引了

网友:
谢谢搂主开源

网友:
可以可以,谢谢,参考下

网友:
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2015-12-06):
先收藏了,手头上的项目会用到,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谢谢兄弟,软件I2C太慢了,正好试试

网友:
硬件I2C重开机的时候容易死掉,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stm32 i2c dma

网友(2016-05-14):
实验室刚好用到   谢谢楼主  很老的帖子 实测可以使用   框架写的很清晰  很不错

网友(2016-07-11):
小应用可以用用IIC,复杂程序下还是IO口模拟。MARK,收藏。

网友:
谢谢楼主,后面会要用!

网友:
谢谢,有时间试一下,之前发现stm32的iic硬件上面存取数据时不稳定,有时硬件寄存器会无法捕捉到状态变化。只能用软件模拟。

网友(2016-11-17):
楼主,你的代码不支持读16位的数据呀。

网友:
EEPROM用DMA传送数据,效率高

网友:
顶一个 顶一个

网友:
这个有用,顶

网友(2017-06-21):
引用 网友F:
用楼主的程序测试24C02通过,不过可恶的是新版的库里面竟然把true ,false这两个bool宏定义删掉了,手工加上 ...

测试的完整工程还有没,我试了下还是不行

网友(2017-11-10):
正好要用。标记

网友(2018-05-03):
STM32的硬件I2C之前一直想用硬件I2C加DMA模式,怕出问题,后面一直用的模拟接口,多谢,下来仔细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