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GSM报警系统正式开始SIRFIII+SIEMENS6688+MEGA128.弄好后开源。

楼主(2011-01-21):
前两天在SIEMENS6688手机实现了电脑控制用AT指令发PDU短信,用M16验证过了SIRFIII芯片的C3-270GPS模块中提取GPRMC数据。
http://218.16.124.207/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2224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fsclub&bbs_id=9999

东西基本原因验证好了。
现在的问题是M16只有一个串口,我需要两个串口以不同的速率通信,为了程序简单,为了更折腾,计划用M128的双串口来完成接收密码指令用短信返回GPS位置的任务。
争取年前弄好后开源。(其实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纯属自己玩),同时算了支持一下阿莫的GPS开源活动。

编程器是自制HVPROG,板子是当年BILL兄赠送,搞了好长时间没弄好,后来换了上面那片LS126才好。自己另接的PL2303的USB转UART,而不是原版的CP2102.

昨天晚上飞线M128.这个M128不是一般的TQFP的M128,而是MLF封装的,比较考眼睛。我没有尖头烙铁,没有焊台,只能靠经验来飞线。
先找一段好一点的电缆,截取5CM长,用钳子拉出里面的铜丝,线的质量要好,这样才好上锡,对飞线很重要。一根一根的飞,把“横向拉丝”的技巧用上。

芯片下面是一点热熔胶固定。弄好后会把飞线也用热熔固定一下,防止短路,这些铜丝可是裸体不带漆的。芯片已经通过外加时钟的方式解锁成功,读芯片FUSE的时候发现这个芯片在板子上的时候其JTAG功能是打开的。解锁用的时钟是20M晶振加HC4060搭的,HC4060和不同引脚上有不同的分频系数,可以得到不同频率的时钟脉冲。

大家还记得这是什么板子?坛上好多人都有这个板。没有焊台,只能用土法来拆了--火烧法。
打火机10秒搞定--用外焰烧背面烧10秒,冒烟冒泡了,把板子翻转过来,M128和旁边那个SRAM就自己掉下来了,引脚无粘连,那效果,是相当的好。

淘宝搞的SIRFIII模块,灵敏度很高,在公司有一个窗户上几乎我的所有GPS都定不了位,但它能,还很快:

网友:
这种东西我也曾经做过一个产品,

难搞的是协议。

记得当时用的是ST的M3有好几个串口。TC35+移唯的GPS;

楼主:
我的计划初步是M128从手机读出PDU短信中的发送电话就回复GPS位置行了,其它协议以后再搞。

网友:
本科毕业设计做的这个!

网友:
松香都黑色了...该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松香都黑色了...该换了

洗完板子会很帅滴~~

网友:
这么细的焊接不是一般人能弄的,顶一下。

网友:
跟GPS跟踪器差不多呀。
不过现在的GPS跟踪器多了个GPRS功能。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功能。
而如果加上GPRS功能的话,可以实现回复坐标地址名称的功能,这个非常好,但不好搞,涉及计算机网络、地图、数据库等的东西。
GPS跟踪器也就是如下这些功能:
超速报警、单点/连续定位、轨迹记忆、栅栏、锁定、地址回复、实时地图跟踪等。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技术内涵。

楼主:
悲剧,年前完不成了。这几天天天在外,没时间搞。昨天晚上搞到23点30,结果硬件总是,1.8432晶振最后不起振了,得用手摸着才起振。

UART1中断接收和UART0查询接收没有问题已经没有问题。

网友:
鼎力支持,次贴必火。。。。。。。。。

网友:
MEGA用一中断脚仿真串口接收GPS数据.....以节省成本。

网友:
只用过m16接收GPS模块数据,显示当前位置并通过24L01将原始数据传输到另一片M16

手上有个GSM模块,刚好一起搞一下,对了我用的也是ATMega128哈,一起折腾吧

楼主:
最近忙着改车,年过完了,这个任务不是那么紧急了,

网友(2011-02-22):
东西备好,期待。。。

网友(2011-07-11):
用手机短信还是简单的,我也实现过,gprs我还没实现;m8或m16等芯片可以用其他引脚虚拟串口,主要看你用什么编程语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近忙着改车,年过完了,这个任务不是那么紧急了,

还在坚持做吗?

楼主:
我的M128被我搞出问题了,目前没查到。乱发数据。我只是用手摸了一下就那样了。。。。

等我找开新M128或者M64再接着干。

还有,发现6688手机如果用KIS3R33降压供电,会直接没有信号,我晕哦。。。还得找个大电流DCDC。等我找个板子上拆个LM2576再开搞。

网友:
GPS哪里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