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bozai 章其波做的mega8 mp3 player 终于出声了``````

楼主(2011-01-21):
如题`````不过``烧写新mega8_player_V20.DREQ高电平LED1和LED2两个指示灯都亮找不到MP3文件`````mega8_player_V17版本的正常读MP3文件`````在做板的时候把USB座电源脚和地做反了`哈``不过得出声已经很开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发贴的时候赶着下班```没有详细写明`见笑了``

网友:
LZ做这个板花了多少大洋?

网友:
good~~mark 有空仿制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LZ做这个板花了多少大洋?

````厂打板```顺便做的````哈哈`所有元件厂都有`不用钱````物其所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lz做这个板花了多少大洋?

````厂打板```顺便做的````哈哈`所有元件厂都有`不用钱````物其所用````
可否分一块来玩玩?

楼主:
哂下所用的家伙`````````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否分一块来玩玩?

已经送完了````这次打样做很少``

网友:
楼组的USB接口部分是空的,请教下怎么读U盘?

网友:
LZ贴的仪器大都不认识。
家用的?

网友:
同意楼上,尤其好奇第2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组的USB接口部分是空的,请教下怎么读U盘?
USB接口只是提供电源````当时只是做来玩下没有加上去`````

回复 网友E:
同意楼上,尤其好奇第2个

这些仪器都是用在高频上的```价格不俳啊````

网友(2011-09-20):
很好的网站,

网友:
高频综合分析仪都整出来了,猛

网友(2012-11-22):
LZ的电路看过了,标识说明上面的8M时钟不用接,那样的话,播放器的时钟由谁提供呢?vs1003B吗?

网友:
学习一下,读写SD card,有空也做一个

网友(2013-08-09):
毫无保留的顶起楼主,支持开源

网友F(2013-10-08):
顶起啊,楼主什么时候回来回答下问题啊 8m晶振接不接

网友F:
亲,貌似你的pcb上把正负电源改过来了?

网友F:
楼主,你的9833还有9825  VS1003提供电源 市面上没有卖的啊,稀缺新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亲,貌似你的pcb上把正负电源改过来了?

是了``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9833还有9825  VS1003提供电源 市面上没有卖的啊,稀缺新片啊

都是常用的3.3V稳压IC你用一般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起啊,楼主什么时候回来回答下问题啊 8m晶振接不接

我也不记得接不接了```好早之前的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了``接反了``

亲, 我看你传上来的pcb上把正负极改好了,而且原理图上没有pcb上手动加上了一个开关,
你好早以前做的,我现在才做,惭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亲, 我看你传上来的pcb上把正负极改好了,而且原理图上没有pcb上手动加上了一个开关,
你好早以前做的, ...

你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我的扣扣237277388
你的音频插座我在淘宝上也没找到,自己画了一个新的封装

网友:
您好   在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