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 实验板和杜邦线,寒假做实验的同学注意了,本人用杜邦线用出了问题,在此提醒大家

楼主(2011-01-21):
我们学生没有钱制版,但有实验板,经常用杜邦线之类的做比较大型的实验,但要注意在FPGA实验时慎用杜邦线,大家都以为3.3V的电压不会受到外界干扰,
的却,但是本人这个寒假第一次做FPGA实验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周立功的那个EasyFPGA060 的开发软件 不给人提供仿真,本人只好将代码下到FPGA中进行验证,用MCU 产生时序,然而就是因为使用了杜邦线链接才出现了问题,

问题如下:
     电路的设计的理论结果和验证结果不相符。

于是我就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用FPGA 的板载资源验证,都通过。

最后我想到会不会是MCU产生的激励在通过杜邦线传到FPGA时有问题:比如在上升沿后有震荡(是不是应该叫振铃?),我想到先前看到ACTEL的FPGA的高电平有效识别区域很窄(3.3~3.0)v,然后FPGA又是高速期件。

想到这里我就在MCU为FPGA产生时钟的那个脚上串联了一个100ohm 的电阻,  呵呵  问题改善了不少!

在这里提醒各位废寝忘食的同学们,慎用杜邦线。

解决办法:
    可用FPGA内部的时钟同步MCU的激励信号。

网友:
不是线的问题,是你的驱动边沿不够陡,或者阻抗匹配不好,解决办法,加一个门电路驱动一下。

网友:
我也感觉到做FPGA的时候阻抗匹配的问题比较严重,有时候信号不正常,用示波器测量的时候信号就正常了,或者加个电阻就正常了。

网友:
早知道这样,这个贴我描述过,FPGA的时钟输入脚很敏感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20661&bbs_page_no=1&bbs_id=1029

网友:
单片机IO可能比较抖,FPGA你采样时钟高,可能把这部分多采进来了,可能就是一串0101 1101之类的,会误触发。
不是说WR RD 等信号要等IO数据稳定后才能采样的?
单片机的好像边沿是不够抖,加个门电路时好办法,串联电阻,不知道是不是叫什么阻尼电阻?不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相当于一个电感,两边的电路板上对地有分布电容,两电路板的地又是相连的,这就组成了一个LC回路,当有陡峭的电压波动时就会产生阻尼震荡,因为线的电阻太小,震荡会持续很长时间,串一个电阻在上面会加大阻尼,电路书上有一个什么临界震荡什么的和电阻值大小有关。

但是阻抗匹配和信号反射是如何产生的不还不太清楚,我想应该就象水波遇到障碍会反射回来,而电场也会,但是为什么电场的反射与阻抗有关系我就不清楚了。

请大侠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不够陡是太陡了,引起震荡了。

网友:
当走线延迟超过边沿速率的1/6时,就要按分布模型来考虑了
注意阻抗和终端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为什么电场的反射与阻抗有关系我就不清楚了。

请大侠解释。

网友:
电路上好像是要用阻抗的吧呵呵!所以加个电阻就OK了

网友:
降频试试

网友:
阻抗不匹配,和线关系不大

网友:
高速信号的阻抗匹配问题,接个几百的电阻估计差不多了
JTAG的调试线只要一长都要考虑这个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首先这里的阻抗不是 说因为的电阻,是信号传输 的阻抗 ,也就是信号向前传输的阻抗,阻抗大 传输慢,阻抗小传输快。这个其实
与线的分布电容,电感有关。。。

所以当传输的阻抗突然变大了,信号在这里不能以原来的速度通过,一部分就反射回去了,之后信号发射端的激励变大,导致接收端
出现振铃现象。所以对于信号线,应该等粗,而且对过孔什么的要做相应的处理

网友:
我的单片机和CPLD通信,采用4位数据线的方式,两个板子就是用等长排线连接的,误码率非常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旁边加一个几pf的电容到地。效果可能会好

网友:
我后来把20cm杜邦线换成4cm线直接焊,没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单片机和CPLD通信,采用4位数据线的方式,两个板子就是用等长排线连接的,误码率非常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如果你的4位数据是由一个时钟信号同步送到CPLD的话要注意这个同步时钟。

楼主:
关于信号完整性发几个链接:
http://wenku.baidu.com/view/eb0764bc960590c69ec37629.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0c39427f5acfa1c7aa00cc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