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由独立24V开关电源供电的直流电机对FPGA形成干扰

楼主(2011-01-21):
今天捣鼓一个继电器控制直流电机,FPGA由5V开关电源供电,直流电机由24V电源供电,
FPGA用PIO通过光耦隔离并三极管来开关继电器。

问题是在直流电机转动的时候,usb blaster很快掉线,FPGA本身倒是没有跑飞。
怀疑是直流电机导线产生的干扰,就把电机导线和其他的导线放到了不同的地方,之后usb blaster没有掉线。然后又在电机取电的接线端子上接了一个电容,问题就解决了,导线就是揉到一起也没有问题。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通过交流电源耦合

网友:
USB 抗干扰不行 用并口

网友:
直流电机两端肯定得加RC吸收 或者 压敏电阻 。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流电机两端肯定得加rc吸收 或者 压敏电阻 。

谢谢回复【2楼】888888888888
通过交流电源耦合

谢谢指导

目前发现仅仅是USB BLASTER抗干扰比较弱

把它和电机离的远点就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usb 抗干扰不行 用并口

谢谢您提供的重要的提示。
的确是这个问题。
用示波器看电机在5V电源上的干扰很小,NIOS跑UCOS也一直在正确的进行,舵机也能够正确的运转。只是jtag uart掉线,比较恼人。
目前把usb blaster拉的远点就不掉线了。

网友:
一看就知道你们是高手,弱弱的问个问题帮一忙:我是菜鸟,我们学校除了我一个人在学没其他人了,刚编了一个模块,想调用一下不知道怎么样设置,我综合的时候第二个模块就是不编译,编译好几次都是第一个在运行,该怎样弄呀 ?谢谢

楼主:
最新进展:
查了一些资料以后,发现是碳刷型直流电机发出的恐怖的全频段电磁波干扰。
而且我的电机安装在一个结构,主要是铝材和钢材,和电机外壳连为整体,电表测试是导通的。
貌似整个东西都像个发射塔一样在发射电机的干扰信号。

调查了网上一些方法后,在24V线与机架、GND线与机架、24V与GND之间接了一个电容。效果很好,测试了多个位置,usb blaster不再掉线。

网友:
接了多大的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流电机两端肯定得加rc吸收 或者 压敏电阻 。

遥控车上的电动机 2端好像真的有一个瓷片电容,10x ,10几忘记了,可能是104吧;
小时候吧电动机通电,电视机也会哧哧的声音,

网友:
并个二极管就可以了,关键是你断开的瞬间用二极管续流就没事了。

网友:
电动机在启停的时候有很大的浪涌电流和尖峰电压,必须要加吸收电路消除,不然会造成很大的线路干扰和系统的部稳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学校除了我一个人在学没其他人了

我们学校也就我一人学了没别人了,请问你是哪个学校?我学过51,AVR和ARM7
学过并自己移植过uC/OS,最近在用ACTEL的FPGA。想学Window端的驱动程序,想开始看Linux的源代码。
咱们交流交流!我的QQ 1262413490
加我时请注明你是ourDev 的

网友:
我也是独身一人在奋战,不知有兴趣加一下。

网友(2011-09-05):
回复 网友D:

请问chinal178,电机的尖峰电压和浪涌电流吸收电路怎么设计比较合适呢?我被这个问题困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