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小工具,专门用来生成铣平一个平面的G代码,比如,把雕刻机套件带的那块垫板铣平

楼主(2011-01-21):
分享一个小工具,专门用来生成铣平一个平面的G代码,比如,把雕刻机套件带的那块垫板铣平。
有三种铣平,横向铣,纵向铣,螺旋铣,强烈建议用螺旋铣。
最终是生成G代码,然后用Mach来雕刻,或是CIMCO摸拟显示。

最新更新为 v1.1,增加了两个功能。
1.增加了清扫边缘的功能,这是我在实际清扫时发现的清不干净的问题,已解决。
2.增加了刀锋重叠的功能,这能使两刀之间的痕迹会更好的一点。

楼主(2012-06-16):
引用 网友A:
可否麻烦村长重新上传

不是有个汇总贴吗,汇总贴里可以下载,不懂的看我签名.

网友B(2011-01-21):
好东西,记号先,谢谢村长

网友:
收藏了,感谢村长

网友:
好呀,我一般是用EXCEL来生成平面的

网友:
是村长自己写的吗?

刀具的直径有限制的吗? 比如0.01mm的刀(用途不是为了铣平面,而是为了磨合雕刻机)。

网友:
测试了一下,发现不能输入小于1的刀径。

村长能否修改一下,不要限制刀的直径?

另:如果方便,可否在软件上加入 www.ourdev.cn 的标志? 加入标志有两个作用:

   1. 如果有人盗用这个软件改成自己的名字,我们网站可以出面帮忙追究。
   2. 我们会将这个软件编写在操作说明内,作为网友铣平面、磨合丝杆的教程。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村长自己写的吗?
刀具的直径有限制的吗? 比如0.01mm的刀(用途不是为了铣平面,而是为了磨合雕刻机)。

昨天花了一个下午写的,原本是因为用其它软件输出铣平面的与G代码很麻烦,所以自己写了个。

回复 网友C:
测试了一下,发现不能输入小于1的刀径。
村长能否修改一下,不要限制刀的直径?
----------------------------------------------------------------------
没问题,这个很容易改的。

另:如果方便,可否在软件上加入 www.ourdev.cn 的标志? 加入标志有两个作用:
   1. 如果有人盗用这个软件改成自己的名字,我们网站可以出面帮忙追究。
   2. 我们会将这个软件编写在操作说明内,作为网友铣平面、磨合丝杆的教程。
谢谢。
没问题,我改了上面的,就把标志一起加入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村长!

等25号发完这批货,我与 kaif_w 到常平请你吃饭 :)

有什么配件需要我们顺路带给你?

楼主:
最新版本已经更新到楼主位了。
Ourdev.cn标志也写上了。

回复 网友C:
谢谢村长!
等25号发完这批货,我与 kaif_w 到常平请你吃饭 :)
有什么配件需要我们顺路带给你?

把蜂胸带上就是最好的配件^o^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新版本已经更新到楼主位了。
ourdev.cn标志也写上了。
回复 网友C:
谢谢村长!
等25号发完这批货,我与 kaif_w 到常平请你吃饭 :)
有什么配件需要我们顺路带给你?
把蜂胸带上就是最好的配件^o^

谢谢 :)

kaif_w 到时肯定到场的。

网友:
不错,出国产CAM了

网友:
村长您好,可否加入分层铣屑的功能,加工量较大的时候会方便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村长您好,可否加入分层铣屑的功能,加工量较大的时候会方便很多,

分层铣屑的功能是什么样的功能?

网友:
分层铣屑的功能是什么样的功能........这个意思就是说可以分多次下刀,比如 分5次下刀每次2MM这样就能铣到1CM的深度。当然这个下刀的次数可以自己设定的。。村长要是再加上这个功能,就完美了。

网友:
楼上所说的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

网友:
mark 多谢
期待有分层铣屑的功能的版本,最好能够自由设定分层数量和每层深度

楼主:
更新为 v1.2版,加入“分层铣屑”的功能。

网友:
谢谢村长的更新,,,完美的工具,完美的村长~~

网友:
佩服村长!!!!感谢村长!!!!1

网友:
应不错,挺一下

网友(2011-02-28):
回复 楼主:

村长麻烦您了,可以铣这样的东西吗?如不能,请问用什么软件好,谢谢了。

个人觉得要是能添加这个功能简直太实用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村长麻烦您了,可以铣这样的东西吗?如不能,请问用什么软件好,谢谢了。

引用图片
个人觉得要是能添加这个功能简直太实用了。谢谢

用ArtCam不是很好解决你这个问题吗?

网友(2011-04-10):
下不了了呢

网友:
顶,相当的好
l

网友:
顶!这样就方便多了

网友:
呵呵 不错
正要用到

网友:
谢谢了!下来试试吧!

网友:
傻傻的问问,这种G代码雕出去的是什么图形,是方形还是圆形,还是其他的...

网友:
谢谢村长的更新,,,完美的工具,完美的村长

网友:
"G00 F1000 X3.000 Y3.000 Z10"
"Z10" is a bit too much when some tall material is milled, one of my application only has 4mm clearance on z axis, Z10 almost damaged the z axis, would it be possible to put this parameter as an input option?
For now, I manually changed all Z10 to Z2 just keep the z axis safe, it would be good to have this parameter adjustable.

楼主:
回复 网友F:
"g00 f1000 x3.000 y3.000 z10"
"z10" is a bit too much when some tall material is milled, one of my application only has 4mm clearance on z axis, z10 almost damaged the z axis, would it be possible to put this parameter as an input option?
for now, i manually changed all z10 to z2 just keep the z axis safe, it would be good to have this parameter adjustable.

For this problem, I can add a Z axis clearance option.

楼主:
版本已经更新,最新版为v1.3,更新内容:
1.加入了抬刀(clearance)选项。
2.加入多语言(MultiLanguage)支持。
3.版面重新布局,并加入图片解说。

ClearFace v1.3ourdev_636394DOBPUG.rar(文件大小:1.04M) (原文件名:ClearFace.rar)

楼主:
如果阿莫能建一个“雕刻软件工具”分坛,就好了,可以把本坛的所有雕刻软件集中在一起,方便查找下载。

网友:
>版本已经更新,最新版为v1.3,更新内容:
>1.加入了抬刀(clearance)选项。
>2.加入多语言(MultiLanguage)支持。
>3.版面重新布局,并加入图片解说。

The improvements are great.
Some minor improvement for multilanguage:
1. Push button still not display correct under Win7 64bit (US English OS)
2. Som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are showing as  "????" (please refer to attached picture.)
3. It would be nice to name the program "PlaneMilling" instead of "ClearFace".

DisplayIssue (原文件名:LabguageDisplayIssue.JPG)

楼主:
版本已经更新,最新版为v1.3.2,更新内容:
1.加入了抬刀(clearance)选项。
2.加入多语言(MultiLanguage)支持,加入语言选择页面,目前有English和简体中文选择。
3.版面重新布局,并加入图片解说。
4.本小工具的名称已经按 funnynypd 网友的建议改为 "PlaneMilling"
5.英文版本是跟据Goolgle翻译的,有翻译不当的地方,请网友帮忙更正。
6.所有的语言包都是可以通过ini格式文件来加入的。

网友:
Great.
Now, all buttons are good.
A few minor display issue on ":" symbol, it seems Aley may have turned on the Chinese character for the English GUI.

楼主:
回复 网友F:
Great.
Now, all buttons are good.
A few minor display issue on ":" symbol, it seems Aley may have turned on the Chinese character for the English GUI.

New Language package:

and ABOUT page is a page only the preserv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Translate by google)

网友:
Cool. The ":" display issue is fixed.

网友(2011-05-23):
楼主厉害,这样的东西也能做得出?楼主何不开发一个让雕刻机的新手更方便学的雕刻机软件,大部分玩家买的雕刻机都是开孔,刻PCB,我也是新手,感觉目前好多软件太复杂,太专业,例如给一个平面的塑料面板开几个孔,需要设计图纸生成G代码的步骤太复杂,而且浪费时间。楼主可以开发一个操作最简单的软件,就是给平面的塑料面板开几个孔,然后生成G代码,我想这才是新手福音啊。楼主有机会不妨试试。对你来说应该是小意思吧。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G:
楼主厉害,这样的东西也能做得出?楼主何不开发一个让雕刻机的新手更方便学的雕刻机软件,大部分玩家买的雕刻机都是开孔,刻pcb,我也是新手,感觉目前好多软件太复杂,太专业,例如给一个平面的塑料面板开几个孔,需要设计图纸生成g代码的步骤太复杂,而且浪费时间。楼主可以开发一个操作最简单的软件,就是给平面的塑料面板开几个孔,然后生成g代码,我想这才是新手福音啊。楼主有机会不妨试试。对你来说应该是小意思吧。哈哈哈。

你的这个需求我同样也有,前几天在做底板夹具的时候,就产生了要做这个软件强烈的欲望,不过后来因为其它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就放下了,以后空出时间来,再做一个。

网友:
强烈的支持村长!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创意,请高手们拍砖~就是编一个程序,配合一块标准尺寸的原料作为新手学习雕刻机的材料。原材料左侧为程序雕刻区,右侧为新手学习区。程序里逐个给出雕刻任务,新手写好并输入代码后,显示出参考代码,新手可以校对确认。新手觉得没有问题了之后,让JJ在材料上分别按两种代码雕刻,这样就能看出来参考代码和新手代码之间的区别了。一步一步的雕刻任务完成后制作成一个有我们论坛特色的纪念雕塑好了,这样还有纪念意义~本人只是大学生,在学校里金工实习过而已,所以可能很幼稚,请见谅~

网友:
ourdev 牛人真是多

网友:
感谢!我们的好村长!人好技术牛!有求必应啊!

网友:
感谢村长!!!真是新手福音啊~~~

网友(2011-09-18):
做个标记!

网友(2011-11-16):
建议:
1:增加繁体中文的语言支持。
2:在输出代码中加入刀具参数。
3:增加冷却物质的选择,空压气M07、切削油M08、关闭M09。
3:增加球头刀的支持及45°斜线铣平(模具业常用)。
4:增加常用材料选择,提供默认加工参数,比如:钢=F300,S3000;铝=F1500,S4000;ABS=F1000,S3500;紫铜=F500,S8000 ......
5:增加下面G代码的铣平刀路。

楼主:
回复 网友H:
建议:
1:增加繁体中文的语言支持。
2:在输出代码中加入刀具参数。
3:增加冷却物质的选择,空压气m07、切削油m08、关闭m09。
3:增加球头刀的支持及45°斜线铣平(模具业常用)。
4:增加常用材料选择,提供默认加工参数,比如:钢=f300,s3000;铝=f1500,s4000;abs=f1000,s3500;紫铜=f500,s8000 ......
5:增加下面g代码的铣平刀路。

1:这个语言支持任何网友都可以自己添加一个进去,里面有语文包文件,文本格式,改成什么世界语都可以。
2:这个除非在界面里就有刀具选择。
3:同上
4:球头我没用过,不知道是怎么用法?有什么特殊要求没有?45度斜线铣平这个我也没理解,难道仅仅是45度方向斜向来回运动?
5:同2.
6:螺旋铣已经有了,不过,从你的图来看,是属於不规则图形铣,这似乎已经超出这本软件的范围。。。

网友:
回复 楼主:

2:是指在代码里标出使用什么刀来铣这个平面。
3:不打算在界面加入?
4:球头刀主要加工曲面,也可以在平面或曲面制造磨砂面,用来电火花加工。如下面代码所示:
6:是指铣中间那个平面的刀路,跟楼主位那个螺旋铣不一样。

网友:
非常感谢,很好用。

网友:
村长你咋啥都会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回复 楼主:
2:是指在代码里标出使用什么刀来铣这个平面。
3:不打算在界面加入?
4:球头刀主要加工曲面,也可以在平面或曲面制造磨砂面,用来电火花加工。如下面代码所示:
6:是指铣中间那个平面的刀路,跟楼主位那个螺旋铣不一样。

除了球头刀那个还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其它的接受你的建议,找个时间把这几个功能加进去。

回复 网友I:
村长你咋啥都会
啥都会的另外一个意思是:啥都不精。。。T&T

网友:
回复 网友J:
强烈的支持村长!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创意,请高手们拍砖~就是编一个程序,配合一块标准尺寸的原料作为新手学习雕刻机的材料。原材料左侧为程序雕刻区,右侧为新手学习区。程序里逐个给出雕刻任务,新手写好并输入代码后,显示出参考代码,新手可以校对确认。新手觉得没有问题了之后,让jj在材料上分别按两种代码雕刻,这样就能看出来参考代码和新手代码之间的区别了。一步一步的雕刻任务完成后制作成一个有我们论坛特色的纪念雕塑好了,这样还有纪念意义~本人只是大学生,在学校里金工实习过而已,所以可能很幼稚,请见谅~
菜鸟路过,双脚赞成。。

网友:
菜鸟请教,为什么螺旋铣最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K:
菜鸟请教,为什么螺旋铣最好呢?

其实,是因为在铣平面的时候,有时候下刀会比较深,而此时如果雕刻机总是只有一个轴在来回运转的话,很容易引起精度问题,
所以螺旋铣的方式可以让两个轴都有机会交替来回参与运转,避免出现以上问题。

网友:
新手看得我晕

网友:
下载了,同时期待最新版本,谢谢村长.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楼主厉害,这样的东西也能做得出?楼主何不开发一个让雕刻机的新手更方便学的雕刻机软件,大部分玩家买的雕刻机都是开孔,刻pcb,我也是新手,感觉目前好多软件太复杂,太专业,例如给一个平面的塑料面板开几个孔,需要设计图纸生成g代码的步骤太复杂,而且浪费时间。楼主可以开发一个操作最简单的软件,就是给平面的塑料面板开几个孔,然后生成g代码,我想这才是新手福音啊。楼主有机会不妨试试。对你来说应该是小意思吧。哈哈哈。
你的这个需求我同样也有,前几天在做底板夹具的时候,就产生了要做这个软件强烈的欲望,不过后来因为其它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就放下了,以后空出时间来,再做一个。

村长你好,关于开孔我有一个思路,你参考下:
开孔尺寸及坐标都写在一个文本文件中,甚至主轴转速要求、进给速度、抬刀高度、刀具直径也在文件中注明。
程序界面就是调入这个文本文件,转速、进给、刀具直径、抬刀等有可能变化的数据在界面上可以编辑,孔大小及坐标不必在界面上编辑,这样界面也很简洁。
然后生成G代码即可,当然作为简单软件,有些地方肯定是简化的,比如孔的下刀位置,切割方向都是默认一种。

文本文件的格式:
( 主轴S3500 进给F200 )
( 刀径3 )
( 总下刀-7.5 每次下刀-1.5 抬刀10  )

( 注释 )
圆孔 10.11, 15.23 直径 5 [总下刀-3.5 每次下刀-3.5 抬刀2 ]
圆板 10.11, 15.23 直径 5 [总下刀-3.5 每次下刀-3.5 抬刀2 ]
方孔 10.11, 15.23 宽高 20 x 10 [半径 0 总下刀-3.5 每次下刀-3.5 抬刀2 ]
方板 10.11, 15.23 宽高 20 x 10 [半径 0 总下刀-3.5 每次下刀-3.5 抬刀2 ]

[]里的内容可有可无,没有按默认值处理。

一个具体例子:(只是一个例子,没有优化)
/ ============ 面板开孔 ============
( 主轴S1000 进给F300 )
( 刀径2 )
( 总下刀-3.5 每次下刀-3.5 抬刀3 )

( 原点在上限指示灯中心 )
圆孔     0, 0 直径 3
圆孔 -5.14, 0 直径 3
圆孔-15.43, 0 直径 3.5
圆孔-20.57, 0 直径 3.5
圆孔-25.71, 0 直径 3.5

圆孔-30.91, 24.74 直径 5

方孔 -8.61, 15.29 宽高 30.5x16.5
方孔 -8.61, 32.59 宽高 30.5x16.5
方孔-13.81, 49.89 宽高 41.0x16.5

圆孔 30.19, 18.49 直径 11
圆孔 55.99, 18.49 直径 11
圆孔 30.19, 0.69  直径 11
圆孔 55.99, 0.69  直径 11

圆孔 21.4, 5.2  直径 3.5
圆孔 21.4, 22.8 直径 3.5
圆孔 47.2, 22.8 直径 3.5

圆孔 43.09, -0.26 直径 5

圆孔 28.09, 45.29 直径 11
圆孔 43.14, 38.79 直径 11
圆孔 58.09, 45.29 直径 11
圆孔 43.14, 51.79 直径 11

圆孔 28.09, 56.74 直径 5
圆孔 58.09, 56.74 直径 5 抬刀 10

生成的G代码:

( 刀具直径 2.00 mm,注意对刀 )

G90
M03 S1000 F300

( 主轴S1000 进给F300 )
( 刀径2 )
( 总下刀-3.5 每次下刀-3.5 抬刀3 )
( 原点在上限指示灯中心 )

( 圆孔     0, 0 直径 3 )
G00 X0.0000 Y0.5000
G01 Z-3.5000
G02 X0.0000 Y-0.5000 I0 J-0.5000
G02 X0.0000 Y0.5000 I0 J0.5000
G00 Z3.0000

( 圆孔 -5.14, 0 直径 3 )
G00 X-5.1400 Y0.5000
G01 Z-3.5000
G02 X-5.1400 Y-0.5000 I0 J-0.5000
G02 X-5.1400 Y0.5000 I0 J0.5000
G00 Z3.0000

( 圆孔-15.43, 0 直径 3.5 )
G00 X-15.4300 Y0.7500
G01 Z-3.5000
G02 X-15.4300 Y-0.7500 I0 J-0.7500
G02 X-15.4300 Y0.7500 I0 J0.7500
G00 Z3.0000

( 圆孔-20.57, 0 直径 3.5 )
G00 X-20.5700 Y0.7500
G01 Z-3.5000
G02 X-20.5700 Y-0.7500 I0 J-0.7500
G02 X-20.5700 Y0.7500 I0 J0.7500
G00 Z3.0000

( 圆孔-25.71, 0 直径 3.5 )
G00 X-25.7100 Y0.7500
G01 Z-3.5000
G02 X-25.7100 Y-0.7500 I0 J-0.7500
G02 X-25.7100 Y0.7500 I0 J0.7500
G00 Z3.0000

( 圆孔-30.91, 24.74 直径 5 )
G00 X-30.9100 Y26.2400
G01 Z-3.5000
G02 X-30.9100 Y23.2400 I0 J-1.5000
G02 X-30.9100 Y26.2400 I0 J1.5000
G00 Z3.0000

( 方孔 -8.61, 15.29 宽高 30.5x16.5 )
G00 X-8.6100 Y22.5400
G01 Z-3.5000
G01 X5.6400
G01 Y8.0400
G01 X-22.8600
G01 Y22.5400
G01 X-8.6100
G00 Z3.0000

( 方孔 -8.61, 32.59 宽高 30.5x16.5 )
G00 X-8.6100 Y39.8400
G01 Z-3.5000
G01 X5.6400
G01 Y25.3400
G01 X-22.8600
G01 Y39.8400
G01 X-8.6100
G00 Z3.0000

( 方孔-13.81, 49.89 宽高 41.0x16.5 )
G00 X-13.8100 Y57.1400
G01 Z-3.5000
G01 X5.6900
G01 Y42.6400
G01 X-33.3100
G01 Y57.1400
G01 X-13.8100
G00 Z3.0000

( 圆孔 30.19, 18.49 直径 11 )
G00 X30.1900 Y22.9900
G01 Z-3.5000
G02 X30.1900 Y13.9900 I0 J-4.5000
G02 X30.1900 Y22.9900 I0 J4.5000
G00 Z3.0000

( 圆孔 55.99, 18.49 直径 11 )
G00 X55.9900 Y22.9900
G01 Z-3.5000
G02 X55.9900 Y13.9900 I0 J-4.5000
G02 X55.9900 Y22.9900 I0 J4.5000
G00 Z3.0000

( 圆孔 30.19, 0.69  直径 11 )
G00 X30.1900 Y5.1900
G01 Z-3.5000
G02 X30.1900 Y-3.8100 I0 J-4.5000
G02 X30.1900 Y5.1900 I0 J4.5000
G00 Z3.0000

( 圆孔 55.99, 0.69  直径 11 )
G00 X55.9900 Y5.1900
G01 Z-3.5000
G02 X55.9900 Y-3.8100 I0 J-4.5000
G02 X55.9900 Y5.1900 I0 J4.5000
G00 Z3.0000

( 圆孔 21.4, 5.2  直径 3.5 )
G00 X21.4000 Y5.9500
G01 Z-3.5000
G02 X21.4000 Y4.4500 I0 J-0.7500
G02 X21.4000 Y5.9500 I0 J0.7500
G00 Z3.0000

( 圆孔 21.4, 22.8 直径 3.5 )
G00 X21.4000 Y23.5500
G01 Z-3.5000
G02 X21.4000 Y22.0500 I0 J-0.7500
G02 X21.4000 Y23.5500 I0 J0.7500
G00 Z3.0000

( 圆孔 47.2, 22.8 直径 3.5 )
G00 X47.2000 Y23.5500
G01 Z-3.5000
G02 X47.2000 Y22.0500 I0 J-0.7500
G02 X47.2000 Y23.5500 I0 J0.7500
G00 Z3.0000

( 圆孔 43.09, -0.26 直径 5 )
G00 X43.0900 Y1.2400
G01 Z-3.5000
G02 X43.0900 Y-1.7600 I0 J-1.5000
G02 X43.0900 Y1.2400 I0 J1.5000
G00 Z3.0000

( 圆孔 28.09, 45.29 直径 11 )
G00 X28.0900 Y49.7900
G01 Z-3.5000
G02 X28.0900 Y40.7900 I0 J-4.5000
G02 X28.0900 Y49.7900 I0 J4.5000
G00 Z3.0000

( 圆孔 43.14, 38.79 直径 11 )
G00 X43.1400 Y43.2900
G01 Z-3.5000
G02 X43.1400 Y34.2900 I0 J-4.5000
G02 X43.1400 Y43.2900 I0 J4.5000
G00 Z3.0000

( 圆孔 58.09, 45.29 直径 11 )
G00 X58.0900 Y49.7900
G01 Z-3.5000
G02 X58.0900 Y40.7900 I0 J-4.5000
G02 X58.0900 Y49.7900 I0 J4.5000
G00 Z3.0000

( 圆孔 43.14, 51.79 直径 11 )
G00 X43.1400 Y56.2900
G01 Z-3.5000
G02 X43.1400 Y47.2900 I0 J-4.5000
G02 X43.1400 Y56.2900 I0 J4.5000
G00 Z3.0000

( 圆孔 28.09, 56.74 直径 5 )
G00 X28.0900 Y58.2400
G01 Z-3.5000
G02 X28.0900 Y55.2400 I0 J-1.5000
G02 X28.0900 Y58.2400 I0 J1.5000
G00 Z3.0000

( 圆孔 58.09, 56.74 直径 5 抬刀 10 )
G00 X58.0900 Y58.2400
G01 Z-3.5000
G02 X58.0900 Y55.2400 I0 J-1.5000
G02 X58.0900 Y58.2400 I0 J1.5000
G00 Z10.0000

M05  ( 关闭主轴 )
M30  ( 回程序开头 )

网友:
孔的坐标在PCB文件中很容易得到,而且非常准确,当然要求数码管、指示灯、按键的定位点必须是在元件中心。

网友:
或者界面上有一个开孔尺寸和坐标的文本框,将开孔数据复制粘贴到文本框里面。
文本文件里可以把一个盒子的前后盖等多个加工项目合在一起,中间用分割线隔开。这样的好处是所有开孔数据都集中在一个文件中。

网友:
也举一个例子:
// =========== 框体侧面开孔 ============
( 主轴S1000 进给F300 )
( 刀径2 )
( 总下刀-3.5 每次下刀-3.5 抬刀10  )

( 原点在小边框中点 )
方孔 0,-13 宽高 18.5 x 4.8

// ============ 后盖开孔 ============
( 主轴S1000 进给F300 )
( 刀径2 )
( 总下刀-3.5 每次下刀-3.5 抬刀3  )

( 原点在左下角安装孔中心 )
圆孔   0, 0  直径 5
圆孔   0, 46 直径 5
圆孔66.5, 46 直径 5
圆孔  58, 0  直径 5

方孔  31.65, 0    宽高 20.1 x 11.7
方孔  27.45, 48.6 宽高 11.7 x 11.7 抬刀 10

// ============ 后盖扩V孔 ============
( 主轴S1500 进给F300 )
( 刀径0 )
( 总下刀-3.5 每次下刀-3.5 抬刀10  )

( 原点在左下角安装孔中心 )

方孔  31.65, 0     宽高 20.1 x 11.7
方孔  31.65, 7.85  宽高 4 x 4

方孔  27.45, 48.6  宽高 11.7 x 11.7
方孔  27.45, 56.45 宽高 4 x 4

// ============ 面板开孔 ============
( 主轴S1000 进给F300 )
( 刀径2 )
( 总下刀-3.5 每次下刀-3.5 抬刀3 )

( 原点在上限指示灯中心 )
圆孔     0, 0 直径 3
圆孔 -5.14, 0 直径 3
圆孔-15.43, 0 直径 3.5
圆孔-20.57, 0 直径 3.5
圆孔-25.71, 0 直径 3.5

圆孔-30.91, 24.74 直径 5

方孔 -8.61, 15.29 宽高 30.5x16.5
方孔 -8.61, 32.59 宽高 30.5x16.5
方孔-13.81, 49.89 宽高 41.0x16.5

圆孔 30.19, 18.49 直径 11
圆孔 55.99, 18.49 直径 11
圆孔 30.19, 0.69  直径 11
圆孔 55.99, 0.69  直径 11

圆孔 21.4, 5.2  直径 3.5
圆孔 21.4, 22.8 直径 3.5
圆孔 47.2, 22.8 直径 3.5

圆孔 43.09, -0.26 直径 5

圆孔 28.09, 45.29 直径 11
圆孔 43.14, 38.79 直径 11
圆孔 58.09, 45.29 直径 11
圆孔 43.14, 51.79 直径 11

圆孔 28.09, 56.74 直径 5
圆孔 58.09, 56.74 直径 5 抬刀 10

网友(2011-12-19):
这个工具方便,每个雕刻机开始工作之前都得过一遍

网友(2012-05-18):
引用 楼主:
版本已经更新,最新版为v1.3.2,更新内容:
1.加入了抬刀(clearance)选项。
2.加入多语言(MultiLanguage) ...

论坛升级后就下载不了附件,村长能否发一份最新版本给我? 我的邮箱 Hendyc@foxmail.com 谢谢!

网友:
来晚了,下不了啦,怎么办??????

网友:
论坛升级后就下载不了附件,村长能否发一份最新版本给我? 我的邮箱 bsbao@189.cn,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记号先,谢谢村长

mark.收下有空试试

网友:
多谢,太好了

网友A:
可否麻烦村长重新上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有个汇总贴吗,汇总贴里可以下载,不懂的看我签名.

明白了,多谢啦

网友(2012-08-31):
jj刚做好,不会别的软件,这个试机简单,又可以折腾一阵子。

网友(2012-10-17):
多谢村长…………

已下载……

网友(2012-12-09):
非常好的软件!

网友(2013-12-30):
For some reason, the GUI doesn't show up anymore.  I can see the icon on the task bar, but no GUI. I am using dual monitor.

网友:
I download a new copy on another machine, it works. But I cannot make the GUI show up on one machine.

网友(2014-03-14):
好东西,正需要呢

网友L(2017-10-23):
咨询下大佬,做一个类似界面的,能导入UG 绘制的空间曲线(IGES、STEP格式 ),使刀头能按曲线路径进行运动(过程中涉及到,导入曲线的排序和连接,以及工作部的速度的赋值)的代码生成软件。大概多少钱能搞定。

网友:
用什么语言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咨询下大佬,做一个类似界面的,能导入UG 绘制的空间曲线(IGES、STEP格式 ),使刀头能按曲线路径进行运动 ...

不清楚,没做过这方面的项目。

楼主:
Delphi,一个被称之为落日语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