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NC-03M的out脚和Vref脚是不是都是输出?

楼主(2011-01-21):
如果不考虑温漂,是不是直接可以将out脚连接到A/D转换器?out脚和Vref有什么区别?

网友:
out腳是因傳感器的旋轉角速度而輸出的相應電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Vref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基准电压输出

网友:
Vref应该是个恒定的基准电压输出吧?用来和out做比较差分放大用的吧?

网友(2011-06-19):
我发现了一个超级奇怪的问题!!我的Vref接上104陶瓷电容接地。突然间OUT电压猛降下来。我迅速拿开Vref,可是OUT电压没有恢复正常,好像也不工作。现在我必须要用电阻分压把Vref拉到1.35V时他才正常工作!狂晕!!

而且OUT和Vref总有0.2V左右的电压差,这个正常吗??

温飘是神马意思啊?是不是温度变了导致输出的电压直流分量就会变化???那我怎么通过这个陀螺仪计算出当前的角度呢?不会通过耦合电容微分在用单片机两次积分吧????

运放又是神马意思啊??是不是一种线性放大器??

头脑好模糊啊,我就是要做一个知道转动角度的一个装置。

高人帮帮忙吧。QQ:526195537

网友(2011-11-14):
请问Vref、基准电压输出是加上电源之后,芯片本身的输出还是要另外加电压到Vref脚?这个Vref的概念我还是不是很懂,可以通俗的解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