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 适合TFT GUI 驱动的开源免费 操作系统 ,用在16位或32位单片机上

楼主(2011-01-21):
最近想学一个嵌入式操作系统,适合TFT驱动的,做些动态效果,不知道哪个好学点,资料多些? 用在16位或32位单片机上,RAM 16K以下,ROM128K,速度 50M左右的那种片子,也不要太复杂的,请各位大侠推荐一下。

网友:
如果复杂度不高,不用实现各种控件,单纯就是些动画,淡入淡出之类的,直接写就行了,不用上系统

楼主:
有些复杂的,CAN通信,电机控制,TFT做各种组合报警显示等,动画效果也较复杂的,

网友:
不懂。纯支持下。

网友:
UCGUI莫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