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凑凑热闹,发表我DIY的雕刻机

楼主(2011-01-21):
   留意本论坛已经有一段时间,比较欣赏阿莫那台雕刻机的做工及他的质量意识。
   现在也发表一下我的作品,设计是参考过网上的一些设计,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来的,因为本人没有加工设备,所以是设计时尽量少用外发加工零件,尽量多用现成购买得到的零件。因此,整体感觉是不够专业,自己玩一下马马虎虎能应付了。
   设备的设计刚性及精度肯定不是最理想的,但本人已经用百分表调整了工作台在X,Y轴精度在0.05mm以内。但唯独主轴与工作台的垂直精度因缺工具还未调整。打算以后用这台机加工几个零件来做夹具再量一下吧。
   图是用SOLIDWORK画的。

最近几天刚刚装配好,试运行了一下。随手用手机映了几张相。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SW文件能否共享一下,这样也能跟着学习学习了:)

网友:
漂亮,花了不少钱吧?
主电机功率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
很漂亮,主轴用的是?

网友:
外观可以再精致些

网友:
漂亮。主轴是在什么地方买的?多少银子?这是我目前一直想解决的一个问题。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sw文件能否共享一下,这样也能跟着学习学习了:)

图纸可以提供给大家分享一下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我的邮箱是:lhuanj@sina.com.cn。
大概介绍一下本机的特点。
1、铝型材的机架。
2、滚珠丝杆副。
3、滚动轴承+镀硬铬光轴、
4、二手的57步进电机、XL齿同步轮传动。
5、机身及加工的零件用6061合金铝。
6、标称120W直流主轴电机。

如果想做这款机,建议要有一定机械方面知识的朋友,因为本机安装时的自由位置太多,需要有一定经验和工具才能保证有一定的精度,否则就算装起来,精度方面是不能保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漂亮。主轴是在什么地方买的?多少银子?这是我目前一直想解决的一个问题。多谢!

主轴是在淘宝上买的,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淘宝入“直流主轴电机”来搜索,具体是哪家就不方便提供了。以避免有卖广告之嫌。
呵呵!!!

网友:
很好的设计制作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漂亮。主轴是在什么地方买的?多少银子?这是我目前一直想解决的一个问题。多谢!
主轴是在淘宝上买的,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淘宝入“直流主轴电机”来搜索,具体是哪家就不方便提供了。以避免有卖广告之嫌。
呵呵!!!

我在淘宝上看到了,从照片上看很象你用的主轴电机。你用的是100W的还是180W的?好象180W的要便宜一些。这种电机调速应该是调直流电压就可以实现,问题是做一个可调的36-48伏2A以上的电源,还是要花些时间的。你的电机转速大约是多少?
多谢!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四个可以调整高度的腿在淘宝上有卖的吧,关键字应该怎么搜索呢?谢谢

网友:
可以改装成贴片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漂亮。主轴是在什么地方买的?多少银子?这是我目前一直想解决的一个问题。多谢!
主轴是在淘宝上买的,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淘宝入“直流主轴电机”来搜索,具体是哪家就不方便提供了。以避免有卖广告之嫌。
呵呵!!!
我在淘宝上看到了,从照片上看很象你用的主轴电机。你用的是100w的还是180w的?好象180w的要便宜一些。这种电机调速应该是调直流电压就可以实现,问题是做一个可调的36-48伏2a以上的电源,还是要花些时间的。你的电......

我买的这个淘宝上标称的是120W。现在用的是DC24V
这种主轴电机要调速的话,要另外再买一块“调速板”。是不调整电压就能调速的。那板子大概几十元就有交易了。

另外提醒一下你。我做的这台机用的是一般的钻夹头。建议你不要用这种,要选用雕刻机专用的那种ER11夹头。因为我这个主轴电机的轴伸出长度较长,刚性比较弱。

请慎重考虑才入手罗。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弱弱的问一下,四个可以调整高度的腿在淘宝上有卖的吧,关键字应该怎么搜索呢?谢谢

你搜“机床脚”吧。

我这样搞不是在拆阿莫的台吧!!呵呵!请阿莫不要介意啦。

另外建议大家,自己搞雕刻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没有一定毅力的话,建议还是直接买一台就好了。阿莫那款机器是挺值得购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改装成贴片机吗?

这种雕刻机的结构做贴片机不太合适。首先一个就是速度太慢了。

做DIY贴片机在网上有个专门的论坛。有兴趣可以去参观一下。
http://www.diysmt.com/bbs/forum-6-1.html

网友:
你的丝杆竟然是用皮带齿传动的,想问一下这样会不会影响到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直想试下做个贴片机,对速度要求不高,比手工快就行了,精度方面可以通过计算机视觉来弥补。但机械方面就一窍不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兴趣DIY一部贴片机吗?请问对软件的系统方面有研究吗?
其实我也在学习这方面的资料,只是对于控制方面不太了解。也想多了解一些。
有机会请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F:
--------------------------------------------------------------------
用同步带传动的话,只要保证两同步轮的中心孔不会偏心,而且皮带的松紧调整好,精度是可以保证的。
我这部机用百分表打过表,来回的大概精度在0.005~0.01之内。
应付雕刻机的这种使用场合,完全足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有兴趣
我专业是计算机和电子,软件和电路方面应该没什么问题,
不过以前没做过计算机视觉方面的项目,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摸索。
以后可以多多交流。

网友:
请问这一套的材料成本得多少钱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很有兴趣
我专业是计算机和电子,软件和电路方面应该没什么问题,
不过以前没做过计算机视觉方面的项目,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摸索。
以后可以多多交流。

好的,有机会多多交流。本人也有兴趣想试试这玩意。
另外,我有朋友曾做过影象识别的项目。有机会你们可以交流一下。
我的电子邮箱是:lhuanj@sina.com.cn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楼主的建议。我是初学,好多东西还没入门,关于ER11夹头也是刚从AM的好多贴子中知道的,这个论坛让我很受益。正在考虑买一个直流主轴电机配有ER11夹头3.125mm,径向跳动 0.01-0.03左右.工作电压:12-110VDC;功率:200W;转速:3000-8000r/min;扭距:1600克/厘米。电机是二手进口。我只是想做一个简单的PCB自动钻,三个轴的导轨是用U型铝做的(没上载照片怕笑掉大牙),每685.7个脉冲走1mm,大约250mm/minute,我要做的PCB很小,一般小于62x62mm,但要钻的过孔非常多,这也是要做这个自动钻的原因。
这个电机的供电还是没着落,真要110VDC?对我的应用来说,准备用48V(或19V)加脉宽调制,行不行还要试试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漂亮。主轴是在什么地方买的?多少银子?这是我目前一直想解决的一个问题。多谢!
主轴是在淘宝上买的,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淘宝入“直流主轴电机”来搜索,具体是哪家就不方便提供了。以避免有卖广告之嫌。
呵呵!!!
我买的这个淘宝上标称的是120W。现在用的是DC24V
这种主轴电机要调速的话,要另外再买一块“调速板”。是不调整电压就能调速的。那板子大概几十元就有交易了。

另外提醒一下你。我做的这台机用的是一般的钻夹头。建议你不要用这种,要选用雕刻机专用的那种ER11夹头。因为我这个主轴电机的轴伸出长度较长,刚性比较弱。

请慎重考虑才入手罗。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邮箱是1134950426(@)qq.com
我打算先从usb摄像头开始,试下视觉识别的效果

网友:
原来solidworks果然如此强大,自己正在学SW,也正在画雕刻机模拟图,敢问楼主可否给一份装配图做为参考?

网友:
膜拜了,敢为同步带效果如何?回差、重复精度如何?

网友(2013-03-13):
不错,我也准备造一台。

网友:
感觉很单薄,会晃悠,精度应该不会太高吧

网友:
11年的帖子了。
如有网友要做,对光轴,如果加工精度不是特别高,慎用这种结构。
光轴调整及其困难,改为光轴打孔功丝。固定板开孔,用螺栓固定,用孔间隙微调位置。

网友(2013-04-19):
主轴小了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