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切pcb边,使用什么夹具,如何夹装呢???

楼主(2011-01-22):
或者如何设定夹具的位置,在coppercam中生成刀路的时候,不会碰到夹具?

网友:
双面胶如果烂了,就用酒精泡一泡,搓一搓,就下来了

网友:
如果PCB要铣出外形,怎么办?
先垫一层别的材料,还是有什么好办法。
或许是我杞人忧天,雕刻机的精度保证不会碰到台面。
PVC机何时开始接受下定单?以后我也要用雕刻机做样板了,PCB板厂严肃批评我们2010年样板打得太多,却没有多少订单...

楼主:
村长来回复,不胜感激呀!

我也要个pv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双面胶是比较可行的。
建议不要使用普通双面胶。撕起来会让你抓狂,尤其是过了几天后。如果过了几个星期,你就不要指望能撕下来了。
要使用工业级别的双面胶,撕不烂的那种。我们做过详细评测:

村长,你的双面胶有在那里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