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新唐M051的SPI?请帮忙看下

楼主(2011-01-22):
最近在调M051的SPI,写了下面的这个测试程序, 碰到一些问题,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int main (void)
{
        uint8_t temp;
        uint32_t buffer[2];
        uint8_t        u8Item = 0x0;
        int i;
        Hardware_Init();

         /* Configure SPI0 as a master, 8-bit transaction */
        DrvSPI_Open(eDRVSPI_PORT0, eDRVSPI_MASTER, eDRVSPI_TYPE6, 8);
        DrvSPI_SetEndian(eDRVSPI_PORT0, eDRVSPI_MSB_FIRST);   //MSB
        /* Disable the automatic slave select function of SPI0 and select the slave select pin. */
        DrvSPI_DisableAutoSS(eDRVSPI_PORT0);
        DrvSPI_SetClockFreq(eDRVSPI_PORT0, 2000000, 0);

        do{
        DrvGPIO_SetBit(E_PORT4,E_PIN0);    //方便示波器观察用的
        buffer[0]=0xaa;
        DrvSPI_SingleWrite(eDRVSPI_PORT0, &buffer[0]); //写个数据
        temp=0xff;
        DrvSPI_SingleRead(eDRVSPI_PORT0, &buffer[0]);  //然后读
        temp=buffer[0];
        printf("out value=%02x\r\n", temp);

        buffer[0]=0x55;
        DrvSPI_SingleWrite(eDRVSPI_PORT0, &buffer[0]);
        temp=0xff;
        DrvSPI_SingleRead(eDRVSPI_PORT0, &buffer[0]);
        temp=buffer[0];
        printf("out value=%02x\r\n", temp);
        DrvGPIO_ClrBit(E_PORT4,E_PIN0);
}
while(1);
}

硬件上使用的 是SPI0, 我将MOSI  和MISO 短接上, 串口看到数据是对的

可我把MOSI和MISO 断开, 串口上看到的数据还是对的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节后处理在家上不了网

网友(2013-06-14):
用库写的啊,前几天用寄存器的方式用SPI把DS1302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