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过零波型不对,何故?

楼主(2011-01-22):
新手,在坛中一位的图中找到的PS2501来做过零,当去掉4007串个电流表的时候A综波型正负半周如图1相差很大,负半周波型好象宽了不少。接入4007后如图2所示C综为什么不是个平顶的呢?对于其中的电阻R的取值怎么样计算呢?不知道2501的管子多大电流才道通。学生愚笨,浅陋还望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
还想请问下为什么电阻和地线的改变对波型有这么大的影响?如果是用在一个真实的电路中,R1的取值要按光耦手册中的哪个参数选择呢?哪怕不是真正的零点位置,只要知道它离零点有多远距离就可以了。那个交流是不是直接给成380和电压表指示的不相同啊,这种情况下以哪个为准要好些?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1。交流侧增加一个参考地,仿真才能够正常进行,得到预期的波形。这同改变电阻没有太大的关系。
2。我没有去看光耦NEC-PS2501-1的数据手册,只是认为,在原来的100k限流电阻下,交流峰值311V的瞬间,光耦发光二极管仅仅得到3mA的电流,小的可怜,更不要说其它情况了,过零检测太离谱了。你可以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电阻R2的100k也是太大了。
3。因为交流电源V1里你设置了311V的幅值,电压表指示“220”,外观却标记着“380”,所以我就把那个“380”改成“220”。只是改掉了一个低级错误罢了。实际电路所用的交流电压假若是380V,难道还把它的峰值设置为311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