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刚DIY的GPS定位及轨迹记录东东,包括上位机软件!

楼主(2011-01-22):
前段时间做了个“GPS定位及轨迹记录器!完成 ”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1671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chchg&bbs_id=9999

最近想着给它加个壳,费了一些时间,找到了一个东东,感觉做外壳不错,就是ADSL的分频器,不过体积小了不少,
尺寸只有60X44X21!

于是想做就做吧,为了减小体积,能用贴片的元件都换成贴片的,幸好最近出了Atmega8a这个价格还算合理的AVR片子,
上位机软件也做了调整,将照片匹配软件与上位机软件合成。

无图无真相,看下图:

外观60X44X21 (原文件名:1外观60X44X21.JPG)

按键开关及接口 (原文件名:2按键开关及接口.JPG)

指示灯 (原文件名:3指示灯.JPG)

运行中但未定位 (原文件名:4运行未定位.JPG)

开启背光,蓝色的,有点刺眼 (原文件名:5开启背光.JPG)

连接上USB2UART线,准备上传数据 (原文件名:6上传数据.JPG)

上穿数据结束 (原文件名:7上穿数据结束.JPG)

上位机软件,有照片匹配、地图文件生成、上位机三部分 (原文件名:8上位机软件.jpg)

用locr_GPS_Photo匹配照片 (原文件名:9用locr_GPS_Photo匹配照片.jpg)

内部 (原文件名:10内部.JPG)

主控板 (原文件名:11主控板.JPG)

程序和软件等要过一段时间上载,硬件准备找个时间测试一下,上位机软件也要测试,还有些功能没做,特别是程序中想嵌入GoogleMaps地图!

楼主(2013-01-21):
电路图,程序在附件中!

楼主:
附上一个安卓手机上的GPS轨迹记录软件,自己写的,界面很简单,记录轨迹,可以输出多种格式的轨迹文件。

网友(2011-01-22):
直接利用漆包线漆皮绝缘,够大胆,短期可以,长期有忧。

网友:
那个漆包线漆皮绝缘相当可靠,制造中小型电机全是它们,电视机行偏转线圈承受的脉冲近千伏(当然也不是紧相邻的两匝),DIY一两件或是快速验证电路,漆包线顶好。只是零买很难。

网友:
这个做得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漆包线漆皮绝缘相当可靠,制造中小型电机全是它们,电视机行偏转线圈承受的脉冲近千伏(当然也不是紧相邻的两匝),diy一两件或是快速验证电路,漆包线顶好。只是零买很难。

可以拆嘛旧变压器里好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那个漆包线漆皮绝缘相当可靠,制造中小型电机全是它们,电视机行偏转线圈承受的脉冲近千伏(当然也不是紧相邻的两匝),diy一两件或是快速验证电路,漆包线顶好。只是零买很难。
可以拆嘛旧变压器里好多

刚想问这个问题...
附近没有合适的变压器可以让我拆,有小的,线太细

网友:
拆旧的交流接触器里面线圈也可,有些浸漆很好拆不下,有时还能碰上免刮漆易焊的(商品名是什么不知道)。

离题了

网友:
犀利啊,高手又有新作了~!!!

网友:
佩服。我一直都想做一个,无奈水平太低。

网友:
真不错,啥时候有资料了俺也弄一个玩玩。

网友:
牛X,我太想做一个了,楼主开源一下吧!

网友:
请教怎么给漆包线头上锡最快最好

网友:
楼主:5110的LCD驱动的不错啊!顶一个,完工了记得上传资料啊

楼主(2011-02-22):
回复 网友C:
牛x,我太想做一个了,楼主开源一下吧!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1671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chchg&bbs_id=9999
这个就是做实验时做的实验板,完全可用的!

过年回家用了一下,感觉还不错,不过还是发现了很多小问题!!!

网友:
楼主有兴趣来加入我们来做类似的商业化的实际项目吗?我们在深圳,qq191431156,

网友:
很不错呀,特别是上位机不错   期待开源  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教怎么给漆包线头上锡最快最好

同问

网友(2011-05-27):
严重期待楼主的M8+5110程序!!!

网友:
LZ  上位机中的图片地理坐标还是把你给暴露了~~嘿嘿嘿…………

网友:
楼主提供一下sch图和HEX文件就行了,要求不高,哈哈!

网友:
我也需要做这样一个上位机软件

网友:
chchg  请问有Q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人想做,知道大概怎样实现,
感觉并不是很难,难的是自己开发一个GPS导航仪

网友:
楼主,我佩服你的主控板。

网友:
回复 网友D:

火机烧了盐酸里插一下,我试过,很好的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换个屏

网友(2011-07-26):
楼主飞线真大胆,怎么没画个板子呢

网友(2011-11-27):
回复 网友E:
lz  上位机中的图片地理坐标还是把你给暴露了~~嘿嘿嘿…………

请教楼主这个上位机是嵌入的GOOGLE MAP还是Google EARTH ,还是自己插入的匹配图片,如果是Google map 请不吝指教,我最近也在学这个东西。

网友(2012-02-10):
如此焊工,让我汗颜啊

网友(2012-03-29):
手工制作。 牛

网友(2012-05-17):
LZ  焊工   膜拜。。。

网友(2012-09-18):
相当帅气!

网友:
软件什么时间发啊

网友:
这个要顶的

网友:
这个要顶的,,等公布代码

网友(2013-01-23):
非常感谢chchg老师无私奉献!

网友:
非常不错,佩服!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路图,程序在附件中!

我已仿制好了,想换成瑟夫三代模块,遗憾的是模块是9600的,程序却是4800的,哪位能帮忙把程序改成9600的啊?

网友:
佩服楼主的焊线大于功能本身。。。。。

网友(2013-02-24):
LZ就是很给力啊、、、、、、、、、

网友:
下载了就要 赞一个

网友(2013-04-11):
感谢楼主的分享,最近想做轨迹记录,苦于不懂上位机软件编程,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图,程序在附件中!

楼主,不知为何你的上位机软件不能用,打不开,可否再上传一次,谢谢

网友:
不错,现在楼主能给个开源吗?以前的那个打不开呢。谢啦!

网友:
好东东,顶一个。。

网友(2013-06-07):
请问照片匹配这是个什么功能?没看明白。

网友(2013-09-07):
引用 网友F:
我已仿制好了,想换成瑟夫三代模块,遗憾的是模块是9600的,程序却是4800的,哪位能帮忙把程序改成9600的 ...

定位到函数void init_devices(void)
找到UBRR  = 95;    //4800波特率
改成UBRR=47;//9600

网友(2013-10-13):
很好,很不错,希望按照楼主大神给的资料做出来能用

网友:
楼主真心牛x,厉害。佩服!

网友:
楼主牛人,不顶不行啊!

网友:
老师,你太牛了!!1

网友:
一直都想学习啊这个

网友(2013-11-15):
楼主的走线太牛了,佩服。

网友:
老师牛人。学习中。

网友(2014-03-03):
上载轨迹数据时我用4800波特率,怎么总是乱码,用另一个串口调试助手正常,用你上位机里的不行,估计是数据发送格式不对,求指教
数据发送格式:记录000 自动 2014-03-03 16:39:33 N25°19.0518',E110°24.8796'

网友:
兄台在哪里工作啊?有兴趣加入我们公司吗?

网友(2014-05-08):
楼主。请问一下我也按你提供的原理图做了一个,能显示但是没有GPS信号。我用u-center 设置好4800的波特率。TX信号也示波器查看了,有信号,但是记录仪一直没有信号。希望帮帮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已仿制好了,想换成瑟夫三代模块,遗憾的是模块是9600的,程序却是4800的,哪位能帮忙把程序改成9600的 ...

我也仿了一个但是没有GPS数据显示,郁闷。

网友G:
原来是我的晶体值不对引的

现在出现新的问题了。10颗卫星找到,经度纬度值一直不变

而且我在静止情况下,时速吓人。希望楼主帮看看。谢谢

不知道是不是熔丝位不对,我目前只是设置的是外部晶体。低FF 高D9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来是我的晶体值不对引的

现在出现新的问题了。10颗卫星找到,经度纬度值一直不变

这应是GPS模块不兼容导致,这个程序只适用瑟夫的模块,而且只能记录一部分路径。

网友(2014-08-25):
有见好东西。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