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可以限制带宽路由器

楼主(2011-01-22):
牵了一条网线几个人用,为了不让下载狂影响大家的速度想换个能控制流量的路由器。大家推荐款?

网友:
tp link貌似可以的,

网友:
几年前买了个用磊科改装好的,用着还行

网友:
带QoS的路由

楼主:
哪个型号的带QoS的?

网友:
建议购买dd-wrt支持的路由器。dd-wrt支持很广,请看http://www.dd-wrt.com/wiki/index.php/Supported_Device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购买dd-wrt支持的路由器。dd-wrt支持很广,请看http://www.dd-wrt.com/wiki/index.php/supported_devices

dd的QOS形同虚设,tomato的还可以!!!
并且tomato比DD稳定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建议购买dd-wrt支持的路由器。dd-wrt支持很广,请看http://www.dd-wrt.com/wiki/index.php/supported_devices
dd的qos形同虚设,tomato的还可以!!!
并且tomato比dd稳定多了

TOMAOTO 的我感觉也不好,还是买现成的吧

网友:
我觉得只有1000多的路由器的qos才是真的有用。

网友:
软路由 比较不错。
主要硬件性能强大,负载能力就强。

楼主:
1000多的个人用贵了点,
一起的朋友买了台水星的MR808按说明书里面讲的方法设置带宽后根本没有用。

网友:
几百块买台旧电脑,然后装个routos
很好用!

网友:
昨晚无聊把wr741刷成ddwrt的路过……
那个qos,至少能比原厂的强点

tomato好像支持的路由器不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我们公司一直用侠诺的,从1000到2000都没过,反正限速相当犀利。

如果你说,linux加双网卡,那是很便宜.

网友:
P2P终结者

一直用

TNND,平时在单位你看视频

我上我的ourdev我就不说什么了

耽误老子下代码,我直接关一个小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我们公司一直用侠诺的,从1000到2000都没过,反正限速相当犀利。
如果你说,linux加双网卡,那是很便宜.

我单位里原来买来6000+的 netscreen 5GT,都被我废置了。虽然能限速,硬件性能太差了,IPX架构的机器,硬件性能太差,局域网里有人开了个迅雷,这路由的网页就基本别想开出来了,公司断线是常事,这里面的品牌的价格比重占的太大了。

现在直接上了台老P4+ROS当路由防火墙(原来测试了一段时间的海蜘蛛,连续工作87天后,因为高温让电才这个记录停止了)。稳定的一塌糊涂。海蜘蛛换成ROS,是因为要做基于IPSEC的VPN,海蜘蛛做不到。

现在低端硬件路由的主要问题是并发连接能力差,家用路由器等,大部分并发连接数只有4999个,而软路由随随便便就是至少30万的。这个是由于现在基于P2P服务的软件越来越多引起的,开个迅雷,没限制上传的话还没下载连接数就可能到600个了。

个人还是喜欢软路由。强大的硬件系统做后盾,可以弥补软件方面的缺陷。

网友:
家用级,选择能刷OpenWRT,DD-WRT,Tomato的无线路由,耗电省,性价比很高。
但是:脱机下载由于硬件性能方面的问题,3个以上线程有可能会出问题,断线。

网友:
tp-link wrx41 可以换内存,flash 之后刷 dd-wrt

网友:
以前公司内部有上百台机器
外面还有十几个门市要接入公司网络,挑设备的时侯找来找去最后弄了台P3的老机器,装了个Ros,开了防火墙和vpn,一切Ok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也用过软的,但是嘛,反正公司出钱,1000多的路由器绝对可以做到很好的限速,100台电脑左右没问题的。

公司不给钱,这又不是分内的是,才懒得用软件给他弄,本来想用三层交换给他做的,想想不值得,就买一个路由器得过且过。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也用过软的,但是嘛,反正公司出钱,1000多的路由器绝对可以做到很好的限速,100台电脑左右没问题的。
公司不给钱,这又不是分内的是,才懒得用软件给他弄,本来想用三层交换给他做的,想想不值得,就买一个路由器得过且过。

我是被网络弄的无法忍受了,所以直接换了。因为兼了IT担当,所以算份内的事情。
1000多元路由器,企业用,不能上好牌子,品牌占的比重太大,硬件性能就差了,用不是有名气的,很可能硬件使用VIA CPU(P3)i386结构的机器,性能好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