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英飞凌的XC866单片机时,仿真时出现这样的对话框不能继续仿真怎么处理?

楼主(2011-01-22):
我在使用英飞凌的XC866单片机,仿真时出现This Device is not OCDS mode and does not have a Boot Mode Index (BMI) Debug session will be terminated怎么处理?

  哪位大虾使用过的指导一下哦,小弟在此多谢了!!

网友:
没遇到过。。不喜欢仿真。。
说的很清楚啊,你把它改成OCDS模式看看

楼主:
我现在应该就在OCDS模式,但还是不能仿真。用的是KEIL4.以前使用很好的,不知猛然就这样了。不知咋处理啊?

楼主:
现在搞定了,找到问题的症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