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强制关机后,重启电脑提示hal.dll文件丢失,如何进入GHOST恢复系统?

楼主(2011-01-22):
昨晚电脑突然死机,强制关机后,重启就出现hal.dll文件丢失,无法进入系统,网上看了有可能是内存或硬盘有问题,把内存和硬盘折下来擦一下装进去还是不行
打算GHOST回原来的系统,但关系是进不了系统,无法GHOST,是否可以用U盘装一个GHOST软件,然后再恢复?电脑里有一个GHOST文件,如何进去GHOST呢?

网友:
进入另外一个系统,也就是计算机从其它地方引导系统
路边有卖xx光盘,2元一张

网友:
准备个u盘,下载个pe(如小马pe),按照提示装到u盘,用u盘启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