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 浮雕不工作 G02/03

楼主(2011-01-22):
用精雕做的道路,输出NC代码,MACH3导入,运行几行后提示下面的错误信息

代码执行在G18以后

下面是NC文件

目前在此当前的配置下已经完成的清底的任务,但是在做这个浮雕的时候发现工作不正常。
我大概试验了一下,就是在进行圆弧雕刻的时候会有这个问题,平面雕刻没这个问题。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把G18去掉再试下,

楼主:
G18去掉不管用,但是我找到解决的办法了

去掉里面的 I0.000 J0.000 K0.000 就可以在MACH3中用了

网友:
传说中的线段光顺,去掉会不会影响细节和效果?

网友:
去掉就变成这样!!

before

now

网友:
应该是参数K的问题,我在USBCNC软件中也是这样,当采用螺旋进到,NC文件就会带K参数,运行会产生错误提示。照说Mach3和USBCNC应该都会认识K的,真的搞不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掉就变成这样!!

我说我雕出来的东东怎么这个样子,都是刀纹,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么,困扰啊。。。。

网友:
把我下面那张图放大,会发现刀路已经断开了;再打开第一张,是完全平滑的曲线,而不是线段和圆,

这说明精雕软件里生成的 I0.000 J0.000 K0.000 不是标准G码,看似G06码但还是有区别,这些我想是配合G02 G03生成特殊曲线的,比

如样条,线段光顺,抛物线等,这些曲线会被精雕运动系统硬件识别来控制机器,如果删除就变成圆了,刀路根本不全。

解决么?用别的软件就可以了,或者看看精雕能不能生成不带I,J,K的

网友:
圆弧插补有2种形式,一种是用r来表示的一种是用i j k来表示的.一般出程序的软件都应该能设置输出的方式.或者mach软件里面能设置支持的方式.不算什么大问题.

网友:
楼上言之有理,J那列全是0,去掉那一列就OK!

网友:
那在MACH 如何设置,能识别这种补差方式呀~

网友:
等我的鸡鸡到了就帮你解决。

网友:
JinBao 兄的代码是精雕转NC生成的~所以有这些参数!
解决方法,在精雕转NC时,有几个离散圆弧的选项,选中再输出NC代码,MACH就能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