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 freescale单片机的请进:freescale 的8位 单片机,显示RAM不够

楼主(2011-01-22):
我定义的RAM的 变量 大概90个,该单片机有256byte的RAM,应该怎么修改呢?

prm文件如下
SEGMENTS /* Here all RAM/ROM areas of the device are listed. Used in PLACEMENT below. */
    ROM                      =  READ_ONLY    0xDC00 TO 0xFBFF;
    Z_RAM                    =  READ_WRITE   0x0060 TO 0x00FF;
    RAM                      =  READ_WRITE   0x0100 TO 0x015F;
END

PLACEMENT /* Here all predefined and user segments are placed into the SEGMENTS defined above. */
    DEFAULT_RAM                         INTO  RAM;
    DEFAULT_ROM, ROM_VAR, STRINGS       INTO  ROM; /*  In case you want to use  as well, be sure the option -OnB=b is passed to the compiler. */
    _DATA_ZEROPAGE, MY_ZEROPAGE         INTO  Z_RAM;
END

变量定义到RAM区,  只有0x5f个,95个。我能不能吧Z_RAM的区域 缩小下啊?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你的堆栈开的太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堆栈开的太小了

那应该如何修改啊?  这是默认生成的

网友:
STACKSIZE 后面的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stacksize 后面的数

我把它改成

STACKSIZE 0x90

还是报错误。

是不是 还需要修改。

Z_RAM                    =  READ_WRITE   0x0060 TO 0x00FF;
    RAM                      =  READ_WRITE   0x0100 TO 0x015F;

之类的东西?

网友:
我说两点。
1.  不要改Z_RAM,RAM的地址及大小。它们都与MCU的存储空间分配有关。 Z_RAM是直接页面存储的,用8位直接寻址就可以访问。而RAM需要16位扩展寻址模式。放在Z_RAM段中的变量,访问速度要快。
2.  你可以把一些要经常访问的变量变到Z_RAM段中。方法如下:
#pragma DATA_SEG __SHORT_SEG  MY_ZEROPAGE
volatile word var1;  //经常要访问的变量
int var2;
#pragma DATA_SEG DEFAULT

以上定义的变量就放到了Z_RAM段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stacksize 改小

改小也没有用,除非移动stack的起码位置的指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说两点。
1.  不要改z_ram,ram的地址及大小。它们都与mcu的存储空间分配有关。 z_ram是直接页面存储的,用8位直接寻址就可以访问。而ram需要16位扩展寻址模式。放在z_ram段中的变量,访问速度要快。
2.  你可以把一些要经常访问的变量变到z_ram段中。方法如下:
#pragma data_seg __short_seg  my_zeropage
volatile word var1;  //经常要访问的变量
int var2;
#pragma data_seg default
以上定义的变量就放到了z_ram段中了。

谢谢,照你的方法做,编译 连接 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