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JLINK7 SWD用来调试LPC1114,可以检测的芯片,可以擦除FLASH ,但不能调试,下载程序

楼主(2011-01-22):
(无正文)

楼主:
而且有时候可以下程序,好好的,但有时就不行了,不知道是不是JLINK7的问题,买的ULINK2还没到,先来问问,网上查了下,
要修改MDK配置,改了有改,还是没什么效果
我的MDK是4.14版本的·

网友:
好像是最新版的MDK有问题,我的也是这样,换ULINK2没有问题了

网友:
设置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问题。。。。。

能不能讲讲设置,我参考改了很多,都不行

网友:
用坛子里的x-Link,也就是STM32的J-link V7精简版调试M051,没有任何问题。MDK V4.13a。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讲讲设置,我参考改了很多,都不行

复位不对,SYSRESETREQ

楼主:
好的,谢谢了,我明天去试下了

楼主:
试验了下,修改了复位,还是不行,改回来,又好了,好用了2次,有不行了·
好在买的ULINK2到手里,拿来试了下,果然还是自家的孩子亲·一切都好了·

网友:
我只有TinyM0,不想掰开试。但是我觉得可以的,只是你哪里有问题,而且你没有选上Download to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