捣鼓了一个短路保护电路,2个三级管弄的,不知道有没有实用价值。。欢迎围观

楼主(2011-01-23):
上电后是Q1是不导通的,需要按一下Q2旁边的那个按键, RL代表负载,当短路后,Q1断开,故障解除需要再启动时还是按Q2旁边的那个按键。

本人分析了一下,该电路有一个缺点就是由于是正反馈,所以当负载功率突然增大,导致R2电阻处电势突然下降时,经过反馈后,会使Q1导通电流下降,进一步使R2电势降低,最后使电路关断。 不过只是电路图上的分析,有待实物试验。。。

网友:
在Q1的C,E脚接个电容就不需要开关了吧
LZ试一下

楼主:
明天做做试验,应该是可以的, 那如果把那个开关换成电容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CE间的电容的值要调一下,太小了怕上电Q2不会自己导通,太大了怕短路后电容放电太慢,Q1不能及时关断。用常用的0.1uF该差不多吧。

LZ的仿真通过了没?

楼主:
这几天啃FPGA中,还没有时间实践,我是建议在那个Q2旁边开关处再并一个电容,起到上电启动功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几天啃fpga中,还没有时间实践,我是建议在那个q2旁边开关处再并一个电容,起到上电启动功能。

网友:
MARK一下,期待下文

网友:
Q1基极应该接个上拉吧,这样才能保证上电时是截止的吧!

网友:
還不錯的效果

网友:
和可控硅一个道理,短路保护相当于过零关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和可控硅一个道理,短路保护相当于过零关断。

这哪里是过零关断啊?
关断了,电流才为零。

楼主:
是电压过零~    嘿嘿,要是我早生几十年,说不定能发明可控硅哦~ ^_^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电后是q1是不导通的,需要按一下q2旁边的那个按键, rl代表负载,当短路后,q1断开,故障解除需要再启动时还是按q2旁边的那个按键。
本人分析了一下,该电路有一个缺点就是由于是正反馈,所以当负载功率突然增大,导致r2电阻处电势突然下降时,经过反馈后,会使q1导通电流下降,进一步使r2电势降低,最后使电路关断。 不过只是电路图上的分析,有待实物试验。。。

樓主最後的分析不對, "当负载功率突然增大,导致r2电阻处电势突然下降时,经过反馈后,会使q1导通电流下降,进一步使r2电势降低,最后使电路关断。", Q2是工作在飽和區;r2電流要變到很少時,Q2才會工作在線性工作區,當Q2工作在線性工作區時,同時Q1也由飽和工作區變為線性工作區時,才會出現樓主所說的"缺点"; 不過在選擇電路參數時應使Q1和Q2遠離線性工作區.

簡單計算如下:
設Q2 hfe=100, Q1 hfe=50
當輸出接近短路,但還沒短路時,假設輸出為2V
此時r1的電流還是大於1mA, r2的電流 >100mA, Q1的C極 >5A
5A輸出電流還不足夠你的應用嗎?

正常此類電路一般都是應用在12V輸出的電路,當電壓下降到2V還是沒有出錯, 已經很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q1的c,e脚接个电容就不需要开关了吧
lz试一下

如果這樣,還不如Q2的C, E接電容

不過只要接上電容(無論Q1或Q2),通電瞬間如果出現短路,保護功能將不起作用.

网友:
两个三极管加两个电阻可以组成一个可控硅。

网友:
請大家注意,些電路的R1, R2, Q1, Q2的參數要由輸出電壓電流來決定.

楼主:
当时没有做数值上的计算,谢谢楼上做了这么多数值上的分析~ ^_^   这样看,这个电路还是有实用价值的,在一些小的电源中,防止意外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簡單計算如下:
設Q2 hfe=100, Q1 hfe=50
當輸出接近短路,但還沒短路時,假設輸出為2V
此時r1的電流還是大於1mA, r2的電流 >100mA, Q1的C極 >5A
5A輸出電流還不足夠你的應用嗎?

请问,这是怎么计算的?计算结果正确吗?

网友:
这种电路在卫星机顶盒上常用,用于LNB馈电的18/14V短路保护。

网友(2011-02-24):
值得参考,顶一下。

网友:
参考本安标准相关电路,常见的安全栅不仅能短路保护,还有过流保护,保护更全面

网友:
MARK一下
终于200分了

网友:
正在学模电,学习了………………

网友(2011-05-10):
短路保护电路

网友(2011-08-31):
回复 网友C:

r2的電流 >100mA?????
2V/10K

网友:
mark, look forward to next

网友:
没搞懂!!!

看来还得狠补模电...

网友:
不错,不知道稳定性如何,如果可以的话能降低产品成本。

网友:
当负载电阻比较小的时候,大部分电流可能从RL溜走,此时RL上的电压就要看R1怎么设置,Q1是否处于饱和导通状态。
有可能使R2上电压不足→Q2无法开通→Q1不导通→RL无法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
学习学习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