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推荐一下,我想买一个煮饭不会溢出的电饭煲,煮4个人饭,大家帮帮忙,时间稍紧

楼主(2011-01-23):
想买一个电饭锅带回家,希望是煮饭不要溢出的,就是放米放水进去以后不用再看管的,一次4个人的用量,大概5L吧。
因为我现在用的电饭煲很差劲,就算我放一点点水,也会溢出,经常流的满桌子都是。大家帮忙推荐啦,哪位坛友现在觉得用的比较好的锅,说一下型号啦,时间稍紧。

网友:
电压力锅那种

就算溢出时间也是可以控制的(放气的时候)

比较合适

网友:
参考 豆浆机就可以了。豆浆机都带 防溢功能。

楼主:
修改一下,刚刚网上查了,4个人的应该是4L就好了,5L的大了

网友:
家里美的那个什么黑什么晶的就不溢。开盖时又少量倒汗水流入集水器。貌似不溢出是煲盖结构决定的。随便ps下美的现在那煲盖已经合不上了盖勾断了……

楼主:
大家多推荐几款啊,能提供型号最好,等会打算先去商城看看

网友:
买那种带MCU控制的智能电钣锅。

网友:
电压力锅,煮稀饭都不会溢出。

网友:
我一直用美的的电压力锅~~

网友:
用电压力锅煮稀饭只有自然冷却才不会溢出。提前放气会喷得到处都是,比较恐怖。

网友:
5L的电压力锅好,功能齐备,除了煮饭,偶尔还可以煲汤,我的那口锅还做过回锅肉。

楼主:
哈哈,楼上幽默,回锅肉貌似不是放在那个锅里做的

网友:
建议这个:

http://www.360buy.com/product/152013.html

煮饭绝对好吃。我用了2年多了,非常好。

电压力锅煮饭到没觉得好,我买过一个苏泊尔的,功能真多,800多。煮饭真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