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烧录问题

楼主(2011-01-23):
我最近在开发28335芯片,底层驱动都跑通了,为什么烧录到flash里面就不能正常运行啊,完全没有反应,一个串口发送的小程序,在仿真条件下完全可以运行的,这是为什么呢,有懂得大虾请指教!

网友:
cmd文件或者启动代码有问题。
附上project,给你分析分析。

网友:
CMD文件的问题,还有就是你的FLASH可能没有初始化,有的时候就会有问题

网友(2011-03-16):
烧写的配置文件可能不对,下个zlg的文件对着配置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没有初始化flash

网友(2014-11-19):
有可能仿真器没拔

网友:
这个我知道,才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