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层网络的选型,大家帮我看看是否合适

楼主(2011-01-23):
首先描述一下需求,大概有几个I/O信号和10个左右的模拟信号分布在 A,B,C 三个柜体,要求在电脑上对所有这些参数情况进行监控。
原先设想的是这样,A,B,C三个柜体弄一个以太网的模块,分配三个ip,每个柜体下,保守的话有一百个I/O和七八个模拟【同类数据】,我现在的设计是将模拟的信号,用单片机处理后,归结到一个模拟数据输出,其他I/0信号,也用单片机处理分配给若干块单片机控制板,这样底层需要构建一个网络。
这个网络是用RS485较好呢还是直接用232连接,【注】他们之间的距离非常的近。

这样总体的结构是这样的,电脑配置一个 232转tcp/ip,或者usb转,中间配置一个集线器,然后A,B,C 或者扩展后的D挂在集线器上,他们的通讯采用工业以太网的协议。

单个柜体里面 设置一个以太网接口主机,这个主机同其他单片机模块通过 modbus ,串口或485 未定。

这样电脑中的监控软件可以通过两级查询,先选定ip,然后选择对应的单片机,再选择对应的I/O,进行监视。

楼主:
底层总线,我的设想是这样的,平时的I/O口信息,是通过上网机发出查询命令后再应答,不主动发送。当有命令下来的时候,寻找到A机器,然后A机器的带以太网接口的机器对其他板块进行轮询,问下面的状态是什么什么,这个时候,485总线是不能有多个发送的,那么是否意味着,收,发的机器要转换角色?可能modbus有这个协议。

刚开始,大体做这么一个设想,请各位帮我出出主意,是否这个方式可行,本人对以太网基本没概念,如果可以避免,最好。

楼主:
白天调试了一下485 总线,参考了网上的例子,基本实现简单的收发。

网友:
看你对速度要求有多高,如果一般的速度,485就合适.
我们设计过一款数据背板,用20M的数据总线,四位并行485.

楼主:
速度基本没什么要求,就能在秒级发送数据就可以了。

楼主:
已经去除了tcp/ip ,用485进行构建,之前的多个io通过扩展芯片来做了。顺便请教一下,PLC 主模块和模拟量,数字量扩展模块是用什么方式连接到一起的?

网友:
永远都是这和近距离吗?   可以考虑用tcp/ip,为以后做准备!

网友:
一般用内部定义总线,我知道的西门子的是一种串行总线,直接ttl信号连接的。

网友:
如果简化设计 现场总线用modbus over rs485,再用串口服务器把485转成以太网就行了

楼主:
是的,这类产品的远距离传送可能性不大,如果要升级,可能相对而言上位机软件更改的更多,硬件上扩展可能会用485转成以太网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