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充电器部分电路图

楼主(2011-01-23):
请问一下 这个电路图充电时充电电流是怎样计算的?
恒流充电的原理是怎样的?

各位大哥,请多多指教!谢谢了!

这个是原理图! (原文件名:Snap1.jpg)

网友:
看不懂啊,讲解一下

网友:
这个恒流是通过MCU调节的吧,检测到电流过大就调小点,检测到太小就调大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用MCU-DAC来调电压的大小,但调电流我不知道是怎样工作的!能讲详细点吗?  谢谢了!
还有就是这个电流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
R5是采样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测电流的!但我不知道理论值是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改变电压不就改变电流了么?
你这个电路电流是测出来的,不能精确算出来的,因为电池充电的时候两端电压会有变动。而且还受单片机控制呢。

网友:
单片机输出改变431调整端电压,建议下载431的pdf文档仔细阅读一下.

楼主:
哦!小弟明白了,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2012-01-09):
回复 楼主:

用三极管 做主控回路管子发热会很严重

网友(2012-08-06):
收藏,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2017-10-29):
最好能给出电路图的原理哦,谢谢。

网友:
赞个,有启发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