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51扩展ram的问题

楼主(2011-01-23):
我用62256扩展STC89C52的外部ram空间
连接图如下

在程序里面我把内部的ram屏蔽了
AUXR = 0x20;
然后新建一个数组
unsigned char xdata array[200];
在里面存放数据:
.......
不知道有没有放进去了
但是是读不出来的~~
大虾们能帮小弟解决一下这个难题吗??

网友:
你这样接的话外部RAM是32K  地址是0X0000-0X7FFF,你在KEIL设置里面最好设置一下.

P0还是要加个上拉吧..

楼主:
恩恩 P0已经接了上拉电阻的了~~
请问在Keil里面怎么设置呢?
设置完是不是直接可以使用的啦?
是不是直接可以用xdata 这样来定义数据的啦??

网友A:
w回复【2楼】lusson
你这样接的话外部ram是32k  地址是0x0000-0x7fff,你在keil设置里面最好设置一下.
p0还是要加个上拉吧..

扩展RAM时,不需要加上拉啊。用作普通IO时才需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学习了
但是我的怎么不工作呢~~纳闷ing~~

网友(2012-05-08):
引用 网友A:
w回复【2楼】lusson
你这样接的话外部ram是32k  地址是0x0000-0x7fff,你在keil设置里面最好设置一下.
p0 ...

的确不需要上啦电阻!

网友:
51单片机好像内部ram是不能废弃的,因为SFR就在最高128B字节。至于STC的就不知道了。既然指令集兼容,也就说明不能屏蔽!
8051通过不同的指令来选择访问的程序存储器或者是数据存储器,当从程序存储器读取数据是用MOVC指令,而从片外数据存储器
读取数据时使用MOVX指令,从内部RAM读取数据时用MOV指令。简单点说就是不存在内部与外部RAM地址重叠的问题,外部的RAM
只能使用MOVX指令寻址。C语言我i就不会!只能说汇编了~

网友:
想知道楼主是怎样屏蔽内部ra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