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大家熟悉LABVIEW吗?有什么特点和优势吗?以后的实用性怎么样?

楼主(2011-01-23):
我大学学的是测控,大四上这门LABVIEW课,老师在我们面前说的LABVIEW很神。
  自己用过LABVIEW做过上微机的,感觉那个软件也不错。上微机我只懂LABVIEW,不知道其他软件的上位机相比LABVIEW怎么样。
  以后可能我会从事嵌入式这行,不知道它对我以后的工作帮助大不大?

  谢谢了!

网友:
这个可以自己去NI的网站上看看他们的产品范围
labview在测控领域的话  最大的优点就是开发迅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了。

网友:
labview入门简单,开发速度也快,最近在学USB,用Labview做上位机,驱动都不用自己写,很方便。
以前也用labview搞过信号分析,对数据做FFT,滤波什么的都非常方便

不过labview要精通挺难的,要多用,并且它的编程思想和C这些文本编程有区别,有时候用起来如果不熟悉的话也挺麻烦的,使用C几句话的事情你可能要弄好久才能实现,并且它如果出问题也难找问题的根源
例如最近用labview通过USB控制STM32开发板上的LED,使用VISA Write控件发送数据,每按一次按键发一次,但是第一次按下,STM32收到数据,第二次按下就收不到了,第三次按下有又行了,四次又不行……,我还用labview的例程试过,一样结果,现在手头上没有工具,等明天上班用USB分析仪看看labview有没有发送数据到总线上,呵呵,现在的解决办法是发送使用顺序结构发送两次,第二次随便发送一个数据

网友:
不管黑猫白猫,捉得到老鼠的就是好猫,从事嵌入式,如果你不是专门做上位机开发的,一般都不会对开发软件有什么要求的,况且很多搞嵌入式的人都不会开发上位机的,你会labview也算是一种优势了。(呵呵,其实我也不会用C++什么的来开发上位机,产品的上位机一般都有软件部门的人来完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

网友:
我從LabVIEW 2.5用到現在也超過10年了。LabVIEW的確強,尤其搭配他的硬體。

不過你要想清楚,用LabVIEW開發是要開發工具還是開發設備,如果你是要開發工具,那我會推薦你用LabVIEW開速建立你的工具線。讓你的產品的Time to market縮短。如果你是要開發產品,那就不必了。除非你的產品價值高於你用的軟硬體數倍以上。所以你的工作如果是RD人員,會LabVIEW對你只有好處沒壞處。

如果是做上位機,通常我會用LabVIEW寫,因為在那階段通常就是要測試硬體的通訊和協定,軟體這階段功能變動很多。等到硬(任)體端穩定後,再用C語言重新寫上位機。

而且LabVIEW和C的結合很方便,邏輯性的東西用C寫,流程性的東西用LabVIEW做。其實LabVIEW要配合NI的硬體,比較容易顯現他的威力,間就軟體其實沒啥。

以上參考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