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OV7670时序 (OV7670数据直接送单片机液晶显示的)

楼主(2011-01-23):
stm32直接读OV7670数据送液晶9320显示,OV7670时序到底是怎么样的?  系统时钟XCLK开着就可以直接读数据了吗? 行同步 HREF和帧同步VSYNC怎么操作?

还有那个像素时钟输出PCLK呢?

初次接触,希望得到高手指点!!!  万分感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stm32直接读ov7670数据送液晶9320显示,ov7670时序到底是怎么样的?  系统时钟xclk开着就可以直接读数据了吗? 行同步 href和帧同步vsync怎么操作?
还有那个像素时钟输出pclk呢?
初次接触,希望得到高手指点!!!  万分感谢!!!

7670的场同步是低有效,在一个场同步中有若干的行同步,行同步是高有效,在行同步中又有若干像素同步,像素同步上升沿有效。这个若干就是OV输出的像素大小,比如320*240。不过你还要看摄像头的数据格式,如果是RGB565的,那么一个像素就由两个字节组成,这样输出一个像素就需要两个像素时钟。仔细看下一个图就明白了:

可以在这里下载datasheet和其他相关的资料。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79193&bbs_page_no=1&bbs_id=3028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感谢你的指点,看了你的回复我学到了很多!
我现在做的是摄像头寻迹,现在在调试这个OV7670,具体是用OV7670采集数据直接送STM32的I/O口,MCU读取数据再吧数据送到液晶显示出来。(MCU直接和OV7670相连,之间没有缓存AL422B),现在液晶显示的效果是这样的,下图
另外:输出格式是RGB565的,XCLK输入是8MHZ。我的迷惑是:ov7670好像是一直在输出图像数据,速度很快,MCU采集这些数据能够跟的上吗?不会丢失数据吗?STM32主频72MHZ的, 采集的数据直接送液晶显示!!!
我下午用示波器测测!!!

楼主:
图片传不上去啊

网友A:
摄像头一旦上电就会有数据输出,而且是源源不断的,除非你关掉PWDN,让摄像头睡眠,但是不建议这么做。坛子里有直接将摄像头IO接到STM32的成功的列子,可以搜一下,似乎挂的是OV7660,但是都是差不多的。老外有个开源项目,用AVR单片机都能直接采集,并追踪8种不同的颜色。所以用STM32直接采集是跟得上的,但你需要提供中断分别捕获场同步和行同步,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取到像素数据。具体就是时序匹配,掉了一个像素都会导致你得到的图像错位或扭曲,除非是有规律的掉,比如程序控制隔行,隔列采集。
    不加缓冲会比较麻烦,但一定是能做出来的。

楼主:
谢谢zidong404了,看了几天终于有些开窍了,你说的对,这个可以做出来,大概是这样的:硬件要求是8位的液晶,VSYNC连接I/O配置为中断模式,行同步应该可以不要把,像素时钟作为液晶写入时钟信号(即硬件PCLK和WR相连),液晶写使能后,OV7670数据端口直接和8位液晶数据端口相连,OV7670的场同步VSYNC当产生中断时,数据源源不断的输出,也就源源不断的在液晶里显示了吧!
思路应该没错吧!!!
现在我这儿只有16位的液晶,貌似这种方法行不通了!   我必须要加缓存AL422B了。
顺便请教下各位:对于AL422B这个芯片,在读它里面的数据时,它里面的数据输出速度有多快,读取的时候怎么控制呢?

网友A:
你说8位液晶指的是OV的数据直接送往LCD了,STM32只是做一个LCD和OV的配置。这样做的好处的可以实时显示,但你的STM32无法访问到视频数据,这样就没有价值了。422可以达到几十MH的读频率,你的MCU肯定没有这个快,不然还要缓冲干嘛呢。用缓冲的好处是可以让慢速的MCU读取完整的视频数据,可以“慢慢”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8位液晶指的是ov的数据直接送往lcd了,stm32只是做一个lcd和ov的配置。这样做的好处的可以实时显示,但你的stm32无法访问到视频数据,这样就没有价值了。422可以达到几十mh的读频率,你的mcu肯定没有这个快,不然还要缓冲干嘛呢。用缓冲的好处是可以让慢速的mcu读取完整的视频数据,可以“慢慢”处理。

你好zidong404,我想请教你一下:OV7670输出格式VGA、QVGA、CIF、QCIF,即下图格式,我想问一下他们的输出窗口是不是可以任意调整,譬如QVGA是320*240,我可不可以在窗口设置里设置100*80,PDF上说支持从QVGA到CIF40*30的各种尺寸是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咦!图片怎么还没上去呢?

楼主:
输出格式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楼主:
终于加入图片成功了!

网友(2011-03-16):
回复 楼主:

你好 你的ov7670调试通了吗 有问题请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我的红牛板子捕获帧同步是个问题 一直无法监测到帧同步信号的下降沿 mcu是stm32f103zet6。。。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貌似我的红牛板子捕获帧同步是个问题 一直无法监测到帧同步信号的下降沿 mcu是stm32f103zet6。。。

  这个很简单,先给个mcu帧引脚个下降沿,看进中断不,如果不进去说明你中断配置有问题,如果正常进去,再用示波器看帧信号输出,周期大概几十毫秒,高电平时间较短,如果有说明有帧信号输出,否则检查摄像头。

网友:
你好,我现在想做一个基于FPGA的图像采集系统,是通过软件编程控制外面的摄像头采集图像,我买的摄像头是OV7670的,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搞清楚OV7670的时序,然后通过软件编程仿真出来,可是我搞不清楚它的时序,无从下手,寻求帮助,谢谢!

网友(2011-04-16):
回复 楼主:

请教两个问题???你的图片改变大小是样做到的???还有就是如果我不用中断来做的话,能不能实现摄像头功能,不需要实时显示。

网友(2011-08-21):
顶楼主,望贴出code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路过顶一下,顺便告诉大家一种工作站叫做HC12远程图形工作站!!!

网友(2011-09-23):
论坛上貌似有过stm32查询方式跑ov7670的,里面有读行同步和帧同步

网友:
又学到了好多,谢谢!

网友(2011-11-15):
ov7670的高手真多啊,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请问7670帧率是有外部时钟决定的吗?

网友:
在7670输出数据的情况下写寄存器,没问题吧?

网友(2012-05-05):
我的vsync信号始终出不来,href信号很正常,用别人的板子下一下就可以出来,同一个程序,真郁闷。。。

网友(2012-07-11):
引用 网友A:
你说8位液晶指的是OV的数据直接送往LCD了,STM32只是做一个LCD和OV的配置。这样做的好处的可以实时显示,但 ...

请教一下大侠,实时显示的原理是怎样的呢? 硬件上该怎么接的?
我的想法是希望:正常情况下实时显示,需要时能保存图片(如人工按键一下)。

网友(2012-12-27):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一旦上电就会有数据输出,而且是源源不断的,除非你关掉PWDN,让摄像头睡眠,但是不建议这么做。坛子 ...

你好,我最近也是在用32写ov7670的程序,程序的输出还需要系统时钟的限制吧?应该不是像您说的那样,一上电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数据输出

网友:
您好如果有调试通过的程序的话,能不能传邮箱一个,谢谢。
791835572@qq.om,灰常感谢

网友(2013-03-16):
学习一下,最近也在为这是头大

网友(2013-07-21):
有好几个时钟  我一直搞不清楚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哪位大神帮忙捋一捋

网友(2013-11-04):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stm32直接读ov7670数据送液晶9320显示,ov7670时序到底是怎么样的?  系统时钟xclk开 ...

请问大神  图中的 ROW0-ROW479 和P0到P639什么意思啊?    我用51做的   RAM的程序现在有点看不懂   所以不能移植   我这没有液晶显示 直接采集之后传给上位机  就是想拍个照片   这两幅如都要看吗   还是 只看一个就可以了   求指教   不胜感激